TTF-2型中周如何使用

楼主(2009-12-30):
TTF-2型中周,是半导体收音机中最常用的中周。但它的型号很多,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哪只更合理。我知道,TTF-2-7和TTF-2-8是一对使用在第一级的,TTF-2-9是使用在最后一级的。但TTF-2-1到TTF-2-6,是如何使用才更合理,我不太清楚,请大家讨论一下吧!1到6这六只中周,都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次级T数最多的应用于检波,次级T数最少的应用在第一级。

网友:
哈哈哈!!!不是有“灵敏度”一项参数吗?算算就知怎么配了

网友:
提示:灵敏度越低,用时越排在后面

楼主:
TTF-2-9的次级匝数最多,是25T,我知道它是用在中放最后一级的,它的后面就是检波级。但TTF-2-6的次级匝数是22T,它用在哪里合适呀?TTF-2-4和TTF-2-5的次级匝数一样,都是8T,但初级抽头的位置不同,它们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抽头位置低,是怕大电流导致磁芯饱和,呵呵,应该是用在后一级的,22T的圈数,貌似大部分用在检波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