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4069做LC振荡器

楼主(2009-12-30):
用反相器制作RC振荡器比较常见,而用晶体管制作LC振荡器比较常见。但是用晶体管制作需要有晶体管电路功底才行,若用4069作为模拟放大器,就容易多了,对振荡器的工作机理的理解也更贴切。

4069包含6个反向放大器——让输入的直流电位保持在恰好让输出处于H和L电平的中间状态,就可以当反向放大器来用了:用1只1M电阻即可实现。用CMOS反相器,输入阻抗高,相比晶体管电路更容易稳定振荡。

Colpitts振荡器,即电容三点式:
反馈网络在谐振频率处呈现 -180°相位特性和较少的衰减特性,使这一频率信号回送到输入端起到加强作用,产生稳定振荡。

Hartley振荡器,即电感三点式:
注意需要使用隔直电容C2.  类似地,反馈网络在谐振频率处呈现 -180°相位特性和较小的衰减特性,使这一频率信号回送到输入端起到加强作用,产生稳定振荡。不过太高的频率反馈网络的衰减量少,故谐波比Colpitts振荡器要多。

Franklin振荡器,采用0相位的带通滤波器反馈,我用一只三端陶瓷滤波器实验:
此振荡电路反馈回路需要的是正反馈,放大器采用正向放大器。

楼主:
示波器探头接在最前面的反相器输入端,测的是正弦波。

网友A:
可惜关于线圈部分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关于线圈部分没说清楚

电感线圈的取值范围很宽,也就是说振荡频率从低频到3MHz之间吧。

网友B:
80年代制作LM8361数字钟,当时买不到MM5369,就用CD4060 + LTF2-3中周做时基电路,

电路就是上面的第一个。

网友:
使用两端陶瓷滤波器也是可以的。

并联振荡电路比较容易制作,只要把上面第一个图中的电感换成455KHz的陶瓷滤波器即可,电容100 ~ 200PF均可。

串联振荡不易起振,陶瓷滤波器的损耗太大,要在第二个反相器输出端与地间加一个电感,就容易起振了。

网友:
关键是这种电路带宽能做到多大?

楼主:
CD4069大概到4MHz就没有增益了,应用做振荡器一般不超过1MHz.
74HCU04可以用到10MHz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年代制作LM8361数字钟,当时买不到MM5369,就用CD4060 + LTF2-3中周做时基电路,

电路就是上面的第一个。

到现在我手里还有8361呢,用老大的LED数码管显示,4个轮流显示时间和日历,第五个显示星期,呵呵费了好大劲,现存的电路板好几十块。。。呵呵,玩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D4069大概到4MHz就没有增益了,应用做振荡器一般不超过1MHz.
74HCU04可以用到10MHz没问题。

没错,我就用74HCU04做了一个10.7MHz的调频中频信号发生器,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2011-07-20):
这个电路简单实用,
学习楼主的经验,我也想试验一下这个电路。以前好像在一个遥控门铃上见过这个电路。

网友:
请教楼主,第一张图里怎么确定C1  C2  的值,它们和L   f 的关系式?

网友:
用陶瓷滤波器的调100K电位器频率范围能变化多大

网友:
many other inverter chips can do this. for example I use hc132, a schmitt-triggered NAND gate.

网友:
Yes, such as  74ls04\ 74hc04 .......................

网友(2015-09-08):
楼主这个电路能不能加一个反相器,用来做逆变器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就用74HCU04做了一个10.7MHz的调频中频信号发生器,使用起来很方便。

能否解绍一下你的调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这用于低频'高频就不行'但是这电路使用方便简单'在振荡电路这本书里也有介绍'

网友(2023-04-21):
有L作为直流通路,那个1M电阻应该是不需要的。另外,改变C1C2比例,或用两个电容分压后反馈给输入,可以改变振荡强度,应该让CMOS输入信号强度限制在电源地轨之间吧,这样LC电路没有额外的损耗,波形较好。

网友:
CD4069、74HC04在5V电源时的振荡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23-07-19):
CD4069确实比较方便,很容易启振。

网友:
4069做LC振荡器 记号!

网友:
用这个做本振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