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经济、简易、强力大环天线...

楼主(2009-12-31):
很多时候你下足功夫用足料,期待着惊喜出现时,却没得到惊喜。但有一些不经意的制作,却能给人惊喜。

这个绕在Baby玩具胶上的大环就是惊喜。因为一开始并不期望出现什么结果,所以只是随便选一条长度大约的自制三股线,它的唯一好处是比1、2股好。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注意到这些BB胶边上一格一格的可以绕花篮式。只是觉得档次太低,感觉会有非常大的损耗。后来对花篮式没兴趣了,所以也不打它的主意了。

今天决定试一试。开始绕的时候,脑子里仍然是花篮式,全部绕在边上的。

绕开了之后,发现边上线太密,于是开始把线往里面靠。这一下子给我很强的灵感:这正是我一直想实现的里外分散结构!

因为我知道线要分开才能加强接收力,但一直以来都只能做到左右分开,这样把大环的体积弄得很大,环内空间却浪费了。

一试下来,效果出人意料!首先是接收力,其次是探测力。

它薄而软的的特点,可以让你探测一些从未探测到的地方。结果新发现了屋内还有一处水平信号特别强的地带,达5uA!寻根发现是横走的燃气管道。放在管道的拐角,两边同时靠近,有8uA了!

它的结构还特别容易伸出阳台铁网之外!这样一伸出去,就有18uA了!放在床头还特别方便,还特响!

以下一些数据:

水管傍边:20uA
室内墙角:18uA
天台:13uA
半伸出阳台:10uA
全伸出阳台:18uA
草地:3uA
房前屋后:5--15uA
大厦墙角离20cm:岭南之声100uA!
大厦墙角紧贴:爆表,约108uA,可清晰收到6个台(低频率大段未覆盖)

框边长:55cm
线材:0.3 x3

这是后来为了拍照而第3次绕的。下面的图是第2次绕的。前面第1次绕得太乱。不过三次的性能却一样。

以前的大塑料柜环还不好放到这个位置上。这是第一次在这里测到这个强度。底边放在电脑铁壳上,没什么影响。

伸出阳台外,正好有条天线支撑一下。很轻,用夹子夹着也行。

这个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一些我先前提出的方案。例如用磁棒制作床头天线,等等。现在这个放在床头更方便,更响,还是软的。

再看由此带来的设计意念:

骨架是劣质纸皮做的,为的只是说明一种设计意念。如果有兴趣,可以用高级材料来制作。我知道有人不喜欢看到这些外观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本人确实志不在此,不想在这里花太多的功夫。把意思说清楚就算完事了。材料嘛,只要性能好,越低档的材料越显得神奇!

傍边的光盘盒是比较大小用的。

不合理的地方:骨架太薄,两面线匝距离不充分;线太粗,与接收力不相配;

这样靠墙角,也有7uA电流:

纸皮线圈的数据:
墙角:7uA
水管:12uA
大厦墙角:岭南之声30uA,中国之声10uA,收6个台,低频覆盖范围比1楼的大得多。

几个环形天线的对比:

大柜:离大厦墙角2米100uA满表,离1.5米爆表
简易:离大厦墙角2公分100uA满表,紧贴爆表

大柜:离大厦墙角5米,清晰收到7个台(低端未覆盖)
简易:紧贴大厦墙角,可清晰收到6个台(低频率大段未覆盖)
纸皮:紧贴大厦墙角,可收6个台(低频覆盖范围比上两都大)

这就绕在大塑料柜上的,面积88cm×38cm,用线量约35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住十几楼吧?挺高啊!!!!!!!!

网友:
大厦墙角紧贴:爆表,约108uA,可清晰收到6个台(低频率大段未覆盖)

选台时用转动角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方向,对准墙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虾兄的探索研究精神令人钦佩,值得我等学习。玩也玩出了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环形天线接收强度跟楼高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估计你的楼里都是钢金

楼主:
我这里信号不强,也是从1微安慢慢开发出来的。

这是第一次响的情况,还要借助放大器找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uid=33676#pid993710

那时候响了就很高兴,做梦也想不到家里不接室外天线能收到30微安。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极品贴,实用贴,俺正在用,用个边长500的纸壳,边上做口,类蛛网式绕15圈,放在床边缝里,夹上双联,串2AP9即可收听,甚好!!!

网友C:
引用,,请教;

这个绕在Baby玩具胶上的大环就是惊喜。因为一开始并不期望出现什么结果,所以只是随便选一条长度大约的自制三股线,它的唯一好处是比1、2股好。

龙虾兄:1、2股的试过否?,效果(电流)较3股的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绕在Baby玩具胶上的大环就是惊喜。因为一开始并不期望出现什么结果,所以只是随便选一条长度大约的自制三股线,它的唯一好处是比1、2股好。

龙虾兄:1、2股的试过否?,效果(电流)较3股的小多少?

单股的输出电流6成,选择性明显差些;两股电流9成;5股绞合与3股线基本一样。

现在需要试的是5股绞合线成5股平行线的区别。怀疑螺旋绞合太紧会有不良效果。网线双绞线的电流是逆向的,可以互相抵消。但用于同向电流,效果可能反过来,很有必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品贴,实用贴,俺正在用,用个边长500的纸壳,边上做口,类蛛网式绕15圈,放在床边缝里,夹上双联,串2AP9即可收听,甚好!!!

上个图来看看好吗

网友:
龙虾先生是矿石机高手啊.佩服.
学习了.

楼主(2010-02-18):
在一些具体的细处也可能体会地板胶大线圈的优点。

水管上有两条挂东西用的铁线。这样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直接挂上去。 照片114-DSCN0655-什么都不用干就挂在水管上.JPG

线圈紧贴承托物一般不好。这样什么都不用干就放在上面,就有1.5公分的距离。

从量变到质变,这东西简便得发生质变,象实验室的白老鼠一样又便宜又好用,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我用它做过很多很多的试验。

网友:
别把它当成了家里讨厌的灰老鼠,实验室的小白鼠可不便宜。
只是调侃,楼主的实践精神可嘉,俺这光看不动手的是不劳而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大圈圈确实一直都有意向。因为需要参考数据,所以每次尺寸增长不会太多。

网友:
简单,廉价!

网友(2010-04-23):
谢龙虾

不错真想不到,这样普通的方法,能出这样好的效果。

网友:
龙虾先生是矿石机高手啊.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敢当,目前只是在摸索大众化的东西。

网友:
不拘一格,好用就行!

楼主(2010-06-11):
时间:9:40--9:50
位置:房间内墙角
信号:比平时偏弱
环境:较安静
收台:1287,1205,1062,981,900,864,756,747,675,共九个
检波:Bat85,当时压降:0.202V,当时温度:27.5
耳机:两个Shh-1并联,配12伏29亨变压器
电路:简单大环电路
线圈:0.3*3股,10匝

网友:
请问龙虾,你离中波台多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有多远。深圳本地大功率的只有1287。有两个香港台。1062可能是珠海中山那边的信号。我想说的是只要材料选得正确,使用得法,不需要太贵也不用太复杂,就能收到不少台。

楼主:
其它条件相同,这样再多收一个702中国国际,声音微弱,可用收音机对得上。

长形的框更有利于紧贴墙角,效果好一点。尺子长度50CM,共8匝,108微亨。上面的地板胶环96微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