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

楼主(2010-01-01):
各位,有没有各种型号电子管的用途啊,比方说什么管子是检波的,什么是滤波的,谢谢了!!!

网友:
请下载电子管手册。。

网友:
常用电子管的作用

型号          名称                       用途
---------------------------------------------------------------------
12C3P    三 极 管                分米波振荡
12G2P    复 合 管                检波,低频电压放大和自动音量控制
12H3P    二极管                  超高频检波及变频
12J1S    锐截止五极管            小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12K3P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13P1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1B2      复 合 管                检波和低频电压放大
1K2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1Z1      二极管                  电视行回扫回程脉冲电压整流
1Z11     二极管                  电视行扫描回程脉冲电压整流
1Z1B     二极管                  电视行扫描回程脉冲电压整流
1Z7B     二极管                  高频脉冲整流
2D1P     二极管                  分米波波段作检波用
2J14B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2J27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2J27S    锐截止五极管            小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2P19B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功率放大
2P2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2P29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小功率发射
2P29O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小功率发射
2P29S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2P3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功率放大
2Z2P     二极管                  高压整流
2Z2P-T   二极管                  高压整流
4J1S     锐截止五极管            小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4P1S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振荡及功率放大
5Z1P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5Z2P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5Z3P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5Z3PA    二极管                  专用设备整流
5Z4P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5Z4PA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5Z8P     二极管                  全波整流
5Z9P     二极管                  全波整流
6B8P     复 合 管                高频和低频电压放大,检波和自动音量控制
6C1      三 极 管                高频电压放大
6C11     三 极 管                超高频振荡
6C12     三 极 管                栅地电路中作低噪声超高频放大
6C16     三 极 管                宽频带电压放大
6C19     三 极 管                稳压电路中作电压调整管
6C1J     三 极 管                超高频振荡
6C3      三 极 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C3-Q    三 极 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C31B-Q  三 极 管                电压放大
6C32B-Q  三 极 管                电压放大
6C4      三 极 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C4-Q    三 极 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C5D     三 极 管                分米和厘米波波段的小功率振荡
6C5P     三 极 管                检波和低频电压放大
6C6B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振荡
6C6B-M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振荡
6C6B-Q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振荡
6C7B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C7B-Q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C8P     三 极 管                高频脉冲振荡
6D3D     二极管                  分米波和厘米波的上限作检波用
6D4J     二极管                  高频检波
6D6A     二极管                  检波或整流
6D6A-Q   二极管                  检波或整流
6D8D     二极管                  分米波和厘米波的上限作检波和电压测量
6F1      复 合 管                变频或高频电压放大
6F2      复 合 管                振荡,混频及高频电压放大
6F3      复 合 管                电视帧振荡或脉冲放大和帧扫描输出
6G2      复 合 管                检波及低频电压放大
6G2P     复 合 管                检波,低频电压放大和自动音量控制
6H2      二极管                  检波及小功率整流
6H2-Q    二极管                  检波及小功率整流
6H2-T    二极管                  检波及小功率整流
6H6P     二极管                  检波
6H7B-Q   二极管                  高频电压检波及小功率整流
6J1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1-Q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1B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1B-Q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2      锐截止五极管            混频及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2-Q    锐截止五极管            混频及宽频带电压放大
6J20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23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2B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2B-Q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3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3-T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32B-Q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4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4P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
6J5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5B-Q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8      锐截止五极管            低频电压放大
6J8P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
6J8P-T   锐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J9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J9-Q    锐截止五极管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6K1B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K3P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K4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
6K4-Q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
6K5      遥截止五极管            高频电压放大
6N1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1-M    双 三 极 管             专业脉冲设备中作低频电压放大
6N1-Q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10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11     双 三 极 管             低噪声高频电压放大
6N12P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13P    双 三 极 管             电子稳定电路
6N15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小功率振荡
6N16B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振荡
6N16B-Q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及高频振荡
6N17B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17B-Q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2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2-Q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21B-Q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3      双 三 极 管             高频电压放大
6N4      双 三 极 管             低噪声电压放大
6N5P     双 三 极 管             电子稳定电路
6N6      双 三 极 管             触发器,阻尼振荡器及阴极输出器
6N6-Q    双 三 极 管             触发器,阻尼振荡器及阴极输出器
6N7P     双 三 极 管             低频功率放大
6N8P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8P-T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N9P     双 三 极 管             低频电压放大
6P1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12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电视行扫描电路功率及脉冲电流放大
6P13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电视行扫描电路放大和振荡
6P14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14-Q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15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视频输出电压放大
6P15-Q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视频输出电压放大
6P25B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30B-Q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31B-Q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3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4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6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低频功率放大
6P9P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宽频带功率放大
6S6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宽频带电压和功率放大
6T1      输出五极管 束射四极管   推挽输出
6U1      复 合 管                混频
6U2      复 合 管                电视同步分离和正弦波振荡
6Z18     二极管                  电视行扫描输出电路作阻尼用
6Z19     二极管                  电视行扫描输出电路作阻尼用
6Z4      二极管                  全波整流
6Z4-Q    二极管                  全波整流
6Z4-T    二极管                  全波整流
6Z5P     二极管                  小功率全波整流
FU-13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
FU-15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及振荡
FU-15J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及振荡
FU-17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FU-17T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FU-19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FU-25    发 射 管                高低频功率放大,倍频,振荡和阳极调幅
FU-27F   发 射 管                110Hz以下功率放大,振荡和调幅
FU-29    发 射 管                米波范围内作功率放大,振荡以及在短波范围内作线性放大
FU-29T   发 射 管                米波范围内作功率放大,振荡以及在短波范围内作线性放大
FU-31    发 射 管                米波波段作功率放大和振荡
FU-32    发 射 管                米波波段作功率放大和振荡
FU-32T   发 射 管                米波波段作功率放大和振荡
FU-33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振荡
FU-400F  发 射 管                大功率音频扩大机,电视发射机
FU-46    发 射 管                高频放大,振荡,倍频,调频
FU-483F  发 射 管                超高频振荡
FU-5     发 射 管                调幅及低频功率放大
FU-50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高频振荡
FU-500F  发 射 管                无线电设备中功率放大和振荡
FU-50J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高频振荡
FU-7     发 射 管                高低频功率放大,倍频,振荡和阳极调幅
FU-80    发 射 管                50MHz频率以下作功率放大和振荡
FU-80J   发 射 管                50MHz频率以下作功率放大和振荡
FU-81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振荡
FU-811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振荡
FU-81J   发 射 管                功率放大和振荡
WF1P     稳压                    信号发生器稳定输出电压
WF2P     稳压                    信号发生器稳定输出电压及测量电阻噪声仪器
WL10P    稳流                    稳定电流
WL11P    稳流                    稳定电流
WL12P    稳流                    稳定电流
WL1P     稳流                    稳定电流
WL2P     稳流                    稳定电流
WL31P    稳流                    稳定电流
WL3P     稳流                    稳定电流
WL4P     稳流                    稳定电流
WL5P     稳流                    稳定电流
WL6P     稳流                    稳定电流
WL8P     稳流                    稳定电流
WY1      稳压                    稳定电压
WY1-Q    稳压                    稳定电压
WY1-T    稳压                    在特殊设备中作稳定电压用
WY10P    稳压                    稳定电压
WY2      稳压                    在专用设备中作稳定电压用
WY202B   稳压                    高稳定性设备中稳定直流电压或作托持元件
WY2P     稳压                    稳定电压
WY300G   稳压                    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电路
WY301G   稳压                    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电路
WY302G   稳压                    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电路
WY303G   稳压                    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电路
WY3P     稳压                    稳定电压
WY4P     稳压                    稳定电压
WY5B     稳压                    稳定电压

网友:
楼主的勋章比我还多。。。

楼主:
呵呵   谢谢,要是有管脚图就好了...

楼主:
一般的 管子,信号输入和输出是哪个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 管子,信号输入和输出是哪个脚啊?????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建议您抽时间慢慢的看看我的在百度空间了=里的博客与相册,应该会有收获的:

http://hi.baidu.com/wuhu1952

网友:
今个儿百家讲坛曾仕强说了一句:读书百遍意自明
和俺老师说的是一个意思: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网友:
楼主去 下一本 《电真空器件手册》吧...稍微看看再下点别的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管不是单纯接上输出和输入就能工作的,不同场合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接法,还要搞好各级电压。
找点电子管的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