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优利德UT70A表的资料?

楼主(2010-01-01):
熊弄到一块UT70A表,电阻档比较准,就是电压档有些误差,上6350基准只显示4.96V,想调校但里面可调的地方很多,不敢贸然动。上网查半天没找到资料,在这里求助一下。

网友A:
UT70A电路图

网友B:
谢楼上的图纸,我有70B的表,但不知道要调哪个电位器,里面可调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70A电路图

非常非常感谢.研究了半天图纸,看的头错脑胀.对万用表不熟悉,哪位能指点一下是调哪个电位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上的图纸,我有70B的表,但不知道要调哪个电位器,里面可调太多。

70b的图

网友:
谢谢!谢谢!多谢楼上的朋友。这个70B的图纸好像和我的有区别,我这个没有PEAK按键,而有一个RS232C按键。里面的芯片我没有拆开看。

网友(2011-08-09):
VR12 VR13 TTL电平门限
VR10  20H 200mH 2uF 200nF 20nF
VR9   20mH
VR8   2mH
VR7   100uF
VR2   10A档校准用
VR14  电感电容校准用的
VR3   VR5 摄氏
VR4   VR6 华氏
VR1   交流转换精度调节
VR11  参考电压调整
手电那里的!

网友C(2017-08-09):
问一下各位师父我的70a测不了电容和电感是什么坏了

网友:
   谢谢坛友分享图纸,B比A识图方便,也便于理解,关键是处理芯片功能更强大了!

网友(2021-01-28):
到2021年也能用上,谢谢lvhao

网友(2021-08-06):
果断标记一下,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各位师父我的70a测不了电容和电感是什么坏了

面板上有个电容电感专用按钮按下没有?查这个开关相对应的电路。

LC键

LC键

网友:
还是各位坛友资料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