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DIY的C412台式机对讲接收机

楼主(2010-01-02):
手里一台C412手台功放块坏了,排线也断了,用导线连上壳扣不上了,索性DIY一个台式机。效果不错,步进电机做的步进开关,接收灵敏度也可以。跟C450差不多。 调整大小
手机照的效果一般。
步进开关原理图。

网友A:
不错啊.楼主IC-2SAT可以改为台式吗?我也想把这一台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楼主IC-2SAT可以改为台式吗?我也想把这一台改一下

理论上都可以啊,只要你敢下手!

网友A:
我想也是.因为它是工作在144MHZ;但可以显示0-1300MHZ ;想把它改成全频接收;但查了下PLL集成块M54959P只可以工作到500MHZ不知有哪个可以代换它可以工作到1000MHZ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也是.因为它是工作在144MHZ;但可以显示0-1300MHZ ;想把它改成全频接收;但查了下PLL集成块M54959P只可以工作到500MHZ不知有哪个可以代换它可以工作到1000MHZ就好了!

估计那是不可能的啦!如果可以改早就有人玩了,况且这么宽的带宽造价不菲啊!能显示没啥用,就像C450换几个二极管就可以显示C150的频段但是不能发射和接收啥用没有啊。

网友B:
楼主狂人,着呢么不用呼号注册id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里一台C412手台功放块坏了,排线也断了,用导线连上壳扣不上了,索性DIY一个台式机。效果不错,步进电机做的步进开关,接收灵敏度也可以。跟C450差不多。388206
手机照的效果一般。..........
步进开关原理图。38820738820 ...........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双通道IC放大器,可是标题确实对讲机啊?

网友:
这个玩意档次高,我玩不了,我只能玩个单管及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里一台C412手台功放块坏了,排线也断了,用导线连上壳扣不上了,索性DIY一个台式机。效果不错,步进电机做的 ...

那个电路图只是调频率用的步进开关的原理图。这个制作中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步进开关,本来这东西是给雕刻机设计的,叫手脉。其实跟对讲机那个调节频率的开关是一样的,就是利用步进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电脉冲经运放处理后来实现调节。

网友:
这个不错,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狂人,着呢么不用呼号注册id啊。

没有呼号啊再说我光听也用不到呼号啊注册那个还得交会费

网友:
太复杂,技术性太强,还是玩单管机好,大不了玩超外差的七晶体管,一涉及复杂的数字信号,就晕。 对于数字信号,我只知道0000代表0,0001代表1,1001代表10。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做的步进开关与原来的步进开关比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