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不详??上海四厂星牌经典MF64万用表

楼主(2010-01-02):
刚刚看到有兄弟发63,我凑凑热闹发个刚来的MF64。

楼主:
拍不好照片。这个问题我很头疼。埃。。。这算是拍的好的了。

网友:
帮转下方向。

网友:
非常喜欢

网友:
这种样式面板的表不多,使用习惯了很好用。

网友:
这种样式面板的表不多,使用习惯了很好用。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localimg=400,300]8[/localimg]

[localimg=400,300]9[/localimg]

网友:
调零电位器不错,线绕的。

网友:
我对MF64万用表的评价:
    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星”牌MF64型万用表彩色外壳造型扁平美观。采用一只小旋钮选择欧姆、交流、直流等档位。另一只主旋钮选择量程。这样就使得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等相应量程的档位共用。在旋钮有限的档位上,使量程增加了近一倍。
    MF64型万用表有一些独特的优点:可以测量交流电流、测量直流电压时可采用档位小旋钮改变表笔正、负极性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MF64型万用表设有专门测量电池的档位,可以测量电池在带负载情况下的电压,比一般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池时实际测量的是空载电压要实用得多(有些电池虽然测出来还有1伏以上的空载电压,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使用)。
    “星”牌MF64型万用表是我非常喜欢的万用表之一,也是我曾经向无线电爱好者特别推荐的一种好万用表。

网友:
这种表的缺点就是要爱惜用!

网友:
我八十年代中期购买一块使用至今,此表功能较多很适合无线电爱好者使用。只是有机玻璃和铝合金表面容易磨损。

楼主:
我现在这个还很新。字迹都都清晰

楼主:
我也是刚到手这快表。当时还没太在意,只是留意了。他可以测量电池电压。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老师对此表的评价 我记得在无线电还是杂志上见过这篇文章,对常用的万用表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详细这位老师, 我从一开始选的就是MF47型表,虽然到现在没有得到一块真正南京产的 用的全是山寨的 但是很好用  谢谢这位老师,记得那篇文章好久了,90年代的文章了。...

    非常感谢“娟姐网游”朋友!谢谢你还记得我,记得我的这篇文章!
    我曾在1993年第10期《无线电》杂志上发表了“和初学者谈万用电表选购”一文。文中向初学者依次介绍并推荐了:MF47型、MF64型、MF30型万用表。同时还对
500型、MF15型、MF50型、MF75/2型万用表进行了评价。
    该文当时发表后得到了编辑和一些读者的好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把您的文章再贴一次,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应楼上朋友的要求,我将原文贴出

该文曾发表于1993年第10期《无线电》杂志。因为时隔16年,文中有些介绍和评价不一定适合现在的情况(例如当时并无“山寨表”),请大家阅读时多多包涵!

                                                       和初学者谈万用电表选购

                                                          《无线电》杂志1993年第10期

       万用电表是无线电爱好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选择一块理想的万用电表不但会给你的无线电制作、维修带来很大方便,而且还会使你终生受益。目前市场上所售万用电表的品种、型号很多,初学者在购买时往往眼花缭乱,不知买那种好。本文想通过对几种常见万用电表性能的介绍,帮助初学者选购一块功能齐全、价格适宜、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万用电表。
       灵敏度是万用电表的一个重要参数。一般又以直流电压灵敏度最为重要。灵敏度高的万用电表测量的准确性也高,但价格也相应较贵,体积也大些。万用表的灵敏度通常都标在表盘上。无线电爱好者一般选购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KΩ/V(也写作20000Ω/V)的较为合适,这种档次的万用电表价格大都在一百元以下,品种也最多,很便于选购。灵敏度再低的表就难以满足无线电爱好者的需要了。但也没有必要去追求灵敏度过高的表。因为灵敏度过高的表不但价格较贵,而且体积也大,使用、携带都不方便。
       欧姆档是无线电爱好者使用最频繁的档,在选购时对其量程的设置应特别注意。欧姆档一般都应当设有R×1、R×10、R×100、R×1K、R×10K五档。其中R×10K档需要单独安装15伏积层电池。因该档使用的机会不多,所以不少人一般都不装积层电池。也不大使用该档。有些型号的万用电表便省去了该档,这也是合理的,但如果缺少了别的档,就会给使用带来很大不便。
       直流电压档和直流电流档也是经常使用的档,选购时应看看这两档量程的设置是否齐全、合理,并且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
       至于交流电压档,首先应考虑测量市电电压要方便、准确,故最好有250V档。其余档各种万用电表的设置虽然不尽相同,但一般都能满足需要。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有代表性的便携式和袖珍式万用电表的性能、特点和参考售价。以便选购。需要指出的是:同一型号的万用电表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厂家在生产,其质量也大不一样。我们在选定了型号以后还应该挑选那些名牌厂家的产品。
一、500型万用表
    这是一种传统的表,生产历史较长,性能稳定,应用非常广泛。许多维修资料中所标的电压、电阻参考值都标明是用 500型万用表所测得的。该表的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000Ω/V,量程齐全,欧姆档设R×1、R×10、R×100、R×1K、  R×10K五档。直流电压档设2.5、10、50、250、500 伏五档;交流电压档设10、50、250、500伏四档;直流电流档设有50微安及1、10、100、500 毫安五档。另外还设有直流 5安插孔和交直流2500伏插孔。该表表盘大,刻度简捷清晰,坚固耐用。缺点是采用两只旋钮交替选择量程和量限,操作不便且容易搞错。电压、电流刻度在有些档需要折算,读数不够直观。另外该表外型也不够美观且略嫌笨重,比较适合于在固定场合使用。该表价格约一百余元。
二、MF47型万用表
    该表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KΩ/V,量程齐全并且设有测量晶体管放大倍数用的插座。欧姆档设有R×1、R×10、R×100、R×1K、R×10K 五档。直流电压档设有0.25、1、2.5、10、50、250、500、1000伏八档;交流电压档设10、50、250、500、1000伏五档;直流电流档设0.05、0.5、5、50、 500毫安五档。另外还设有直流 5安和交、直流2500伏插孔。该表表盘较大,并设有消除视差的反光镜,读数清晰、直观。只用一只旋钮选择各量程,标度盘与量程选择开关指示盘对应按交流红色;晶体管绿色;其余黑色印制成红、绿、黑三色。使量程转换和测量读数鲜明、便捷。操作方便不易搞错。该表外壳扁平,造型美观,可带替一般中型表使用。是本文向无线电爱好者特别推荐的一种好表。售价约一百余元。南京电表厂生产的MF47型万用电表制造工艺精良,质量较好,应优先选购。
三、MF64型万用表
    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星”牌MF64型万用电表为彩色外壳。造型扁平美观。直流电压灵敏度为 20000Ω/V,量程齐全并能测量交流电流和晶体管放大倍数。该表采用一只小旋钮选择欧姆、交流、直流等档位。另一只主旋钮选择量程。这样就使得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等相应量程的档位共用。在旋钮有限的档位上,使量程增加了近一倍。欧姆档设R×1、R×10、R×100、R×1K、R×10K五档。直流电压档设有0.5、1.5、2、10、50、100、200、500、 1000伏九档;交流电压档设有10、50、250、500、1000伏五档;直流电流档设50微安、0.25、2.5、12.5、25、 125毫安、0.5安七档,并设有2.5安插孔。交流电流档设有0.5、5、25、50、250毫安及1安六档。该表在性能、体积、售价等方面都与MF47型表相似。如果说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表盘设计不够明快大方,刻度不够精细。但该表也有一些独特的优点如:可以测量交流电流、测量直流电压时可采用档位小旋钮改变表笔正、负极性等。是本文向无线电爱好者特别推荐的又一种好表。
四、MF30型万用表
    该表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KΩ/V,主要特点是体积小巧、功能齐全。该表虽仍然是袖珍型表,但功能较强,完全能够满足无线电爱好者的需要。该表欧姆档设R×1、R×10、R×100、R×1K、R×10K五档;直流电压档设有1、5、 25、100、500伏五档;交流电压档设10、100、500伏三档;直流电流档设有50、500微安及 5、50、500毫安五档。表盘上还装有消除视差用的反光镜。该表价廉物美,(售价约60元)携带、使用都很方便,最适合初学者使用。这种表以上海第四电表厂等上海厂家生产的质量较好。
五、MF50型万用表
    该表外形为横式,体积较小但表盘相对较大,读数清晰、量程齐全。直流电压灵敏度为10000Ω/V。并设有测量晶体管放大倍数用的插座。欧姆档设有 R×1、R×10、R×100、R×1K、R×10K五档。直流电压档设2.5、10、50、250、1000伏五档;交流电压档设有10、50、250、1000伏四档;直流电流档设有2.5、25、250毫安三档。另外还设有直流100微安和2.5安插孔。美中不足的是该表直流电压灵敏度稍微低了点,但仍能满足一般需要。这种表因价廉(约50元)物美,在初级无线电爱好者中使用最为广泛,也是许多家电维修培训班向学员推荐的表。
六、MF15型万用表
    该表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00Ω/V,体积小巧。欧姆档设有0-100K、0-1M两档。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档分别都设有10、50、250、500、1000伏五档;直流电流档设0.5、10、 100毫安三档。这种表较适合电工户外测量使用。因其直流电压灵敏度过低,特别是欧姆档量程设置不全。无线电爱好者不宜选购。
七、MF75/2型万用电表
    这是上海震华仪表厂新近出品的一种袖珍式万用电表。该表最大的特点是体积十分小巧,外型尺寸只有79×69×35毫米,仅相当于一只香烟盒的大小,可以放在口袋里,外出携带非常方便。该表外形为横式,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00Ω/V。 共设12档量程,欧姆档设R×100、R×1K两档。交、直流电压档分别都设有10、50、500 伏三档;直流电流档设0.5、10、100毫安三档。并设有一档测量晶体管放大倍数的档位。该表小巧美观,制造工艺精良。还装有氖管可作试电笔用。价格也很低廉(约30元)。已有了一块较大万用表的无线电爱好者将此表作为外出和临时使用的辅助用表会带来许多方便。
    最后再谈谈有关数字万用表的问题。数字万用表具有体积小、测量精度高、读数直观、过载能力强等许多优点。其各项技术性能几乎都优于指针式万用表。数字万用表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无线电爱好者中,数字万用表的普及率却远不能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不少人手头也有数字万用表,但却很少使用。他们都觉得数字万用表不如指针式万用表好用。原因究竟何在呢?
    分析我们平时使用万用电表的情况:用得最频繁的往往是检查线路的通断、判断晶体管的好坏、观察电解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以及查看一下某处有无电压、电流等等。在这些测量中我们通常只是看看指针偏转的大致角度,而并不关心具体的读数。有时不等指针停稳就结束了测量。我们不妨把这种测量称为“模糊测量”。在无线电制作、维修中,这种“模糊测量”的机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数字万用表恰恰不便用来进行“模糊测量”。不难想象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晶体管的极性和电解电容的好坏时将有多么别扭。另外万用表的一些特殊使用方法和使用技巧也难以在数字万用表上实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数字万用表在无线电爱好者中不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吧。
    建议无线电爱好者在购置第一块万用电表时还是选购指针式万用表为好。

楼主:
呵呵,这篇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感谢楼上得朋友。

网友:
MF64型号万用表是上中技念书时学校要求集体购买的,当时全体交了100大洋,都觉得这玩意挺贵重的。距今近10年过去了,还偶尔修理家电时用得上,是一款能满足基本测量需求的好仪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写18和35?

网友:
回复楼上朋友(怎么没写18和35?):
    因为这篇文章是给初学者推荐万用表。FM18、FM10、FM35在当时价格很高,按当时的工资水平,我觉得不便给初学者推荐这些高档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那为何没说买表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越老的越好?还有,为何不说买时要开壳看心?

网友:
各位上的是未缩水的表、缩水表又是另一回事了。缩水表夲坛有、大家去看看!想买的人就自然少了.

网友:
回复3141朋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那为何没说买表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越老的越好?还有,为何不说买时要开壳看心?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6年前(1993年),当时没有“缩水表”这个概念,也没有“越老的表越好”的说法。其实国产万用表大约在80年代达到了质量的高峰。在当时看来,更老的表反而不一定好,例如60年代由于物质匮乏,生产的表在用料上并不比后来的好。
    “买时要开壳看心”在当时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当时的表一般在国营五金交电化工商店销售,进货渠道正规,根本没有仿冒和山寨一说。再说当时在柜台买表是不允许拆开表壳的,除非售货员是你的亲戚。

楼主:
是啊。我在9几年的时候买MF47的还是国营五金交电化工商店买的。售货员和的脸和驴一样。你摸一下表。她都不乐意。

网友:
好表

上四厂的64是经典的.我店中现还有二台.相比63可是更好的.63带有运算放大器.

网友:
请给连接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售货员怎么能这样啊?

网友(2010-10-06):
我的表和你的一模一样,可惜有一颗电阻烧坏了,可以请你帮我看看是多大的电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