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我是这样测 1 uH以下的电感的

楼主(2010-01-04):
测 6厘米长的漆包线的电感

原理图

** 注意,  MATHCAD 里面的 C1 C2 C3 L1 L2 L3 与电路原理图里面的C1 C2 C3 L1 不对应,  只是一个例子 **

用一个电容3点式振荡,  电容是拆垃圾板的 220pF 和 330pF, 三极管是 9018.   待测电感用ic插座固定.
用示波器自带的硬件频率记测出振荡频率,  然后用 MathCAD 或者 MATLAB 算出电感量.

测 6厘米长的漆包线的电感,  用上面的电路, 振荡频率是 54.1574MHz
算出只有 0.065 微亨,  也就是 65 nH.

因为原来想用单片机搞个 LC 测试仪,  阅读了网上的文章后发现很大部分都用的是频率法,  刚好手头的示波器带硬件频率计的,  就把它用上了.  在加上偶特别特别的懒,  不善于笔算,  所以就把公式写进 MathCAD 让 MathCAD 来算(估计Excel或者其他也能算的).

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  单片机的设计用的是 LM393 之类的比较器做振荡,  测试 100nH 以下的电感估计也是不准的,  但是网上的例子都把有效数字标到了 0.01uH.   偶就是想自己看看 10nH 到底怎么测出来?
结果发现6厘米的线就 65nH 了,  哈哈

补充内容 (2015-1-1 03:49):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54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032-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5-1.html

Colpitts .rar

振荡电路的 Multisim 10 工程文件

楼主(2012-08-19):
回头想想, 似乎也是为了满足儿时的梦想才买了示波器。

又有几个月没碰它了。

       现在测小电感俺用优利德 70B 的频率档,  这个邪门的万用表竟然能测到 400MHZ.  也算一个异数。
2004 年买的, 8 年了还没坏。

楼主(2011-06-27):
I finally got it working.

here is my schematic.

L1 is the inductor you wish to measure. C1 i ...
millwood 发表于 26/6/2011 11:12

       wow,  that work great under LTspice

如果用 2SC3355  2SC3356  BFR93A 这些微波管应该可以减小结电容的影响, 或者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2010-02-11):
以經驗公式直接計算電感:L(uH) = (99 x N^2 x D^2) / [(4.5 x D + 10 x N x d) x 1000]
其中N為圈數,D為線圈直徑(cm),d為線徑(cm)

結果得出:
6 cm 線繞成1圈的電感約為0.04 uH
12 cm 線繞成1圈的電感約為0.08 uH

這跟樓主的測量值相去不遠。

网友(2010-01-04):
善用仪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 6厘米长的漆包线的电感

http://i6.photobucke ...

从照片到文字叙述都看不懂,您到底是如何测电感的!其实您只要画出原理图,再在图上标出测量点,不是简单明了的多?

楼主:
huahe1992 过奖了.   谢谢!!

已经补上原理图,  对不起了,  忙中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计算肯定有问题,由于频率高,三点式振荡必须把晶体管的结电容和线路的分布电容,引线电感等都计算进去,否则误差会非常大。而单片机测量开机都会有个校准清零的程序,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偶的意思是, 关心的是小电感的测量, 比如 100nH (0.100uH) 的测量,
清不清零问题不大, 因为 9018 或者 2sc3355 的分布电容只有几 pF, 不会超过 20pF.

谐振回路用的电容远远大于 20pF,  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大部分单片机的例子用 LM393, 最高振荡限制了小电感的测试能力, 至少淘宝上那些商家没有用它们来测试几厘米的导线的分布电感. 看到它们测试的最小电感量也是几个 uH.   很可能几厘米的铜线插上去就直接停振了,  测都不用测了,  更惘论清零了. [这里偶理解错了, 单片机LC表用的是差值法, 待测电感与标准电感串联后再测, 就算是很短的短路线也不会令电路停振]

当然,  稍微改进一下电路是可以避免分布电容的影响的,  只是本人太懒了, 如果用 Clapp 振荡电路,  就不怎么需要考虑分布电容了.
也可惜手头的垃圾太少,  找不出几个高频电容.  连 npo 瓷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计算肯定有问题,由于频率高,三点式振荡必须把晶体管的结电容和线路的分布电容,引线电感等都计算进去,否则误差会非常大。而单片机测量开机都会有个校准清零的程序,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同意以上观点,6cm导线弯成楼主的样子没有那么多。

楼主:
请您用个实际例子告诉大家,  6 厘米长的0.5毫米(直径)导线的分布电感是多少 nH  (0.00? uH)

      至少偶很想知道.

网友:
我拿自己DIY的LC表测了一下,12cm的一段网线芯线弯成成一圈,电感 25nH 左右

网友:
终于看到 e3po 焊的东西了
测小电感应当是用已知的标准电感谐振测个频率,再将待测电感和标准电感串联测出另一个频率,根据两个频率来计算。
计算量不大,很适合用单片机完成自动化处理。

我自己做的这个,用LM311做的振荡,谐振电容用的1000pF和82uH,振荡频率570kHz左右。标准参考电容1200pF。
测频率分辨率是10Hz (为了0.1秒读数) 小电感的分辨率可以做到 0.003uH,  小电容 0.03pF 的理论值。如果谐振频率与公式计算的结果一致的话,理论上的相对精确度与绝对分辨率如下两个图 (MATLAB绘图)

提高测频的分辨率,减小谐振电容和电感C0, L0的值,都可以提高理论上的分辨率和相对精确度。 但是振荡频率高了也不好,电容器和电感器的电抗是随频率变化的,频率越高越明显。LM311做振荡也不是太好,空了我打算用74HCU04或者分立件重做。

楼主:
12 厘米的 0.5 直径的漆包线在本主题中的电路,    偶测到的振荡频率是 41.41MHz,
因此算出的电感是 112 nH.

     回顾上面的 6 厘米  65nH 的结果,  偶觉得比较靠谱.

如果用差值法:

14.3882 MHz  926.9 nH  (1uH电感, 拆自电脑主板)

13.6116 MHz  1036.0 nH  (1uH上述电感 + 焊上 12厘米0.5mm直径的漆包线 )

1036.0 - 926.9 = 109.1 nH

也就是说,   12厘米0.5mm直径的漆包线的分布电感在112 nH左右的结果是相对比较可靠的,

112 - 109 = 3 nH  这可能就是偶制作的电路的分布电感(走线和IC插座).

   d3b7 兄不妨报道一下 6 厘米 和 3 厘米的铜丝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学习了

               能省钱就好,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 6厘米长的漆包线的电感

http://i6.photobucke ...

现在这样说的明明白白的了,一看就懂!只有如此,才可以达到发帖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样说的明明白白的了,一看就懂!只有如此,才可以达到发帖的目的。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改进后可以测量印制板上的印制电感。

            具体一点吧?    偶想测得更准一些

楼主: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想法和结果分享出来,  互相学习嘛

网友E:
用QBG-3测  6CM=108nH  f=25.2mHz  C=370p
       12CM=150nH  f=25.2mHz  C=256P
如  C=100P
       6CM 谐振于 49mHz,计算 L  107nH
       12CM 谐振于41mHz ,计算 L  150nH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QBG-3测  6CM=108nH  f=25.2mHz  C=370p
       12CM=150nH  f=25.2mHz  C=256P
如  C=100P
       6CM 谐振于 49mHz,计算 L  107nH
       12CM 谐振于41mHz ,计算 L  150nH

谢谢分享!

楼主:
今天到卖同惠手持电桥TH2821A的商家处,  测试了 6cm长的漆包线,  发现读数已经到了有效数字的最后一位.

   只能估计出大概是 0.1uH.

网友F:
可以用空心电感计算软件计算,网上可以下到,还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空心电感计算软件计算,网上可以下到,还比较准的

      这也是个好主意

楼主:
测量小电感可以用土法、Q表法、数字电桥和电压法、相敏检波法, 偶感觉自己的土法也还挺管用

楼主:
回顾一下,   换了电脑好多东西不见了

楼主(2010-02-10):
多谢分享您的结果!!

网友G:
我刚测出来的是0.1UH,用山创A623电感表测得。

楼主:
山创A6243 ?   好东西啊,  分辨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测出来的是0.1UH,用山创A623电感表测得。

山创A623电感表分辨率为1uh,如何测量出来的?

楼主:
有意思,   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看法?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是A623,别看错了!

网友:
e3po的示波器是自己买的吗?
how much

楼主:
1x00  人民币包运费,   上淘宝找就是了.   (x < 9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QBG-3测  6CM=108nH  f=25.2mHz  C=370p
       12CM=150nH  f=25.2mHz  C=256P
如  C=100P
       6CM 谐振于 49mHz,计算 L  107nH
       12CM 谐振于41mHz ,计算 L  150nH

      回头再看这个回贴就知道偶竟然错过了真相,   150 - 107 = 43 nH,   这就是最精确的答案.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A623,别看错了!

对不起,看错了!

A623比A6243高一个数量级的分辨率,不过,楼主所说的电感量大约在0.05uh左右,A623只有0.1uh的分辨率,再加上量化误差,所测的数据几乎没有意义。

楼主:
nH 级的电感确实是一个比较令人头疼的东西

FYI:
stray inductances, intrinsic  inductances

常见封装的引脚电感:

14脚DIP:8nH。
68脚DIP:35nH。
68脚PLCC:7nH。
丝焊:1nH。(将一个未密封的管芯背向放在PCB板上,把芯片上的小焊盘和PCB之间的小焊盘用细线焊接起来,很少用)
BGA:0.1nH

http://tech.ddvip.com/2008/07/121739078549448_5.html
经验值: 2.54 cm(1英寸)的PCB导线长度,大约附加20 nH的寄生电感。1.27 cm(0.5英寸)长的导线与一个100 nH的电感器

连接,将增加额外的10 nH电感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art/artinfo/id/80001306?page=2
一个很好的经验算法是,电路板上每0.10英寸(0.254cm)的引脚长度将产生2.5nH的电感。

MAXIM  "在GPON / GEPON ONT应用中,针对激光器长引线,优化MAX3656输出网络"
......根据经验,1mm引线会产生大约0.5nH的电感,采用PCB顶装激光器组件时,通常会有2.5nH至8.5nH的电感附加在高速信号通道。这些较大的电感值与信号通道其它寄生参数一起,会严重影响千兆速率的信号质量。

楼主:
多谢 ben 兄指点,   请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