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四灯FM收音机

楼主(2010-01-04):
本机采用新型鉴频器电路,其工作原理Король Т. 在俄刊《Радио》上曾著有专门的文章阐述。采用这种鉴频器使调频收音机的制作大为简化,制作效率得以提高。电子管在收音机中的数量大为减少。同时,该收音机的调整也大为简化。省去了普通鉴频器中鉴频回路线圈的制作、耦合匹配、布局排线等等方面的麻烦。
本调频收音机,经精心设计,采用电视机中的图像放大电路,装配起来犹如直放式电路一样简单。
本收音机电原理图如图1所示。
本机为一级中频放大的四灯超外差式接收机。使用6SA7 (Л1)电子管完成变频器功能,中频放大器采用6АС7(Л2)电子管。电子管6Л7(Л3)完成限幅器、鉴频器及前置低频放大器功能。末级低放采用电视机中的高跨导五极管6AG7来担任。
本机输入端为不平衡式。天线耦合输入回路由L1,微调电容器С2及小容量С1组成。本机振荡器为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采用具有较小的初始容量的空气可变电容器С5,以便本机振荡器的准确调谐。在屏极回路中,包含一个谐振于中频的L2回路。电子管Л1的屏极及帘栅极电压经公共电阻R1供电,并连接电容器С3。电子管6SA7工作良好,即使本机振荡的正极(帘栅极)电压很低时,所产生的振荡也是非常稳定的。
L2回路将中频(10.5兆赫)通过电容器С7加至电子管Л2的栅极。在电阻R3上形成栅漏电压,同时因为回路中L2自身的少量分流,便可满足中频带宽要求。电子管Л2控制栅的偏压,通过阴极电阻R6上的电压降获得。电子管Л2屏极及帘栅极电压也通过电阻R4供电。电子管屏极回路中的L4谐振于中频上,与之并联的有电阻R5。
放大后的中频信号,不像在一般电路那样接到电子管Л3控制栅极g1上,而是通过电容器С10接到振荡栅g3上。在控制栅极g1回路中接有调谐于中频上的L5、C15谐振回路。两个栅极均有一个小的负偏压,该电压产生于电阻R8,的压降。电子管Л3的屏极及帘栅极回路中的电阻R9及电容器С11担任退耦作用。而在帘栅极上接有一个通过电阻R11及R12分压而得到的正电压,该电压不随电子管屏极的电流变化而变化,保持稳定。
采用电子管6Л7简化了收音机的装配。该管的第一栅极(控制极)引脚可灵活处理,而且鉴频器回路的线圈也不需要屏蔽,这个线圈可以装置于底盘之下,也可以安装于底盘之上。
电子管Л3的屏极负载是电阻R10。音频电压通过电容器С16加至电子管6AG7 (Л4)的栅极。由于采用了具有高跨导特性的电子管,即使在其低屏压及低帘栅压情况下,不用前置低频放大级也能获得足够的功率。输出电子管的栅极为自给偏压。
R14为音量调节电位器。为了防止发生自激,在电子管Л4的控制栅极回路中串接有电阻R16。
电子管Л4的屏极回路并接有电容器С18,这个电容对高频增益有所减低,从而使放音更自然。在末级也可采用负反馈来改善放声性能。
输入回路、本机振荡回路以及电子管Л3的控制栅极回路中,用微调电容器调节。中频放大器回路用黄铜芯进行调节。
元器件
本机所有元件,除回路线圈及可变电容器С5之外,均为市售成品。
输入及振荡回路线圈为脱胎式(无骨架)。线圈L1直径为15 mm,用直径1.2mm的裸铜线间绕五圈,间距1mm。线圈L3用相同导线绕4 3/4圈,线圈直径及间距同L1。连接电子管阴极的抽头端,距接地点1 3/4圈。线圈L1及L3都绕在直径为15.5 mm (5/8")的螺栓上更为简单,效果也更好些。绕制时将线的一端用虎钳夹紧,拉紧后绕在螺栓上,将线绕在螺纹内。线圈绕好后,轻松地拧下螺栓即可。
线圈L2及L4用直径9mm,长25mm的胶木或酚醛胶布塑料骨架绕制。线圈L2为45圈,用0.15高频漆包线绕制,绕一层;线圈L4为30匝,绕法同L2。线圈绕好以后,浸泡绝缘清漆。
线圈L5用直径为10 mm,长度为25 mm的瓷质或聚苯乙烯骨架绕制。共25圈,用0.25的漆包线绕制。 不用浸漆以免增加分布电容。线圈的起始端和终端用线系牢。С2及С15为瓷质微调电容器。
电容器С5由一个定片及两个动片组成。薄片半径18 mm,薄片间距为1.5 mm。
装配
收音机安装在尺寸为260×80×60 mm的底盘上(见图2)。
苏联调频四灯机
线圈L2,L5,电容器С15及电阻R13安装于底盘之上,且两个线圈需安装于对角线上,中间的电子管起到隔离板的作用。
其余线圈及电容器安装在底盘之下。底盘侧壁为天线引出插孔及微调电容器С5的轴。
本机的安装与所有超短波收音机一样,需要操作非常细心。每一级需接地零件应该做到一点接地。
线圈L3的位置应尽量靠近电容器С5。
连接电子管6AG7控制栅极的导线需要屏蔽。其余零件的安装参照装配图(见图3)。
调试
开始调试前,首先要检查所有电子管工作电压。本机设计屏压较低,这对于预防发生自激很重要。
然后,需要确认一遍所有电子管工作情况,并确定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如果触及电子管Л1的振荡栅极,其帘栅极电压下降至55~60伏,则说明本机振荡器已起振。反之,则需要略微增高电子管Л1的帘栅压,减小电阻R1的阻值,或增加线圈L3连接阴极抽头端到地的圈数。
调整收音机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标准调幅信号发生器来进行,这样比用电台信号调整要快捷得多。
调整可根据听觉来进行,也可以借助于通过一只容量为0.05~0.1μF的电容器连接到收音机输出端的高阻电压表,来观察指针的变化。
本机中频为10.5兆赫。将标准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10.5兆赫的电压加至电子管Л2的栅极,并使Л4调谐回路的谐振于该频率。在调节L2回路时,将L4及L5从回路中断开(保留与之并联的电阻)。调节L2回路,使与其相连电压表指针偏转最大,且电动扬声器声音最大即可。
然后,将L1线圈与电子管栅极断开,标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加至电子管Л1控制栅极,调整该回路。Л4回路中,调整L2的微调黄铜芯,使之谐振于中频。
为了避免自激,可在电子管灯丝与收音机底盘间加接一只电容器(图3装配图中的С19,5100 pF)。
然后,调整L1,L4回路,并调节L5回路的微调电容器С15,使其均谐振于10.5兆赫。旋动微调电容器С15,找到输出电压最小时的位置。使之向任何方向转动电容器都会使输出电压增加(图4, а)。
此时微调电容,输出电压最小,即L5回路调谐正确。
输入及本机振荡器回路的调整,最好在接收电台信号时进行。
检波器的有效特性曲线见图4,б所示。
苏联调频四灯机之
将天线L1回路连通,调整电容器С5,使声音最大。如果无声,则用铜铁棒的磁芯及黄铜芯,分别靠近线圈 L1,以确定回路电感量需要改变的方向。可通过压紧或拉伸线圈的方法改变回路电感量。电感量合适时,调节电容器С5便可收到电台声音。
如果调整时产生失真,那么需要通过调节输入回路的补偿电容器С2,使接收在大声时也不失真。
调谐完成后,就可以接收电台广播了。
调整本机振荡器回路接收电台广播时。如果声音在不太大时便出现失真,则需调节中频放大器回路,使接收声音最大。
调整L5回路时利用声音间隔进行较好,此时为未经调制的纯载波频率。调节该回路谐振使电台背景噪声最弱,接至收音机输出端的电压表指示最小。
L5回路调节良好时,放音音质非常好, 无频率明显失真。
本机中频放大器带宽达0.5兆赫,本机振荡器的频率漂移在实际工作时几乎察觉不到,因而没有必要再对本机振荡器进行微调。
低频放大器中的电子管6AG7,可以使用6V6或6Л6电子管代替。如果将电子管的屏压及帘栅压提高到250V的话,其输出功率比使用6AG7电子管相差无几。
该电路亦可用于电视接收机中,图像信号的超外差接收。此时只需拔出电子管6SA7,将中频信号直接加至电子管Л2 (6АС7)的栅极上,L2回路不变。如果电视只是接收单一频道信号, 就不需要电子管6SA7了。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机中电子管输出端的图像信号也是加至电子管Л2的栅极(参见:俄刊《Радио》1950年九月号),此时,中频L2及L4回路的谐振频率需调整至6.5兆赫,即图像载频与伴音载频间的差值。

本文来源:(据本文说出自矿坛)
http://www.942radio.com/museum/b ... a-f6fe9fd8bd59.html
相关电子管参数: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苏联的FM 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从哪抄来的,最关键的地方却一字没题。苏联的调频段频率范围比国内低得多,而这个频率差不多也正好是6SA7极限工作频率,所以这个电路在中国没有一点实用意义

1,请问您的“最关键的地方”是指什么?
2,苏联的调频段频率范围比国内低得多,您可否赐教?
3,此文的来源已经在文章的末尾标明了。因此,我的判断是:显然您没有认真看完文章,就急忙的发表了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不可靠人士消息:苏联的调频最高频率是73M。
据本人非证实试验:楼主所帖电路变频后面的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据本人不可靠记忆:本坛曾有高人说过6A2最高振荡频率可达120M。只是不知6A2与6SA7是否具有可比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从哪抄来的,最关键的地方却一字没题。苏联的调频段频率范围比国内低得多,而这个频率差不多也正好是6SA7极限工作频率,所以这个电路在中国没有一点实用意义

您说,“苏联的调频段频率范围比国内低得多,”我问您,低多少,您呢,又不回答。那么好吧,我来替您回答:
1,俄罗斯(苏联)的调频广播频率是68M——73M和76M——87.5M;
2,我国的FM波段是88M——108M,事实上,我们的收音机大都是做到了76M——108M;
3,显然76——87.5我们与俄罗斯都在使用,只有68M——73M,我们没有用。即使这段频率,也不是低的多!
4,我发这个图,目的只不过是给有兴趣者一个考虑问题的可能方案。您看都没有看都看清楚,也不认真分析,就急于发言,而且就一棍子打死呢?——“这个电路在中国没有一点实用意义”。
5,学术讨论,不必太神气啦!天外还有天!!也许还有比您知识更多的人!!!
6,如果您有本事有水平,就拿出自己的东西来。
附录:俄罗斯FM广播频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来俺只记了一半,属半吊子。
另据本人不完全记忆:此电路鉴频部分(也就是第三个电子管),除了可以用专门的鉴频管6BN6外,6A2、6J2、6J4、6J4P都可以代用。
2009年,俺一直在研究胆FM,从小七脚到小九脚,再到大八脚,用的都是同一底板(管座孔越扩越大),最后在大八脚的变频级卡住了,整个底板也就此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俺只记了一半,属半吊子。
另据本人不完全记忆:此电路鉴频部分(也就是第三个电子管),除了可以用专门的鉴频管6BN6外,6A2、6J2、6J4、6J4P都可以代用。
2009年,俺一直在研究胆FM,从小七脚到小九 ...

看来,您对FM机很有研究,用哪些管子替代都了如指掌。我不明白怎么“在大八脚的变频级卡住了,整个底板也就此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所有管座孔都挖成大八脚孔了,而大八脚变频实验失败了,没办法把管座孔缩小了,所以就把底板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管座孔都挖成大八脚孔了,而大八脚变频实验失败了,没办法把管座孔缩小了,所以就把底板给废了。

另作圆盘状小管座用悬空吊置的办法,安装在大八角管座位置。如此,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吧,只是不想再理它了。实验完了热情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们能否告之前苏联电路图电阻电容数值的标著,如电阻1    10t是多少?电容3   10t是代表多少?

苏联(俄罗斯)的电路中,元器件的符号是用相关的俄文字母表示的,我已经在下图中说明了:
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age%3D1#pid1195731

网友:
这个电路以前6J9先生也发过,讨论热烈,醉翁朋友实做了。它的特点是使用七极管做相位鉴频,电路简单,输出音频电压高,但是音质稍差。

网友(2013-03-13):
都是些老鸟

网友(2014-01-15):
明白了一种新的概念。

网友(2020-03-04):
很不错的电路,适合初学者组装。

网友(2020-05-27):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最后一招那个图纸有点乱看不明白

网友(2020-09-04):
都说苏联工业水平最高时候是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