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两管机

楼主(2010-01-05):
新手,昨晚发错了版块,发到矿石机技术区去了,现在移过来,谢谢提醒。
采用标准的来复再生电路,高频用3AG31,低频用3AX31,线圈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漆包线七股,线径大约为0.1—0.07自己绞后绕的,L170圈,L27圈,L31圈。磁棒是以前摔断未舍得扔,长度70多一点,中波覆盖完整,声音洪亮。外壳用了一个香皂盒。高扼圈用了一只碳膜电阻作支架,用与线圈相同的漆包线乱绕500圈。因为没有合适的3.5插座,又加了个带自锁的按钮做电源开关,7#电池4节。

网友A:
祝贺楼主,做的相当不错,很实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请问再生怎样?各级偏流怎样?6V供电并采用耳机,强台的声音应该震耳欲聋。

网友:
加分,走人。

楼主:
(请问再生怎样?各级偏流怎样?6V供电并采用耳机,强台的声音应该震耳欲聋。)
再生在目前位置恰到好处,高低端效果都可以。可收中国之声、本地4个台,一个本省台,声音悬殊不大震耳,还有一个台声音较小,但可正常收听,没搞清是什么台。调偏流用470K电位器串一只10K电阻一级一级调,前级静态电流约1.5mA,后级约4mA。前级偏流电阻82K,后级10K,起初用的耳塞是1500欧的声音适中,后来换800欧的声音震耳,因无音量开关,只能靠方向性控制音量。手头无舌簧喇叭,估计接舌簧喇叭音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耳机单管就足够了
2管完全可以带8欧小喇叭(可以加一个电话座机里那种微型变压器匹配)
俺做过一个“伪单管机”,很相似,也有个电源开关但我是装在机盒里面的,露外面怕被误开了浪费电
这个可变调节钮要是改用拨盘是否会贴实一些呢,免得凸起那么高~

楼主:
回复轻风坛友

刚开始是做的单管,声音太小,用的是1500欧耳塞,后来才决定加一级低放,音量适中。淘宝上购得800欧耳机收到后一试,好家伙,声音震耳。这才想起来是耳机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估计原来如果有800欧耳机就不会加一级低放了。现在准备再做一个单管机,电路板等相关材料已备齐,都是在淘宝上买的,择日动工,用800欧耳机,试试音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做的相当不错,很实用。

祝贺成功,愿您将收音机升级为超外差电路,拥有性能优越的好机器。

楼主:
回复轻风坛友

可变调节钮换掉无法解决凸起的问题,因为可变的轴太长,除非锯断,有点舍不得,我的有机单联40多岁了,和现在淘宝上卖的貌似一样,但还要早些,区别在固定方式不同,我的这一种比较传统和大一点的电位器一样,轴根部上有螺纹,靠一个螺母固定。淘宝上买的轴的根部无螺纹,靠单联本体下部两侧的两个小螺丝。

楼主:
谢谢呜呼版主鼓励,继续DIY。

网友B:
只看到一个管,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一个管,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这2个不就是了嘛~

网友:
低频貌似不是3AX31,是3AX21哦~

楼主:
是3AX31,不会错的,黑色的管子是高频管,帽顶上从图片上看有些像X21,其实是有点脱漆和划痕,不是标注的型号,但确实象。
衷心感谢各位的关爱与关注,有时间再DIY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一个管,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还有一个在这儿:

网友:
铆钉板看着特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我们回忆那个年代,“肥皂盒”这个词还是记忆尤深的。成为没有机壳的代名词。

肥皂盒、饭盒似我等地最爱~~

网友:
好,自制的小玩具很好玩

网友:
太漂亮了,这样的外壳可以收音机专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漂亮了,这样的外壳可以收音机专用了

这是一种香皂的包装盒,比一般的肥皂盒要小一些,也就是说卖肥皂盒的地方不卖它,在卖香皂的地方卖。香皂的质量不敢恭维,就是看中了盒子,有五种颜色,一样买了一只,DIY收音机玩。

网友E:
那个可变,很新的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可变,很新的呵

买了40多年了,一直收藏着没用,借电脑与网络的光,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示。

网友:
二十八年前我也是用铆钉板做二管机。

楼主:
若再早几年,小地方想搞到空心铆钉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呢。

网友F:
低频管发射极接低阻耳机可以啊。高阻的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频管发射极接低阻耳机可以啊。高阻的买不到。

两管机低放部分发射极一般接地,发射极直接接低阻耳机的方式没有尝试过,高阻耳机淘宝上倒是有,价格太高了。

网友G:
能上个线路看看吗?

网友H:
现在要找空心铆钉比一些发烧元件还难。

网友:
老元件,怀旧,                                                   养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个线路看看吗?

图来了。
两管机采用此图安装,再生部分因手头无合适的微调电容并受空间限制,改用发射极与地之间串一再生线圈的方式(一圈),效果不错,喇叭改用800欧高阻耳塞,其余无变化。

网友:
改变GZL扼流圈的位置和方向,也能增强弱台的音量大小。
我当时做的一个来复式,一些弱台声音小,我将扼流圈放在磁棒上,声音特响。这时的强台已经啸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要找空心铆钉比一些发烧元件还难。

空心铆钉淘宝上货源很充足 ,规格也全,价格一只大约5分钱左右。我就是在淘宝上买的,其中有几只颜色发暗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

网友B:
直径4mm的铜质空心铆钉价格应该合每个0.02元不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4mm的铜质空心铆钉价格应该合每个0.02元不到一点。

我在淘宝上买的铜质空心铆钉,规格分别为Φ2×3、Φ3×3,店主开价0.04元一个,和其它元件一起买的,加上运费差不多合成0.05元一个,单买加运费如果数量不多,价格核算起来还要高一些,毕竟业余玩玩不可能大量买,您这一说,现在看来是买贵了,好在买的不多,下次再买真得和卖家好好侃侃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