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怀旧老机

楼主(2010-01-05):
N年前,不知在何时从何处得到半个老机壳,没舍得扔掉。之后找了一个烂机壳后盖,粘巴粘巴给它配上后盖,只是颜色不一样,但还能看得过去。
一年前DIY了这个直放四管老机(普通的来复四管机电路),电路板是利用废板撕下铜箔铆上铆钉而成。也算是怀旧吧。现拿出来晒晒。
请看图罢:

网友:
很漂亮,都是老元件,又一台老机诞生了,只是电池太现代了。

网友:
不错不错 鬼斧神工
就是壳子脏了点 呵呵

网友A:
好像只有一节1.2V电池,还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一节1.2V电池,还行吗?

是一个锂电,3.6V--4.2V,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刻意去翻腾老元件,只是顺手拿来合适的就用上了。以后改正。

网友:
八锉,用就电路板做机芯底板。

网友:
用酒精擦洗一下,就更好看了。。难得啊。。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咱也跟着起哄,赞一个,中,呱呱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听效果嘛,只能说一般般,中等强度以上的信号才能收到,倒是干扰噪音也小很多。

网友:
手艺了不起,羡慕

楼主:
多谢各位老兄关注。

网友:
可调电阻如果是电阻片外露的那一种,更会增加旧的味道,说说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回楼主

不错,还是令人怀旧的。

网友:
不错不错 鬼斧神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电池也太新了.还是洋货...

网友(2011-12-23):
两个变压器要成垂直放置,以免互相干扰,成品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错!好手艺,好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