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了,做了台全锗管调幅超外差小机

楼主(2010-01-05):
最近中了中波的毒了,改DIY中波机了,四管机余温未退,又趁热了台超外差中波小机,中周是从一台报废的破机上拆的(原机中放和变频用的是3DG201),中周没有被旋动过的痕迹,拆下来用了现成的。磁棒、天线线圈,输入输出变压器、电位器、拔盘等在本坛“友谊电子”处购得。全锗管线路,变频、中放用3AG1B,前置低放和推挽功放用3AX31B,标准输入输出变压器线路,装完后,调试了各级的静态工作点。中周只做了微调,初步进行了三点统调,效果还是满意的,能收到七八个台,电源电压只用3V,功率不大,声音还算过得去吧,听不出明显失真,(失不失真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挺模糊的,不过我听着还行)音质当然不能和调频的比。这里还要感谢苏老、呜呼版主、沙尘版主,以前各位热心的坛友提供的技术指导!没有你们是不行的。

网友:
过段时间我也做。。

网友:
如果俺有小双联,俺也想做一个。其它的东东俺都有了。

网友:
自己的产品,一定要支持

网友:
老机新作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A:
先祝贺一下.
然后.建议做9管以上的机器.

比如增加一级调谐式高放,用级联一中放,再另加两级中放,在二次AGC的基础上再增加中放增益调节电路.在振荡电路上通过开关加一个小可调电容,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变三点跟踪为逐点跟踪.

其实,这是我的想法,如果你来做,就当是我做了.想知道效果呢...

如果不发生自激这一类的问题,这个机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我想应该接近1103,而噪声会比后者小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画一个电路图来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授精了,这种线路还真没看到过,有空的话研究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装法和焊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一个电路图来瞧瞧??

手中没有这样的电路,不过我想我可以在现有的电路上修改来实现....
如果要现有电路,3P5就很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祝贺一下.
然后.建议做9管以上的机器.

比如增加一级调谐式高放,用级联一中放,再另加两级中放,在二次AGC的基础上再增加中放增益调节电路.在振荡电路上通过开关加一个小可调电容,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变三点跟踪为逐 ...

--------------
我喜欢胡思乱想.动手能力不太强.

上面的想法可以这样实现

1\磁天性次极信号送给一个9018放大,这一级电路加必要的交流反馈提高动态,这一次的输出信号送原振荡级,也就是原第一级.
2\二次AGC已经有成熟电路,不多说,新加的中放在原一二级中放间.在新加这一个中放增加手动增益调节电位器.
3\逐点跟踪比较容易实现,你就假想原跟踪微调电容边又并联了一个有开关的可调电容就可以了.
还有些其它想法,可以慢慢谈.

网友:
正面很是清爽,背面就有点乱啰……不管怎么说,成功是第一的

网友:
凡是有怀旧味道的作品都要支持,做工不错,只是这样的器件不好找到了

网友:
很传统的电路,恭喜做机成功。

网友:
很不错的手艺呀。排布的很整洁。

网友:
线圈如能用多股线绕就好了。

网友:
祝贺吴老弟超外差成功!

网友:
如果电路采用标准两级中放对品质会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
“友谊电子”的这种推挽变压器品质太差,其铁芯是用E片对插而成,而不是标准EI铁芯。如要音质好,最好采用老铁芯自己绕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苏老,这副中周是一个报废的机器上拆的,原机也只采用了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目前也没有第二中周来做二级中放的标准线路。灵敏度尚可,变压器目前有一对老的做四管机了。对于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参数我不是一无所知。还望赐教。

网友:
非常经典的五管双臂推挽电路,三十年前攒过一个玩。现在有这些条件了应该弄块印刷电路板更漂亮了,磁棒天线线圈应该用多股纱包线更好,0.07*7或者0.07*28,我们那时候都是自己合股的漆包线。

网友:
这类小机搞好了效果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音量不大,可能与喇叭有关。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上一个口径大些的喇叭,如100mm的,效果可能就显示出来了。如想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和音量,还可以换上一根长一些的磁棒,但天线线圈要重新调整圈数。

网友:
好机

做得好极了,排列的很整齐!

网友:
不错,很漂亮的手艺,恭喜了

网友:
这种的水平不能不顶啊!!!支持新机老做

网友:
老管换新管,效果会变好。。。

老管换新管,效果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