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圆筒形线圈

楼主(2010-01-05):
(资料来自无线电杂志方锡文,本人有编辑)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单层圆筒形线圈的设计方法,它的电感误差在5%以内。线圈的Q值一般在50~80之间。
    中波广播波段的范围是从535到1605千赫。设计时波段范围的低端可以从520千赫考虑,高端实际上总是可以达到1605千赫以上。大家都知道谐振频率的计算公式是
怎样设计圆筒形线圈
    应用上列公式并按照所要收听的频率范围和手头有的可变电容器的电容量,就可以求出线圈的电感量。为了便于大家设计,附表列出根据目前常见的几种可变电容器的电容量计算出的结果,供大家参考。
C(微微法) 495   460   365   290   260
L(微亨)     190   200   250   320   360
    已知电感量L以后,可以根据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L=FN2D×10-3(微亨)
    上式中:D是线圈的直径(见图1),单位厘米;N是线圈圈数;F是一个系数,可以从所附曲线上查出。图1曲线表明F与l/D的关系。已知l/D,可从曲线查出F。从横坐标轴上对应于已知l/D数值的一点画垂直线与曲线相交,再从交点引水平线与纵坐标轴相交,就可得出F的数值。l为线圈绕线部分的长度。
    下面用双回路矿石收音机电路(图2)做例子介绍一下计算方法。已知C2的最大电容量为365微微法,从附表可知L2需要250微亨。手头上现有的漆包线线径为0.31毫米。假定线圈筒直径选用5厘米。初步打算绕100圈。由于没有经验,计算出来的电感量达到480微亨,太大了,再减少到70圈做一次试算:
    正好合乎要求。对于双回路的矿石机,L1的圈数通常是L2的13到1;2,可选取L1为25圈。L2抽头多少,可以根据能达到阻抗匹配和选择性好的目的来决定。一般可每隔10圈抽一个抽头。
    为了提高线圈Q值和电感量的准确程度,要注意几件事:(1)单层圆筒线圈的形状最好粗短,即最好使D≥l,如果l比D大两倍以上就不大好了。(2)漆包线的线径最好用得粗一点。但是过粗了对线圈的Q值改进不多,不合算,一般可在0.25毫米到0.8毫米内选择。如果L2不抽头,也可以用多股线绕制(因多股线抽头不方便)。(3)线圈筒如是纸筒,绕好后要用蜡煎煮防潮,或者在太阳下暴晒一、二小时后,利用烙铁或火炉的温度给纸筒涂上一层蜡防潮。(4)如果矿石机采用单回路线路。天线接头一般要接在线圈距地端13以下的抽头上,以免天线电容过分影响调谐,也可以经过一只数十微微法的电容C3直接接到线圈上(见图3)
(方锡)

网友(2010-05-11):
真的不错啊保留了

网友(2011-12-09):
有救了,这下可以试着做了
谢谢

网友(2012-02-12):
收藏,很棘手的资料

网友(2012-05-28):
太好了,正需要,来迟了。

网友(2015-07-05):
谢谢。准备做矿机,想用手头现有的纸筒做线圈。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