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丝拉断力试验

楼主(2010-01-09):
为了给自制的表头作准备,用土办法把才购进的张丝做了拉断力试验;
先把双面胶缠在铜丝上,再把张丝绕在上面。

楼主:
这是新购进的张丝,拉断力是120g.
把10g的法码挂上

楼主:
把20g的法码挂上
把50g的法码挂上
挂上100g的法码

楼主:
再增加点重量:当我在想加一个50g的,还正再挂的时候张丝断开了。

断头

由此看来张丝的拉断力基本付合标称,我可以把表头张丝的拉力定在15g没问题的。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网友:
要是用弹簧秤并配合摄像头, 应该能比较精确地记录实际最大拉断力.

网友:
由此可见,张丝表是很抗震的,

楼主:
这种张丝的力矩只有.0.36毫克,能带动的线圈有限。线圈不能大于1克,不然回复时间太长,阻尼也不好。

网友A:
吊丝表用的就是他吗?

网友:
很多G(检流计)表用的是张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丝表用的就是他吗?

张丝.吊丝用途不同的

网友B:
顶楼主,顺便问一下,俺有一块100ua的表,指针断了,用什么材料制作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张丝和吊丝到底有啥不同?一直不明白,曾经发帖问过,也没能明白.

同问.
还有扭丝, 悬丝...
我怀疑这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俗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顺便问一下,俺有一块100ua的表,指针断了,用什么材料制作才好

 最好能买到同样的表针。
 粘一只碳素针也可以,但平衡却要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张丝和吊丝到底有啥不同?一直不明白,曾经发帖问过,也没能明白.

张丝表一般用的较短,张丝的扭力较大,张丝表可以平放或立放,摆放较灵活。
吊丝表一般用的较长,张丝的扭力较小,吊丝表不能立放,只能平放。
它们的原理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张丝表一般用的较短,张丝的扭力较大,张丝表可以平放或立放,摆放较灵活。
吊丝表一般用的较长,张丝的扭力较小,吊丝表不能立放,只能平放。
它们的原理一样。

请教:我见过的张丝检流计指针工作最大偏转角度只在30度左右,一般游丝指针表偏转可达80-90度,是否张丝表偏转角度大了以后线性度变得很差,无法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我见过的张丝检流计指针工作最大偏转角度只在30度左右,一般游丝指针表偏转可达80-90度,是否张丝表偏转角度大了以后线性度变得很差,无法实际应用?

国产的0.2级0.5级的标准表一般都是张丝,而万用表多数用游丝,偏转角度没有什么差别,线性度显然是张丝优于游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准表都用张丝,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
还有扭丝, 悬丝...
我怀疑这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俗称.

版主与ysl_811朋友请到本版的《老美的表头》帖子看答复

楼主:
吊丝表(悬丝表)的基本结构如图;(磁体没画)

吊丝表本人还是在20年前接触到过,是用在检流计上的,一般不会用在多用表上的。这种表使用摆放要求较高,有专门的水平指示器。
特点是:灵敏度高,精度高。但丝用的较长,回复时间也长。

张丝表的基本结构;(磁体没画)
这也是张丝表的一种结构

张丝表头的线圈是靠支架上的弹性垃片拉紧张丝来定位的,张丝用的较短,拉紧后随意摆放线圈的位移较小,可以用在多用表上。
MF13、MF17、MF24都是用的张丝,但本人没有接触过。

网友E:
本人有一台六表厂产的ZC54接地电阻测试仪表头坏了,
是张丝结构的,请问楼主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有一台六表厂产的ZC54接地电阻测试仪表头坏了,
是张丝结构的,请问楼主能修吗?

修张丝表很麻烦,主要是张丝的大小,力矩等不好配。不知您的表规格、力矩,我这里只有一种张丝,不知合适否。

网友(2025-01-29):
认真看帖子!认真学习!帖子收藏备用,了解张丝表的结构,受益匪浅!

网友:
看楼主用法码测张丝!想起我手里有两个测力计可以测张丝拉力测试吗?

看楼主用法码测张丝!想起我手里有两个测力计可以测张丝拉力测试吗?

看楼主用法码测张丝!想起我手里有两个测力计可以测张丝拉力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