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真便携式矿机整装待发

楼主(2010-01-10):
在厂里值班闲着无聊摆弄矿机.把原来的机线圈除掉.换了个成品电感接上试试收到了中国之声和两个强台还有些听不清楚的很微弱的电台.哈有东西好玩了,一个念头出现了,就是DIY个袖真便携式矿机看看效果如何,如成功以后假日去公园散步休闲就不用那么枯嘈了.实验是就是换了下机的线圈筒.

做实验时用的成品电感尺寸.

回家备了点料下周回厂玩

这地摊货准备做应要的牺牲,杀了取它的可调电容.耳插和旋钮TDA2822和芯片就留着.

这是以后的外壳,本是装万事夹的盒子.很小吧

检波管.....

就用这个滤波电容,实测2540P
天地线的接线端子.未配丝杆的.

可能用得上的旋钮杆
可能用得上的旋钮

主角:成品电感.要用好得改绕过.就差一点线鼻子和输出牛了.已找到六管机的牛改绕中,顺便说说我在厂里维护电话线路时顺手从对面马路的水泥电杆顶系了条0.4的电话线到我三楼办工室的窗台引入来了.线驳了外皮一点也不显眼.有25米效果奇好. ...待续.................................

网友:
用电感代替线圈 ? 倒是也能形成LC回路,但Q值好像差多了吧,没有外接天线的情况下这小电感能有感应电流吗 。

楼主:
Q值应不成问题了,已做过实验频率响应可以.是带工字型铁氧体磁芯骨架上绕线的,黑黑的是铁氧体,看到吗?没有天地线肯定不行了.我备料都备了天地线端子帽了.天线打算用0.25的多股渡银线做.20米卷起来一小卷就象鸡蛋大小并不难携带.小机不起眼小人注意和围观,可以一个人静静地.专心地玩.

楼主:
这电感的铁氧体工字型骨架在图上也看到尺寸大小了吧,我拆了线圈数过共绕了五十多圈,应是用0.45左右的漆线还有空位置能多上20圈上去.等电感表回来就从绕个合参数的电感.线径不变.

楼主:
今天拆了成品机取了可变电容接好线试听,只收到一个强台.看来密封电容损耗太大非用空气连不可.郁闷思考中

楼主:
有进展,今天改了可变电容.拆开调换了两个动片,现在参数成20-160P了.原来是20-60P的.这样一改就花了我四个钟的时间,因零件实在太小了,在重装电容时要努力控制双手不要发抖,不然装不好.之所以改而不买个新的是因为爱它体积小,只有1X2X2CM 看下图,也顺手学绕了三个小蛛网.绕到最后一个算是我最满意的一个,有点象样了.连接好临时线试听收到两个台.估计线圈电感值还是小了.电感表还没到不能测量.不过有点进展了.不多说,上元件图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祝贺进展!再加把劲哟————————————————

楼主:
周六继续改良线圈,没有多小理论.还是做试验去感受找到理想点的.上几张做试验的图,最后定下下面这个线圈组合.两个工字电感串在一起一个的线头接另一个的尾.中间再串个珠网.这时灵敏度和频率复盖好点.开始装机,在下面按顺序上点装机图.

很快就装好了.爽歪歪的.来点多角度全机样貌
看有多袖珍的矿机?
哦!忘了没有高阻耳机怎收听呀?马上教大家DIY输出牛绕制. 说到这里已是周日了.一整天坐个小板凳绕上了八个小时.这牛呀!一个字累!
先DIY个绕线机才行,不然怎样绕呀.想了想,找了一段四平方单股铜线去皮用尖嘴嵌弯了一个还挺好用的.线皮就切成一小段作夹具和定位圈用.还是很紧的.看下图
顺带一声牛的漆线是下面这种小同步电机内的线圈材料,这种电机有些线圈泡过漆不能取线用而有的就没有泡过,只用胶带封口的.我拆了两个电机!败家子呀!看下图
花了两个钟的时间绕好牛心用表一量段路了 不可用只好重绕两个钟,最后请各位不要用铜线做引出线,特别绕小线径的线圈时.容易短路 看下图左段路线圈.右最后做成的牛.参数:初级1560K次级60欧直流电阻想配低阻耳机的.
装"心脏"了.牛牛!
成品出炉DD

最后告诉大家收听效果!我倒!接上天地线只能隐约听到一个强台.比试验时的效果10%不到,最后告诉大家玩矿石用低阻耳机真的不可取呀!现在要重绕输出牛接回600欧话机听筒才能接收得好.按实验时是这样接的.等明天回厂再搞过. 百感交集的矿机又渡过一个周日.

等...............未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晰点更好。

网友:
微型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电感体积小不等于微型化就成功了。因为它是把能量
浓缩集中到更小的空间里,那里电流强度更大。为了保证不会有大的损耗,你还给它周围留出和以前一样大的一片空间。————这就复杂了!

楼主:
130万像的手机拍的,还没进相机呀.网购了个尼康L20套餐赶过年.货应在路上了.条件所限以后改进吧!

楼主:
回11楼,我这里电场强度不大.按比例留位先试试吧.机内电磁复射的射程距离应和电场强度成正比吧,这么小的电场应还酬合吧!先再试试.搞好输出这一关才能再去想其它的.顺口问声世上有隔离电磁幅射的材料吗?要很薄.不带容性和感性.容易加工的一种材料,用来做局部物理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