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V低压电烙铁的维护(兼DIY过程}

楼主(2010-01-10):
这是已经工作了近半年的电烙铁,烙铁头已经烧蚀
烙铁头总成
烧蚀的局部
所需材料:废电熨斗发热丝、废20W内热烙铁芯里的瓷管、6平方毫米单芯铜线(作烙铁头用)、用板凳腿削制的烙铁把、细铁丝适量。
发热芯局部
烙铁头
不锈钢片卷的支撑管
废日光灯管管脚做的插头
废闸刀开关盖帽里砸出来的铜帽螺丝(与支撑管焊接、再旋紧在已埋入木把里的螺丝杆上)
引线固定
完成后
正常工作状态
焊接5号电池负极的效果
焊接GN3电池的效果
焊接与烙铁头等直径的铜线的效果
用过ZnCI2助焊剂后可以水洗烙铁,这东东不怕水的
电源用老电脑的AT电源,取12V端子串联一只2欧姆50W 的被釉线绕电阻做调温用(经测量烙铁功率17.5W到37W之间可调)

网友:
楼主的电烙铁从烙铁芯到手柄全部是自制的,DIY精神可嘉!
    我觉得用废电熨斗中的发热丝来改制普通外热式电烙铁为低压电烙铁,是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如果你的普通外热式电烙铁的烙铁芯烧坏,可以将烙铁芯拆开,拆去原发热丝(细心保留原来的云母片),然后用从废电熨斗芯中拆出的发热丝来绕制,发热丝长度可以大致按照长度比例(如220/12)截取,当然最好测量电熨斗芯的原阻值,然后按照阻值比例截取。注意发热丝首尾作为引线的部分最好对折成为双线(这一点对提高耐用性很重要)。因为是低压电烙铁,所以绕制的圈数不多,很好绕制。然后按原样复原。这样改制成的低压电烙铁不但升温迅速,而且烙铁芯非常耐用。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
补充一下,烙铁头外先套上石棉管后再绕上的发热丝,烙铁把上接线端子为旋进去的自攻螺丝,与发热丝之间用细铁丝连接,接点用锡焊。

网友:
一直想做一把好烙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烙铁头外先套上石棉管后再绕上的发热丝,烙铁把上接线端子为旋进去的自攻螺丝,与发热丝之间用细铁丝连接,接点用锡焊。

请问发热丝是什么材料,阻值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呜呼先生:电烙铁放在单位里使用,没在身边,等我上班后测量一下阻值再告诉您。
材料就是拆电熨斗芯子里的电阻丝,为了充分发挥热效率,选用扁的那种。圆截面的我也用过,效率不如扁截面的高。

楼主:
做这种电烙铁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以前在单位领到的电烙铁质量太差,不到一周就烧坏,频繁领料又会遭斥责,无奈之际想出了这一歪招。谁知道经实践证实除了外观不好看之外,可靠性特高!就是俗话说的“皮实”。在单位里一上班就通上电直到下班,可以用上近半年,坏的只是铜头,热丝完好,但因材料不值钱,所以换烙铁头时重绕就行了。它有以下特点:
1、低压供电,安全。
2、停电后可以电池供电应急使用。
3、焊接CMOS器件时,可以可以电池供电
4、可以短时间内提供高功率焊接(因为近40W的功率集中在小小的烙铁头上,其热量是很高  的,而不用担心发热芯烧断。
5、取材方便,拣一片废熨斗芯、一截铜线就够用上好几年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烙铁头外先套上石棉管后再绕上的发热丝,烙铁把上接线端子为旋进去的自攻螺丝,与发热丝之间用细铁丝连接,接点用锡焊。

石棉管是从什么东西上拆下来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坏节能灯头里连接螺丝灯口的导线上的,也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一根管够用N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呜呼先生:刚才测了一下阻值,3.8欧姆。电熨斗里的扁平发热丝截面为0.1X0.8mm。
其实我是很少关注阻值的,只记住在6平方毫米的铜线上套石棉管后绕上18—20圈就行,因为阻值稍有出入不要紧,还有调温功能呢。
调温是图省事,串联了一可调电阻,要是图效率,可以考虑脉冲调宽式的电路。

网友:
高手!
遗憾的是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C:
用电炉丝如何?

楼主:
高手不敢当,只是被逼无奈之举,闯单位不容易,要干活又没工具就只好在垃圾堆里面做文章!
图片不清楚是自然地,山寨手机加放大镜。数码相机找不到了。
电炉丝我试验了,可以用。可以绕在20W烙铁芯的粗瓷管上,里面插上烙铁头,到时候只换头就行。但时间太长烙铁头上的氧化膜容易把瓷管涨碎,热效率也低一些,有条件时可以把烙铁头浸没到稀盐酸里清洗一下,把氧化膜除掉。

网友:
我喜欢琢磨,虽然我不是专业电工焊工电子爱好工 ,对楼主的DIY精神赞一个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0-04-24):
真是不错的设计啊,学习了!向楼主的爱动脑致敬!

网友:
家用电热吹风机的电热丝可以吗?

网友:
智慧是无穷的,学习

网友(2010-06-02):
回复 楼主:

好贴,真是位高手啊,唯一遗憾的就是图片不清楚,看得不真切,想问个问题,就是电热丝跟12V供电的接口是怎么绝缘的啊,还有就是电热丝好像包了东西再绕上发热丝的是不?能不能直接把电热丝绕在铜做的铬铁头上啊?包的是什么材料哦?石棉管?

网友D:
值得借鉴

一直在想自制一把低压烙铁,感谢楼主奉献出了成功的经验。

网友(2010-07-22):
值得借鉴

网友:
DIY精神可佳

网友(2013-02-26):
确实是不好看,但实际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一把好的工具是工作的重要保证

网友(2014-01-23):
烙铁拿出来看看,等过年没事自己也做一个,替代白菜白光

网友:
楼主创意可佳  建议买个旱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想自制一把低压烙铁,感谢楼主奉献出了成功的经验。

借鉴楼主的经验也整了个低压电烙铁,一直在用效果不错。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7017-2-1.html看2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鉴楼主的经验也整了个低压电烙铁,一直在用效果不错。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7017-2-1.h ...

我也做了一个,用20瓦内热式小烙铁加电褥子电热丝。圈数少所以很简单。这东西有用,野外维修用汽车电瓶就行。

网友:
电铬铁不粘锡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不错!结实耐用!赞一个!

网友(2014-03-11):
哈哈 楼主这是个变废为宝的好办法

成品的低压烙铁是两节电池

网友:
好烙铁。学习了!

网友(2014-09-10):
真心的不错的自己动手能力,太强悍了

网友:
烙铁头都红了 你这简直是虐待

网友:
烙铁都自己做,佩服佩服,烙铁头会不会很块氧化呢

网友:
我来个去,太震撼了,这东西科技含量真高,换个好壳,不就是个高级点烙铁么!真是其貌不扬,短小精悍,功能强大。应该有个好的外观,那样,就让人看起来舒服多了,哈。这样让我想起史前文明。楼主不要生气,小弟不会说话。

网友E(2014-10-29):
楼主,图片没看懂,废20W内热烙铁芯里的瓷管用在哪里去了??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手艺和制作思路,共享制作过程,是我们的一种享受,这可能是我们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吧,再次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4-12-03):
直接买一只焊台手柄就+12V电源可以搞定,便宜实惠美观!

网友:
这个技术只能膜拜了

网友:
没有特殊需要,没有必要这么干,不经济、不实在、不通用,复杂化还没有效率。在使用过程中整个线路的损耗都加大了。
做同样的功,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对电路的要求不一样,电流大与之导线、开关、接点截面积要增加才能承受大电流。由于电流增加在电路中产生的热能消耗也增加了,而且是电流平方乘积。

网友:
直接买一只焊台手柄就+12V电源可以搞定,便宜实惠美观!
  这个主意好。

网友F:
12V。。。很少用上的。。。。。这个烙铁外观实在是。。诶

网友:
好哇  玩的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片没看懂,废20W内热烙铁芯里的瓷管用在哪里去了??

瓷管用来套在引出的导线上面做高温绝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很少用上的。。。。。这个烙铁外观实在是。。诶

虚心接受您的建议,以后应该注重DIY作品的质量。其实以后的就已经改进了,电热丝一头与烙铁头焊接,一头的末端串入管子内部。

网友:
高!实在是高,向您学习了

网友(2015-04-03):
精、巧、实用,知识与智慧的完美统一。

网友:
找一个烧断的35瓦内热式电烙铁,直接改造烙铁芯很简单。我用电褥子线缠的。最大的优点是能用电瓶。
有人用过烧气的烙铁吗?

网友:
现在还有20W的头子吗?!

网友(2016-01-22):
真正的高手啊 这都可以玩啊

网友(2016-03-20):
不错,就是外观简陋了点

网友:
太复杂了,而且云母片很易碎,云母碎片好像对身体不好(呼吸系统还是什么忘了)

网友:
改日试一下,有一35W外热式电烙铁坏了。

网友:
万能的坛,什么都能学到,

网友:
DIY大神,膜拜中

网友:
好技术,,这样会不会把烙铁成家给定黄了,,,,,哈哈哈

网友:
确实精神可嘉~~~

网友(2016-12-23):
引用 网友C:
用电炉丝如何?

你的职业是连接员吧?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

网友:
洛铁头帅--

楼主:
哈哈,多年的帖子让坛友们给翻出来了,接受坛友们的建议,现在改进了不少。还是喜欢用自己做的,皮实。

网友(2017-09-06):
用个T12络铁心配12V电源也可以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7-12-18):
我想问下板凳腿怎么 整成葫芦形的 中间的孔咋整出来的

网友:
真好,还没用过12V的烙铁。

网友:
可以考虑把电压提高一点较小电流,用个dc_dc调压控制功率

网友:
原理好懂,做起来还是有些麻烦。

网友:
白菜白光啊

网友(2018-02-12):
高手呀,我准备弄个锂电池的移动电源给白光供电

网友:
高手。经验之作

网友:
用电脑电源体积大了点,可以改成锂电供电,那就变成移动烙铁了。

网友(2018-03-19):
二手白光烙铁12v 不加调温也可以用

网友(2019-12-27):
强人,锻炼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