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天地线】我的方框机电流超过50μA

楼主(2010-01-11):
之前的方框线圈电流在10μA左右,昨晚心血来潮又拆了重新绕。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流最大是在20匝左右,如果我只绕20匝,电流没那么大。如果我绕40匝,只接20匝的抽头,电流比较大。有点不理解。难道空着的抽头起到天线的作用了?

无天地线,在阳台的窗口边,电流超过50μA。为了降低导通电阻,我并了3只2AP10.结果收到好几个弱台。在无天地线的情况下,晚上能收4个台,一个强台,一个次强台,两个弱台

楼主:
单位网速突然特慢,传的乱七八糟。。还多发了一个帖子,版主删除另外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打到头了,50不准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大环中心抽头是非常正确的,大环都应该这样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出来的匝数好比蛛网天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中心抽头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中心抽头有什么讲究吗?

线圈中心是一个特殊的位置,电压变化小,和地线差不多。只不过楼主用的不是正统的中心抽头,有一端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出来的匝数好比蛛网天线。

刚刚才看清楚,原来线圈有一端是悬空的。不过即使悬空也起相当大的作用。我试过线圈绕多了,完全不用可变电容,接上就能响的,谐振就靠分布电容。在50CM地板胶上绕二十几圈,不用接可变电容,就能收到1287岭南之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方框线圈电流在10μA左右,昨晚心血来潮又拆了重新绕。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流最大是在20匝左右,如果我只绕20匝,电流没那么大。如果我绕40匝,只接20匝的抽头,电流比较大。有点不理解。难道空着的抽头起到天线 ...

刚刚才看清有一端是悬空的。它与接定片的一端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不小的电容,所以是有用的。

网友:
我也是有同样的用法,只是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