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机箱至电路全程DIY制作….同动手派们一齐分享…交流..

楼主(2010-01-11):
这贴是由制作机箱过程和整机制作过程一一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DIY一族起到一定的作用.所谓自力更生.玩得更加有乐趣.独自享受DIY的真正意义…同时.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进步吧 …..多谢!
好啦.闲话莫提…言归正传…请大家进料开工吧… .
第一步:机箱的用料(箱体暂定规格:.43CM*34CM)
1:宽:7.5CM.厚1.5MM.1.6米的古铜铝槽一条(整个机箱结构之用).
2:1CM*1CM..厚1.2MM的白色铝槽3.5米(用在底板装饰和第二层支撑装件板之用)
3:2CM*2CM的角铝30CM(用90度角这用)
4: 43CM*34CM.厚2.5MM的铝板三份(底.面.装件的各一份)

全部用料

全部用料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步:开料....用介机或钢锯开料所用尺寸后.将所用料切成45度角.将角铝切四条6.5CM长后.再用拉钉上在前.后面板的角上(要对正45度的角度啊)..同时也要装上底下的小铝槽了.还要将后板所用之插座安装上...

楼主:
第三步:拼机箱过程...先将前板和两面侧板钉好..再上顶面板后..内装小铝槽支架(支撑装件板之用)...这样装得几装后....整个机箱基本成型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晚了.....明天继续...

网友:
搬小板凳等下文

网友:
看哪几块铝板... 流口水呀..... 楼主太有才了, 也太有财了... 能不能扔几块过来? .. ......................

网友:
李兄的加工技术实在令人赏心悦目、绝对一流
期待继续

网友:
李兄手艺高超!!!

全程跟着学习、以利提高DIY水平

网友:
好手艺啊,等下文。。。

网友A:
铝机箱

铝机箱,磁屏蔽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其实这铝槽也不太贵的....一条6米长的7.5CM.厚1.5MM.的铝槽大约100元左右.整个机箱成本价大约150元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的加分鼓励 此贴目的是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也
顺便在此多谢各位大哥的关注 我会此将制作全程同大家分享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机箱,磁屏蔽怎么解决?

这位老兄问得好 其实采用金属材料做机箱.我估计也有部份朋友会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磁屏蔽不好会带来不良的效果..比喻..我也有几位喜欢DIY的朋友也试过交流声太大.处理过电源和有关电路也不有收获...给我电话了解情况...凡是金属材料的机箱.我是如下处理的...请看图说话..图片打圈的地方...电位器的罗丝不能直接接地.否则会形成磁回路串扰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用外壳接地和电源牛/输出牛类同装在金属机壳上的..用绝缘板隔离电位器就OK了...这样处理后会使音色更加宁静了 如遇上此问题的朋友不防试试...

楼主:
原文再续......
第四步:一般DIY派首先就要考虑机箱的问题.后就是电路的选择/电路的布局等等....在下这机箱初步电路选定为:5695/12B4A/FU-50电路....(关于这电路可能有朋友会骂俺了.整天都是装这种电路.你烦不烦啊...说实的.莫睇小这低廉的国产FU-50胆管啊.如果装配的理想.是要很多所谓的名胆名机也要汗颜滴!!! )...先由布局说起吧..我这台机虽然是合并机型.但从电路不难看出是全部独立结构的..下部是电源整部份.中间是功放电路.上部是放大电路.左.右声道是独立分开滴..还有是金属材料结构的机箱我都是双层板结构的.作用是什么?对音色和磁屏蔽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此还是不吹了...有机会朋友们就试试吧.. 以下开孔布局的双层结构图片...

楼主:
第五步:
1:自制棚架.(图一)
2:安装所用的管座和接线架
3:将所用电路元件焊在对应的接线柱上.
4:将装好元件的装件板同主机箱对应装好.之后再安装后面的机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