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线绕线圈做得双回路双调谐矿石机

楼主(2010-01-12):
手头有废了的网线,绕了一对线圈,按网上的一幅电路图稍加修改做了个双回路双调谐矿机,昨晚做成后试了一下,天地线与上次相同,接收情况和上一台相同  (见做了《个双回路矿石机》帖子),收听信号强度不如上一台,三个台都在10微安上下。但选择性很好。我认为这个电路不错,如果用漆包线绕线圈应该好一些,再有不错的天地线,效果会更好。(见图)

网友A(2010-02-18):
现在好多网线都是铜包铝或者铜包钢的..效果烂的要命..如果能找到些纯铜的网线应该还是不错的..
PS:分辨网线..(包括漆包线..R V V..R V V P..RVS等线缆...)
铜包铝:线芯用防风打火机烧..直接断掉或倒下或发白的.......或者掰断线头,或者用刀子刮开线芯..应为银白色..非铜色...
铜包钢:爱咋烧咋烧..除颜色变之外..形状基本不变..烧前弹性好..烧后如铁丝..,用刀子刮开,银白色,略发黑...
纯铜.:防风打火机下,线头成球状.......爱咋折腾咋折腾..随便刀子或者啥的..划伤面黄色或偏红色...(与掺杂材料有关)

网友(2010-01-12):
回复 楼主:

请教:网线线径、股数、用不用去掉屏蔽层?

楼主:

电路图

楼主:
用其中的单股芯线,不去皮,φ约0.5。网线无屏蔽层,剥去外皮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解答!!!!

楼主:
你我同好,不客气。

网友:
网线是可以用的。绕磁棒可以少用很多线,电阻只有几分之一,分布电容也会大幅减小。

楼主:
我还真有这个想法,手头也有磁棒,龙虾兄可否提供用磁棒做矿机线圈的数据和电路图之类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绕60至90匝或者更多,多做几个抽头试一试。取得初步数据之后,再把它重新绕得好些,不费多少功夫,花费也不大。

万用表测一下网线,正常每米不应超0.2欧。有些网线很差,每米可达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谢谢鼓励 ,待有了合适的漆包线再重绕线圈试试,还准备按龙虾兄提供的资料试一试磁棒线圈的效果。几者相比较看看同样条件下的接收效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漆包线密绕电容很大,因为漆皮很薄,和网线皮的厚度没得比。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人说电线(塑料皮)不如漆包线,因为电线介质损耗太大。和虾兄之论正好相反。我有点犯晕。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电线(塑料皮)不如漆包线,因为电线介质损耗太大。和虾兄之论正好相反。我有点犯晕。请教。

没有相反,不矛盾。

有皮,密绕就有间隔。漆包线密绕不好,但间绕比有皮的好。

要看铜芯之间的间距,不是看表面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密绕电容很大,因为漆皮很薄,和网线皮的厚度没得比。

龙虾兄的意思是不是说在绕制方法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网线制作线圈的实际效果要优于漆包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龙虾兄的意思是不是说在绕制方法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网线制作线圈的实际效果要优于漆包线?

漆包线应该间绕。如果密绕,电容很大。如果间距与网线相当,则优于网线。网线实际上都是间绕,这一点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应该间绕。如果密绕,电容很大。如果间距与网线相当,则优于网线。网线实际上都是间绕,这一点不能忽略。

屁话!电容很大?谁和谁之间的电容?你想当然吧,稍有点常识都知道,塑料结缘层的高频损耗较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收音机中波和长波段段绕磁棒线圈必须要用多股纱包线的原因,只有在短波中高段才必须间绕而且要用裸的单股镀银现,用单股的网线耒绕中波线圈,只能是业余条件下没有沙包线时的一种替代,严格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要求的,如果可以代替的话,那么多矿石机的玩家高手也就没有必要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昂贵的几百股的沙包线了,都用网线好了,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人讲漆包线你讲纱包线多股线干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现在就是谈业余的问题,就是谈业余的问题,业余有业余的法则你懂不懂?你以为7股线很专业吗?塑料结缘层的高频损耗有多大?请你给个数据来!单股线密绕电容不大?请你给个数据来!600股线就在这里,你以为我玩不起吗?

网友:
龙虾兄生气了,是啊,人家讨论好好的,你来个X话,人家能不生气?

楼主:
龙虾兄千万不要为此生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讲漆包线你讲纱包线多股线干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现在就是谈业余的问题,就是谈业余的问题,业余有业余的法则你懂不懂?你以为7股线很专业吗?塑料结缘层的高频损耗有多大?请你给个数据来!单股线密绕电容不大?请 ...

请你解释一下,所谓的电容是谁和谁之间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你解释一下,所谓的电容是谁和谁之间的电容?

人们绕花篮线圈是为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是不是这个“线圈的匝和匝之间、线圈与地之间、线圈与屏蔽盒之间以及线圈的层和层之间都存在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会使线圈的等效总损耗电阻增大,品质因数Q降低。高频线圈常采用蜂房绕法,即让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线圈旋转一周,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称为折点数。蜂房绕法的优点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而且电感量。蜂房式线圈都是利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的,折点数越多,分布电容越小。”仅供参考!!!!

网友F:
都是来玩的,要注意语言的组合。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虽然说都是常在网上交流,但是毕竟不是和自己周围的朋友、同事在一起的大方、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来玩的,要注意语言的组合。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虽然说都是常在网上交流,但是毕竟不是和自己周围的朋友、同事在一起的大方、随便、

版主说得是,保持谦恭的态度与文明的措辞是网上交流所必需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网线?我以为是同轴电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网线?我以为是同轴电缆呢!

同轴电缆用于电视机的信号输入,网线用于计算机的网络信号输入,8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头雾水!!!!!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个图行吗?直观教学!

楼主(2010-02-11):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行吗?直观教学!

不用上图,你使用的电脑除了电源线以外,那根灰色的由外部接入主机的线就是网线。

楼主:
老矿友,这两天事太多,过两天我一定给你上图,请见谅。

网友:
和谐社会,言语也应该和谐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没看过,里面是八芯?那除了芯的股数可能不同外,和多股塑包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
网线本质上与你说的多股塑包线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一般的网线有可能使用的铜材不如你说的多股塑包线,关键是现在网线的使用量大且普遍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有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过,里面是八芯?那除了芯的股数可能不同外,和多股塑包线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有一种多芯的通讯电缆,里边的芯线多达几十对,质量远高于网线,线径也合适,只是不太好找,有在通讯安装工程部门的朋友找点下脚料再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有一种多芯的通讯电缆,里边的芯线多达几十对,质量远高于网线,线径也合适,只是不太好找,有在通讯安装工程部门的朋友找点下脚料再好不过了。

通讯电缆的芯线质量,比五类网线差远了,简直就是垃圾,铜线硬的象铁丝,有的就是铁线镀铜,这些通讯电缆是从网通找的.发张照片

网友H:
纯粹讨论绝缘层的高频损耗,应该是优质网线优于电话电缆,电话电缆优于工频绝缘线。
道理很浅显,优质网线要考虑数据高速传输,相当于高频工作环境,电话线属于音频工作环境,电源线则处于工频50Hz,对于绝缘材料的高频损耗要求各不相同。
如果是粗制滥造的山寨货,以上的对比则没什么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粹讨论绝缘层的高频损耗,应该是优质网线优于电话电缆,电话电缆优于工频绝缘线。
道理很浅显,优质网线要考虑数据高速传输,相当于高频工作环境,电话线属于音频工作环境,电源线则处于工频50Hz,对于绝缘材料的 ...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优质网线应优于电话电缆,但我手中有不多的一点朋友送的通讯电缆芯线,其铜材质量明显优于现在常见到的一般网线,现在常见到的网线材质倒是有点象上面那位坛友介绍的通讯电缆芯线的材质。

网友I:
现在市场上的网线,有不少是劣质品,好的超五类网线优于电话通讯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市场上的网线,有不少是劣质品,好的超五类网线优于电话通讯电缆.

这我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经验!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网线都是铜包铝或者铜包钢的..效果烂的要命..如果能找到些纯铜的网线应该还是不错的..
PS:分辨网线..(包括漆包线..R V V..R V V P..RVS等线缆...)
铜包铝:线芯用防风打火机烧..直接断掉或倒下或发白的.... ...

比较常见的多是这种网线,还不如我手中的老通讯电缆芯线,据我单位负责弱电的师傅介绍,现在好的通讯电缆芯线质量也很高,线径却比过去小得多,绝缘层也薄,但铜材质量很好,电阻很小,做矿机线圈也是不错的材料,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2017-12-10):
不用磁棒的吗?

网友:
这个用六类的千兆网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