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J类管子的区别

楼主(2010-01-12):
我从本坛坛友处购得一些3DJ2,3DJ6,3DJ7等场效应管,我以前只用过3DJ6,知道这只管子在中波段应用是没有问题的,还知道3DJ7一般是用在音频段(没有实际用过)。那么,3DJ2,3DJ9等,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呢?有使用经验的朋友,谈一下使用体会吧!

网友:
到这里看看,应该有收获:
http://www.google.cn/custom?doma ... ID%3A1&hl=zh-CN

网友:
我这里有些资料:

楼主:
谢谢呜呼版主,我认真看了您给出的连接,一口气看到第十页,学习了很多。但不成系统,很离散。

楼主:
谢沙版,我正在给呜呼版主回贴,一上到坛上,就看到了你给出的资料,真是太感谢了。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3DJ7比较好用

楼主:
昨天,对一些3DJ类管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发现,3DJ2的饱合漏电流大多都在0.3mA

楼主:
而3DJ7的饱和漏电流大多都在9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3DJ7的饱和漏电流大多都在9mA.

那应该是3DJ7G了(G档),其实工作在IDss(饱和漏极电流)的0.707倍时线性最好,工作在IDss的一半时动态最大,工作在IDss的1/4以下时混频或变频比较好,这个9mA范围之内就可以好好盘算一下了,呵呵

网友:
另外,工作在IDss下,其跨导最大,反之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对一些3DJ类管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发现,3DJ2的饱合漏电流大多都在0.3mA

测试时,把栅极跟源极短接,才可以得到正确的IDss

楼主:
谢谢沙版,我是将G与S短接,在D串入电流表,接到12V电源上(串了一只1K的电阻),测得的结果。象3DJ2这种管子,饱和漏电流如此之小,干什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3DJ7G了(G档),其实工作在IDss(饱和漏极电流)的0.707倍时线性最好,工作在IDss的一半时动态最大,工作在IDss的1/4以下时混频或变频比较好,这个9mA范围之内就可以好好盘算一下了,呵呵

我想用场效应管作高放或混频,再请教一下沙版,这时,另一个重要参数,截止电压Vpp,该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沙版,我是将G与S短接,在D串入电流表,接到12V电源上(串了一只1K的电阻),测得的结果。象3DJ2这种管子,饱和漏电流如此之小,干什么用呀?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场效应管作高放或混频,再请教一下沙版,这时,另一个重要参数,截止电压Vpp,该如何设置?

       一般IDss大的场管动态大、线性也好,IDss小的管子则反之,小电流管子方便把非线性区选择在更小电流下,且具有一定限幅作用,一般小IDss管子适合工作小电流状态下。关于夹断电压Vp,可专门加一组负压来测试,把场效应管源极接地,栅极加个100K~1M的电阻,并上数字表,漏极依旧串入电流表,零电压时为IDss,慢慢加负压,ID为零时的删源电压即夹断电压。一般跨导大的管子Vp也低,跨导小的管子Vp高些,Vp值大概在6V~1.x V,所以负压准备最高6V就差不多可以测遍中外小功率耗尽型场效应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