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板实验

楼主(2010-01-14):
为了证实诺基亚BL-5C电板是否带保护电路,本人进行了危险的实验,此行为可能造成电板爆炸,不建议跟做!首先是判断其过载保护,将数字万用表打到10A档,对电班一,三测短路电流,数字跳动一下马上归零,证明保护电路动作了。当测一杂牌电板时,数字持续升高,接着电板封头胶熔化,后马上停止,证明此电板并无过流保护电路,造成严重发热,继续下去有发热爆炸甚至燃烧的危险!第二项是测其过压充电保护功能,用一个能够提供9v电压的蛋充给电板充电,并用数字表测电压,接上电源,电压从3.7v缓慢上升,当到达4.21v时,电板过压保护电路启动,切断充电,充电器电压立即回到9v,证明保护正常。但还是那块杂牌没有保护,电压到4.2v还在上升,直达到蛋充限制电压4.8v时停止实验,此时电板已经膨胀得无法使用!通过实验证明,正规电板保护齐全,对安全没问题,杂牌为了节省成本,省略了保护电路,随时有爆炸燃烧的危险!后又对家里所有万能充进行测试,电压普遍偏高!丽霖和三脚洲的输出电压为4.3v,有一杂牌输出达到4.4v,而标称输出都是4.2v,可想而知,如此拿这些万能充给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板充电,立即会膨胀!再测其输出电流,基本都在300mA左右。后又做了一个实验,在万能充输出端串一整流二极管,电压反而上升了1v,证明输出存在交流成份,对电板不利!最后建议大家最好还是用手机给电板充电,因其为脉冲充电,在每个脉冲间隙处理器对电压进行检测,故可以快速安全的把电量充满。

网友:
实验很有实用价值,谢谢,分享了。

网友:
真实的实验报告,对每个使用者起到了警示作用,  谢谢楼主!

网友:
做这类实验,最好做足安全保护措施,尤其是眼睛。

网友:
实验有一定的风险,最好用大电流的恒流源替代电池,以避免电芯的爆裂产生,过充实验最好用模拟电源代替,如做电池的安全指标实验应用安全的隔板隔离.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很多简易的充电器完全依靠电池保护板来确定充电的终止,这对于保护正规的电池来说还相对比较安全,但保护起作用时会有点过头。

楼主:
还有一点

测万能充时,发现有的是随电板电压升高而电流缓慢下降,达到4.21v时电流并不为零,而是有几个毫安维持电流。而有的是恒流300MA,达到4.21v时突然切断充电,电流为零,请问哪种充电方式更好?

网友:
实验报告很有价值,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一只“国际通”手机旅行充电器,标明输出电压为2.4--7.2伏。如用来充没保护板的电池,确定要出事。

楼主:
危险

锂电过充会因为发热膨胀爆炸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