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频号角的煲炼(共享一些经验)

楼主(2010-01-16):
小弟我是全频号角的忠实拥护者, 在窥得全频号角的奥妙前, 都与坛上不少兄弟一般的认为一个单元是不能出全频的, 甚至全频单元买回来后, 裸听给我的感觉也是大失所望的. 其声音有如蜂鸣器. 完全是没给予它很大的期望, 后来自己做了个箱子(我的木工水平就跟狗咬的水平差不多) 把单元装上, 竟然箱音隆隆, 比裸听还难听. 然后就把那对全频单元束之高阁了. 那真正的缘起是网上购物的原因认识了一位上州的高人, 他答应帮我做箱. 做就做吧, 反正不抱太高期望. 一对箱子他做了差不多两年. 我都以为他是信口开河, 就借了朋友的货车去拿, 250磅一只, 500磅一对, 换成公制就是208公斤.......到家后,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顾不得家里人的反对, 开声先, 单元放上号角后, 跟裸听竟然是一个天一个地.当时那还没调整好还没煲透的效果已经令我中毒.

帮我做箱的高人后来回欧洲去了, 我的全频号角也玩了差不多十年, 在这十年里, 贪心的我也想再造多对, 也认识了不少木工, 都是做不出来. 因为号角箱要求太严格了, 只能胶合, 不能落钉的, 打钉的箱子声音是不会干净的. 到前年才认识了诚哥, 他曾经跟过师傅学过传统的木工的. 到现在他前后做了好几对号角箱了.  调试过程都是我进行的. 当年我自己的那对箱虽然也是我自己调试的, 但当时毕竟没经验, 也是当局者迷, 虽然后来都是调整好了, 但很多细节没留意也没总结. 但经过调试这几对新箱后终于摸出一些门路,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下, 也可以供参考, 玩全频号角时也能有点门路.

先说说整个号角箱的煲炼过程的听感, 这可以长达18个月的时间的.
    刚完工:               声音开扬, 两端延伸够宽, 但声音生硬, 高音还有些刺耳.但全频那直白的声底是感觉得到的.
第二个月:                声音开始发蒙, 特别是中低频.
第三到六个月:         感觉声音有点不干净, 有箱音的感觉
第七到十个月:         箱音依然浓, 但低频下潜度明显是好了
第十一到十四个月:  箱音逐渐干净, 高频有点飘不起
第十五到十八个月:  声音开始完全脱箱, 高频也渐渐飘高, 真正感觉到听音乐时不去考虑底中高频的境界.

这时, 音箱已经完全"褒熟"

为什么有这情况呢?这是双方面的, 单元有关系, 箱子也有关系.

先谈单元:
全频单元是靠"裂盘效应"才能放出全频的, 就是说越靠中的地方对高频响应快, 越靠边的地方低频响应好, 要达到这效果, 音盘必须软化.这是需要时间的.

再谈箱子:
万物都用应力, 木头除了木材制造时所产生的应力外, 开料, 粘制, 环境温湿度等原因都会令一个完成的音箱从新带上各种的应力, 号角箱结构复杂, 箱里木板间的震荡都会产生不同的揩震. 而消除应力的只有时间, 等应力完全消除了, 这个全频箱也"煲熟"了.

手累了, 本来很早就想发这个了, 但前段时间论坛不稳定, 怕打得辛苦的字一下丢了.

下一节谈如何调节箱, 在这一年半时间里, 经过几次的调节, 来补偿这段时间的不稳定, . 还有调节用的材料.

ACOUSTIC VALVE
直热胆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全频号角的声音速度极快,听惯了号角的声音,再听别的箱子感觉声音在箱子里出不来

网友:
嚴重支持!等听课!

楼主:
全频号角之调节, 压缩腔篇
背负式号角箱的结构我以前已经谈过, 主要部分由压缩腔, 喉口, 号角体组成。 号角体是木工活时已经定了的, 只要计算无误, 做工细腻, 保证没打钉, 或者用作定位的钉在完工后全起出来, 还有就是层间不漏气就算是好的了, 而且着是不能调节的, 而这一年半内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很高成数都是号角体内木板的应力所产生。减少应力的方法都是时间, 但据说用厚书打击箱体能更快的去除应力, 我没实验过, 但锋哥(longji98)兄正在实验中, 这有待他的报告。
整个号角箱能调节的就只有压缩腔和喉口两个部分了, 今天就先谈压缩腔。

压缩腔就是号角箱装喇叭单元后面的空间。 作用是对震膜对空气鼓动所产生的空气密度变量压缩, 以更大的变量从喉口冲出或吸入。调整是调整压缩腔的容积, 调节的材料有多种, 有海绵, 泡沫塑料, 橡胶球, 沙包。
海绵是吸音材料, 加入压缩腔后能把等效体积增加
泡沫塑料是填充材料,加入后能把等效体积减少
橡胶球是吸震材料, 直径6cm主要是用作吸除谐震。但也会令等效体积减少。根据经验对120Hz-200Hz箱体共振有效的吸取。
沙包也是吸震材料, 里面是较粗的海沙, 用汗衫布缝制作, 一般防止漏沙的原因都是两层布。直径在6cm 左右, 长度为压缩腔宽度。能对120Hz以下的箱体共振有效的吸取。

谈完材料后就谈实际操作了
刚完工时, 箱体应力为最大, 箱体共振点高而且喇叭也生, 所以还没听得出箱音, 基本不需要调整。
第二个月时, 声音轻度发蒙原因是箱体共振点有点降低达到了人声范围的中上部, 主要为1K-6K左右吧, 压缩腔内铺入5mm的薄海绵能让这频段的箱体共振减少,
三到六个月时候, 有箱音因为是共振点已经降低到在500-800Hz左右。腔体内用泡沫塑料填充大概1/10的空间, 铺上10mm厚的凹凸海棉。
七到九个月时候, 箱音依然浓, 但低频下潜度明显是好了, 共振点下降到 120-200Hz左右。 把泡沫取掉, 铺回10mm厚的凹凸海棉后在压缩腔下部放上一排橡胶球
十一到十四个月:  箱音逐渐干净, 高频有点飘不起,共振点下降到120以下, 高频飘不起的原因只是喇叭还没熟透而已,因为箱音已经逐渐干净, 所以声底更宁静, 而更容易察觉不足之处。着时就是该把橡胶球换成沙包了。
第十五到十八个月:  声音开始完全脱箱, 高频也渐渐飘高, 这时候具体调整就要看情况而定, 一般都是把10mm 厚海面换回5mm厚。沙包的留与否或减少等都要实际而定。

下一节将谈喉口。 喉口的调节是与压缩腔调节共同进行的。

AcoutsticValve
直热胆

网友:
好经验,好文章。顶

网友:
这种实操贴的确好 学习了

网友:
我的4寸小全频箱是完全依照标准要求而做. 过程中得到了版主的全程技术指导, 藉此表示感谢. ...... 效果也正如3楼所说的....
.............. 版主及时把经验和感受毫无保留详细地罗列出来, 使我等全频号角爱好者能有步骤可循., 少走弯路..功德无量呀...... . ...

网友:
还未有 喉口调节篇 ? 郁闷
頂一下!

楼主:
忙于调节R horn 故还没写, 今天晚上写上来, 喉口篇

楼主:
全频号角调试 喉口篇
喉口是一个背负号角箱的关键之地, 它的宽与窄关系于压缩腔中的压缩比与驱动号角的动力的量。
喉口越窄, 压缩比越高, 也就是说在喉口处空气的压强为越高。但气体的进出量也越少
喉口越宽, 压缩比越低, 也就是说在喉口处空气的压强为越低,但气体的进出量也越大
听感上, 压缩比和量合适的话, 声音干净, 没有箱音的但前提当然是整个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
但我这里略作个尺度
      听感:            共鸣厉害                                声音自然无箱音                   声音干巴低频声音带冲
   压缩比:           压缩比太低                                 压缩比合适                             压缩比太高
喉口宽度:            喉口太大                                     喉口合适                                 喉口太窄

每个箱因为设计的频宽不同, 材料,做工等原因所以喉口什么时候调成如何没有定义, 都是根据实际来调整, 如果有信号发生器和声压计来计量每个频率的量那当然是最好。 所以我这里只介绍调整喉口用的材料, 具体要实际操作去体会了

调整喉口的材料为双面胶布, 层叠式泡沫塑料, 工具为美工刀。 具体操作就是把泡沫塑料用美工刀切成条状, 用双面胶贴到喉口上要求是调整后的喉口宽度一定要相等, 调整材料只能贴到喉口的一边, 忌两面帖。

Acousticvalve
直热胆

网友:
我对号角也很有兴趣,也有打算自己做号角。号角所需的推动功率小,可降低对功放功率的要求,另外纸盆只做小幅振动便可获得大的音量,这也是减少失真的一个重要途径。
希望多介绍号角的计算方法。

网友:
和障板有一比
但障板需要大空间,有局限

楼主:
上障板的全频单元只局限于高Q单元, Qte要高于0.6 , 所以失真也更为大, 上背负号角的一般都挑Qte小于0.3的。 因为冲程短了所以失真更少了, 公认的好全频单元EV - 12B上障板就很好, 但与低Q全频号角一比不是输几条街的问题, 而是全输了。所以我的EV 12b现在都是扔在阁楼的某个角落, 同在的还有很多有名的全频, RCA JBL Jation........ 花不少银两呀。。。。。

网友(2010-07-02):
配有图片来说明就好了。

网友:
学学号角箱制作、调试及听音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障板的全频单元只局限于高Q单元, Qte要高于0.6 , 所以失真也更为大, 上背负号角的一般都挑Qte小于0.3的。 因为冲程短了所以失真更少了, 公认的好全频单元EV - 12B上障板就很好, 但与低Q全频号角一比不是输几条 ...

请问直热老大,那个EV 12B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
全频号角音箱高效率,配搭单端蛋鸡效果堪称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直热老大,那个EV 12B是多少钱买的?

EV12b有两个版本, 铁皮版, 铸铝版, 我那个是铸铝版NOS的, 花了USD$1100一对. 铁皮的$400可以拿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V12b有两个版本, 铁皮版, 铸铝版, 我那个是铸铝版NOS的, 花了USD$1100一对. 铁皮的$400可以拿到的了.

价格很贵,估计用它做的障板不会比号角差,号角毕竟还是有混浊。

楼主:
我想你没听过真正好的号角吧, 号角完全不浑浊的,
$1100也不贵的, 用它做成的倒箱箱或TQWT 完全可以打赢所有的分频箱, 但它相对对于全频号角那种宽频, 无限广的音场和精确到点的定位来说还是输好多. 但在一般没条件搞全频背负式号角的话这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EV12B用来做障板的话, 每一块就要8.75米X 6.25米,请问你有这么大的空间能容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你没听过真正好的号角吧, 号角完全不浑浊的,
$1100也不贵的, 用它做成的倒箱箱或TQWT 完全可以打赢所有的分频箱, 但它相对对于全频号角那种宽频, 无限广的音场和精确到点的定位来说还是输好多. 但在一般没条件 ...

可以在两间房子之间的墙上打个洞,嵌入一块木板,装上喇叭。

楼主:
那也没有8.25M X 6.75M的面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没有8.25M X 6.75M的面积吧

那个面积就是为了隔离声短路,现在把整个背面的声音都甩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它绕不过来了,我在这间房里听到的就是喇叭前面的声波。

楼主:
那就不是障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障板了

只要有办法把喇叭后面的声音放掉就行了,密封箱子用的办法是捂住,那都捂得住的?声波在箱子里来回撞击,最后反作用于喇叭纸盆上,形成污染,为了防止来回撞击就铺上吸音棉,效果总是不行,如果利用另一间房子把声音敞开放掉,那效果就是障板。

网友B:
弄了套Fostex的108背号角,箱体是原厂图,箱体已经封上,目前声音不够干净,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声音变干净没有?
目前喇叭后面的吸音棉已经足够,弄了几个小沙袋,都是原厂图里面的标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套Fostex的108背号角,箱体是原厂图,箱体已经封上,目前声音不够干净,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声音变干净没有?
目前喇叭后面的吸音棉已经足够,弄了几个小沙袋,都是原厂图里面的标记的。

是不是新喇叭?FOSTEX新喇叭贼难听,煲上个四五个小时声音就开始好听了,要煲透起码得上千小时。
如果箱子是DIY的,那就算了,那东西做不好的。干脆改障板算了,又简单易做,又声音干净。

楼主:
决定一个单元用那种箱体不是随便的, 是由喇叭的Q值决定的,

网友:
还有等效容积、谐振频率、振动质量等等等,哦 不说了,说多了人家记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一个单元用那种箱体不是随便的, 是由喇叭的Q值决定的,

谢谢版主。喇叭的尺寸肯定是没有问题,代工的师傅还是很可靠的。
自己买了喇叭前查了一些资料,108原厂配图口碑不错。另外自己的房间不算大,号角足够用。障板的低频少了,听钢琴还是欠点味道。自己的103的solo小倒相箱就是低频缺失,但声音干净。

网友C:
请问版主,您文中的谐振频率是如何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您文中的谐振频率是如何测出来的?

我是借朋友的一台仪器测的, 那是一个半球型的东西贴在箱体上同过引线引到显示器, 这机器好贵, 要几万块, 我买不起, 所以只有借的了. 但如果你耳朵对频率的分辨较准的话也可以通过听来估计, 一半如果放到某频率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响或刺耳的用手摸摸箱体觉得震的话那可能就是箱体的共震,(并不绝对).

网友:
抱着打造F35的信念观摩

网友(2010-08-12):
根据热版的指点,目前自己的号角声音好了很多。谢谢啊!

网友:
楼、版主说的对!喇叭的煲练【磨合】很重要的,这个一定要煲
喇叭的结构和工作状态是包含有机械运动和物资构件的,频率越高振幅越小,新喇叭的机械滞性较大,不给她充分的活动活动筋骨是不还有好声音的 喇叭的振动系统顺性要好,在某方面来讲:顺性好了也就化解了一些机械应力和电磁作用之间的矛盾。

煲喇叭不需要昂贵复杂的设备,随便找一台没有静噪功能的FM收音机,调至没有电台的位置,把底噪信号加电阻分两路输入给胆机去推喇叭、、、、、、效果还是不错的 煲好了,喇叭的频响是会很好的向两头延伸的

网友(2011-09-25):
顶胆兄,我慢慢进入全频世界了....

确实要煲,也差不多搞明白了Q值问题...

慢慢中全频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