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9015单管机

楼主(2010-01-16):
按照热心坛友、老师的提示,对9015单管机的L1、L2线圈分别加饶了3圈(反正引线够长),重新调整了片流电阻,布线也重新进行整理,不加再生声音已提高了不少,声音算不上洪亮,但都能听清楚。能收5个台,本地新闻综合台最强;其次是交通台、文艺台、中国之声、省台。奇怪的是使用800欧636青年耳塞音质不如自己DIY的247欧耳塞(见图),音量也稍高一些。我想是不是阻抗低好一些,换了个电话上的受话器,只有126.8欧(见图),果然音量提高了许多,音质也不错。又换上8欧的,声音很小。看来用200欧上下最好,1500欧的试了一下,声音小,换了个400欧的和800欧一样,耳朵没听出区别来。等有时间还要加再生试试。这是我第一次用硅管做单管机,感觉似乎不如用锗管利索,看来还缺少实践经验,欢迎赐教。

网友:
做的真漂亮,顶。有空俺也要用手头的老元件做一个玩耍玩耍。

做的真漂亮,顶。有空俺也要用手头的老元件做一个玩耍玩耍。

网友:
小可变不错的

网友:
耳机的阻抗不同互换后须调整偏值电阻,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貌似可变电容也是楼主自制了的.

小可变是在淘宝网上购的,价格不菲哦,1972年的产品,是当时价格的20倍。这还算便宜的,现在淘宝网上已开价100元/只。有材料真想自己做。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与支持,我想在此基础上加一级低放,用锗管行吗?,如果用硅管,宜选用何种型号,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图最好。该机频率覆盖完整,位置大致正确(和外差机以及前段时间做得锗管两管机做了比较),加一级低放效果会得以提升,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与支持,我想在此基础上加一级低放,用锗管行吗?,如果用硅管,宜选用何种型号,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图最好。该机频率覆盖完整,位置大致正确(和外差机以及前段时间做得锗管两管机做了比较),加一级 ...

可以参考,自己改进:

楼主:
谢谢版主及坛友,我想先抽空加个再生,采用集电极接在生线圈同时串一5—15P微调电容后接地的方式,不知效果会如何,有此经历的坛友请多指教。待单管机的工作状态达到较为满意的状态再升级为两管机。顺便问一下,低放如采用硅管,什么型号的适用,如果采用锗管,应注意哪些。毕竟是第一次采用硅管,想多积累点经验,就得多请教,多实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常用的是8050、8550,用9012、9013也很好,9014、9015估计也行。

网友:
红色的有机单联真漂亮!

红色的 有机单联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的是8050、8550,用9012、9013也很好,9014、9015估计也行。

谢谢乙猪兄告知。

网友C:
我小时候  就没做过 单管 多管的(倒是做过无源的)  有时间还是要过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小时候  就没做过 单管 多管的(倒是做过无源的)  有时间还是要过把瘾

有道是“玩字当头,乐在其中”。

网友(2012-05-27):
楼主单管机做得很漂亮!如果中波台多的话加个外壳也很实用。可惜我这里只有3个中波台,老家几乎没有——信号弱得收不到。

网友:
升级到二管机,用扬声器发声.

网友(2014-04-18):
       楼主的收音机做得很漂亮!电路很经典!

网友:
有机单联赶脚大材小用了

网友D:
自制的耳塞机,耳塞音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耳塞机,耳塞音量大吗?

谢谢关注,还不错。

网友:
自己DIY的247欧耳塞。。。有参数吗?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