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200M档短路读数为1M的原因

楼主(2010-01-17):
从百度上找到的答案, 自己给配了个图片:

xiaolv11_239 - 二副 十一级

对,数字万用表200M档短接显示01.0是非常正常的,显示00.0反而不正常,该档电路不同于前面几档的比例法,精度也差,但还得从电路原理说起。
数字万用表表头是一种比例表,其显示值=1000*VIN/VREF(不要看小数点)
设待测电阻为Rx,内部电源(设电压为E)一条支路通过R6=1M,Rx分压,R6上的电压输入到核心芯片的VREF+,VREF-两端,即
VREF=E*R6/(R6+Rx)……(1)式

另一条支路通过R4=990K,R5=10K分压,R5的电压输入到IN+,IN-两端,即
VIN=E*R5/(R4+R5)=E*10/(990+10)=E/100……(2)式

两式相除,消去E,得
VIN/VREF=(R6+Rx)/(100*R6)
显示值=VIN/VREF*1000=(R6+Rx)/R6*10
R6=1M带入得
显示值=(1+Rx)*10
所以当 Rx=0 时。显示值即为10,加上小数点,就是1.0 M欧姆

所以,在200M档测电阻时,务必将显示值减去 1M 才是真实的测量结果!!!

楼主若是有关于数字万用表的问题,欢迎与本人讨论。
原始链接在这里
http://k.pconline.com.cn/question/1292455.html

网友:
200MΩ挡测量的电阻值其实很不准确的,只能做参考,测量时读数的稳定性也很差,有的可以测量2000MΩ挡的就更不准确了,两表笔短接时有几十兆欧姆.

楼主:
的确如此. 这个档位的参考电压是随着被测电阻 Rx 的变化而变化的. 几十兆欧以内还好, 超过 100M 后参考电压就不足 30mV 了. 此时电路的内部噪声的影响就会相对增大.

这样做可以避免采用象 90M 这样大的电阻, 因为那样的话电路的绝缘防潮可能会是个问题, 同时, 不高的测试电压也使得电流过小, 即便是分布电容的存在也会让测量过程变得十分漫长, 再加上外界的电磁干扰, 最终结果可能还不如用现在的这个方法呢.

网友A:
我以为,测大电阻用摇表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测大电阻用摇表才是正道。

正解. 低电压下的绝缘电阻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真不知这样的档位是给谁用的. 我的 UT39A 为了设置这个 200M 档位, 把 20M 档位给省掉了, 使用十分不便. 不过厂家倒是省事了, 因为 9M 的精密电阻也给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厂家其实是在偷工减料。

楼主:
测量一个 2.2M 的电阻显示 3.1M, 不看小数点后的数就变成 3M 了.

网友:
我使用的表好象只有Td890有200M档位

网友:
我的表200M档短路是9.97M,悲哀.......

楼主:
9.97M 可能因为 R6 用的是 10M 的电阻.  而且是 4 1/2 位的表吧. 相对于 1M 变成 0.9M, 你的这个误差算小的了.

网友:
UT61e的220MΩ挡的表笔短接是0,  感觉还可以,  但在测量100MΩ时相对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甚至连人体走动都有影响.  以下是UT61e在220MΩ手动挡时测量1M、10M、100M的结果.

网友(2011-06-20):
我的胜利9806短路是10M,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