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的7642+386收音机

楼主(2010-01-17):
7642和484、414一样是十分不错的3脚IC
配386功放就能做个相当简洁效果不错的收音机
板子是买的套件,主要零件都配好了,自己配上喇叭,机壳就完成了
原配的扁磁棒线圈很不错,俺舍不得用,用以前保存的旧件换了,新的留着
针对原套件俺做了一些改动,使其效果达到更好:
1,386的1-8脚之间原来是配的10uF的电容,但感觉增益太高,开一点音量就巨大,改成0.47uF电容后增益比较适中
这个10uF的电容换到386输入耦合那里去了,代替原来1uF的那个电容
2,原来电池并联的是100uF电解比较小,换成1000uF的了,对防止低频自激有好处
3,在386信号输入脚串联了一只1K的小电阻,消除了自激尖叫,386很容易自激

这个套件总体很不错,但电位器和可变的位置对配装机壳有点考究
俺用饭盒当机壳,安装时费了点劲才基本像样了
选用的喇叭口径尽量大一点,低频会更柔和好听一些
试用情况很满意,灵敏度不错,收台稳定,386的音质也没有原先那样差的感觉了

网友A:
有点像是友谊电子的套件

网友:
饭盒、肥皂盒确实是我等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友谊电子的套件

是的,就是那里买的,很好焊的板子

网友:
伯通兄这收音机做的确实不错,不过好像喇叭小了点,如能采用大口径的喇叭,效果肯定还要好

网友:
那么大的壳子,装那么小的喇叭是一个小小的“败笔”。

网友:
电路板、电池盒在壳内的固定方法上再想想办法,让盒子的正面不出现螺丝就更好了

网友:
用热溶胶好了,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
制作传世之作就好考虑黏结的耐久性。

楼主:
各位老师说的很对,喇叭配上更大口径的低频会更好,更柔和好听
我有大的喇叭但又大了点装不进,限于这个盒子只能这样凑合了
这个机虽然简单,效果却是不错的,完全值得一做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全程动手,没有条件制作印刷版的朋友可以用洞洞板,铆钉板
或者到友谊电子那里买套件(很便宜)

楼主:
要是有直筒的电池夹把它平放在最下面,喇叭换成椭圆的在右面,音质应该会更好

网友B:
扬声器可以放到背面(饭盒盖子那),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扬声器可以放到背面(饭盒盖子那),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路

是,那样也可以的
但俺还是希望喇叭在旋钮的同一面比较好

网友:
再加一勺榨菜汤,会怎么样?

网友: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全程动手,没有条件制作印刷版的朋友可以用洞洞板,铆钉板
或者到友谊电子那里买套件(很便宜))。
清风兄:我手头有个旧机壳,想按照机壳的尺寸及结构用铆钉板按照您的电路图也做一个玩玩,能介绍一下注意事项吗(以前没玩过集成电路)?此外你购得套件的电路板的尺寸是多少,想了解一下,谢了。

网友C:
386共8只脚,您的电路图上接了7只,可以把脚的序号在图上标一下吗?这样我就能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6共8只脚,您的电路图上接了7只,可以把脚的序号在图上标一下吗?这样我就能看明白了。

图重新标过了,有关资料也可以在网上搜索的
电路板的尺寸大概是90X70mm,实际上比较宽大,要做小点也是可以的
我买的是友谊电子的套件,除了喇叭什么都备齐了的,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最新改进型来啦!
喇叭换了大点的椭圆喇叭,低频更醇厚柔和了,完全有了台式机的音质,没了干涩的感觉很耐听
电源用2节电池也照样工作,可能最大音量会略小,但就是这样也已经用不完了~
收台很稳定,不跑不飘,相当满意~

网友:
图纸已下载,抽时间实践一下,谢清风兄。

网友:
天!这么大个饭盒被你“糟蹋”了!

网友:
建议楼主:磁棒再换长些的

接收效果还要更好,主要是灵敏度还要高一些,收台还要多些。

网友D:
我有几个收音机套件,跟这个类似,

网友(2010-02-24):
舵手航行靠大海~

网友E:
这个IC可以用来做性能很好的机器,而且电路简单。

1、用一个场效应管做一级调谐式高放。
2、然后,9014振荡。
3、中周选出465中频后,后面再接二只465陶瓷滤波器。这选择性或者可以达60DB,接近高级机了。
4、465信号送给7642 IC。陶瓷滤波器带来的信号损失,在7642的高增益下,可以忽略不计了。
5、IC功放。

这样的机器,性能应该很好,灵敏度,选择性应该不低于1103,最主要的是电路简单,也许这是能达到这样性能的最可能的最简单的电路了。

网友:
能不能告知一下此机天线线圈的参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个图啊???????都等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C可以用来做性能很好的机器,而且电路简单。

1、用一个场效应管做一级调谐式高放。
2、然后,9014振荡。
3、中周选出465中频后,后面再接二只465陶瓷滤波器。这选择性或者可以达60DB,接近高级机了。
4、 ...

对此也有些兴趣,希望有时间的话,能上个详细制作资料。谢谢

楼主:
今天把坏了的可变换了,旋钮也换了个改造的,手感更好啦~~

网友(2010-03-30):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收音机套件,跟这个类似,

广西宏研电子8元一套套件。我买了一堆,选择性太差,一节电池都震耳,装完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C可以用来做性能很好的机器,而且电路简单。

1、用一个场效应管做一级调谐式高放。
2、然后,9014振荡。
3、中周选出465中频后,后面再接二只465陶瓷滤波器。这选择性或者可以达60DB,接近高级机了。
4、 ...

兄弟能上个图吗?听起来很诱人嘛。谢谢了

网友(2010-11-26):
听不错的手工。

楼主:
后来又改进了的~~

换回了4.5V电源

换回了4.5V电源

用上了手机电池,可以充电

用上了手机电池,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