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机器 ”我的数字钟完工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1-18):
感xie中国机器的共享,我周末也搞了一下数字钟,用热转印做的板子,没有挂上DS18B20。
比中国机器的少用了两个排阻,其实89C51除了P0外,其余口都已经上拉的,没必要外部上拉,所以我没用P0。
这个1602液晶是2块钱(可能是3块,不太记得)一块在淘宝网上买的,效果不好,可能是台湾企业做出来发现显示效果不行后处理掉的,因为正视效果比较差,即使用最大的对比度也还是不行,还会有“鬼影”。带背光的,不然也不会这么便宜的。

热转移后的效果,比较不错。

热转移后的效果,比较不错。

覆了几块铜,只是为了省腐蚀液。

覆了几块铜,只是为了省腐蚀液。

用雕刻机自动钻孔比较不错,精度高,质量好。如果手工钻,很多小焊盘可能都会被钻烂掉。

用雕刻机自动钻孔比较不错,精度高,质量好。如果手工钻,很多小焊盘可能都会被钻烂掉。

正面图

正面图

背面图

背面图

网友A:
恭喜楼主!
楼主的雕刻机可以直接雕刻电路板否?

网友A:
我在我原来的帖子里上传了一个中文显示的万年历,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功夫高!实在是高!

网友:
做得不错.学习加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楼主的雕刻机可以直接雕刻电路板否?

可以直接雕的,不过说实话,雕刻不如转印的精密,而且还要“撕皮”,麻烦得很,那些广告大家买雕刻机刻电路板的纯粹是哄人的。业余条件下还是热转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我原来的帖子里上传了一个中文显示的万年历,楼主可以看一下

我看看去!!

网友A:
多谢楼主指点!

差点买个雕刻机回来,好险,---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指点!

差点买个雕刻机回来,好险,---还挺贵的

我就是头脑发热买回来的!
结果发现真没什么意义,不过钻孔倒是很好!做好加工代码,然后让它自己去钻就是了,精度不错,也省心。尤其是孔很多很多的时候(我就做过这样的板子),确实还是能保证质量。

网友B:
这个PCB板手工画也很简单啊,我以前画板先用复印纸复好后再上油画(80年代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CB板手工画也很简单啊,我以前画板先用复印纸复好后再上油画(80年代初)。

您说得太有道理了,不过我习惯在电脑上画(也是手工布线),然后再转印,这样还是比较美观一些。手工画肯定是不如在电脑上画方便啊,尤其要更改线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