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 VHF天线放大器 接收 500 公里内的 FM 信号

楼主(2010-01-19):
http://electroschematics.com/786/vhf-fm-antenna-booster/

Together with a good directional antenna this high performance two-stage antenna amplifier for the VHF FM broadcast band will enable you to capture far removed (DX) stations. Alternatively, it will drastically improve reception of FM signals you’ve come to accept as marginal and noisy in your area.

For various reason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radio signals that can be received via cable systems. Unfortunately, cross-modulation, and other nasty effects created in the head end station are in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superb quality of high-end FM tuners that can be bought commercially.

Not surprisingly, owners of such tuners will often prefer to have their own antenna on the roof. Add to that a high-performance FM antena booster like the one described here and you can start DXing as well as enjoying high-quality stereo reception. The author employs the present amplifier in combination with a Sangean ATS-803 World band receiver, a Philips RR-571 tuner and a single-element cubical quad directional antenna at a height of just 15 feet. Using this setup he is able to receive FM stations as far off as 500 km.

Antenna booster circuit description

In the design we’re about to describe you’ll fin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parameters coupled: low noise figure (approx. 1 dB); high gain (up to 40 dB) and low susceptibility to intermodulation products. Yet the amplifier is inexpensive and easy to build. The circuit diagram in Figure 1 reveals the secret: dual-gate MOSFETs in positions T1 and T2. The first of these, T1, is configured mainly for low noise and antenna matching and the second, T2, for high gain. Unusually, the antenna signal is applied to T1 via its source (S) terminal, which is convenient because unlike one of the gates (G1 and G2) it already represents a fairly low impedance. None the less, for impedance matching with the 50 Ω coax cable a tap needs to be used on tuned filter L1/C2.
For VHF and UHF amplifiers, DG-MOSFETs represent a good alternative to cheap but noisy bipolar transistors and very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get Ga-As FETs.

The gain of the second DG-MOSFET in the circuit is adjustable using preset P1 which varies the bias voltage to T2’s G2 terminal — this is the classic way of controlling the gain of a DGMOSFET and it still works very well. Such a control is included in the design to allow you to get the exact amount of gain required for your particular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near a powerful VHF FM or TV broadcast transmitter then you’ll find that a lot of gain produces cross-modulation and other unwanted effects like coupled oscillation and ‘birdies’ within the FM band.

For stability the supply voltage is decoupled at several locations by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and ceramic capacitors for the low and high frequencies respectively. To enable it to be mounte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antenna, the amplifier is powered via the download coax cable, i.e., over coax connectors connected to K2 and K3. In the supply, the RF signal is taken off the coax core by capacitor C19.

The supply voltage is adjustable to some extent with pot P2, which will also allow a degree of gain control. The current through ‘power on’ LED D2 should be about 10 mA. If a low-current LED is used, then R8 has to be increased accordingly. With electrical safety in mind we strongly suggest the use of a mains adapter with 12 VDC output. Depending on the gain set and the DG-MOSFETs used the circuit will consume about 50 mA so a 100-mA or slightly more powerful adapter will be fine in most cases.

VHF FM antenna amplifier construction
The amplifier is built on the singlesided printed circuit board shown in Figure 2. The inductors in the design are all very simple to make, see the parts list for construction details. L1, L2 and L3, are wound on a 4.5-mm dia. drill or pencil. L1 then needs to be stretched to a length of about 10 mm. You’ll find that a relatively large resistor is needed to wind choke L4 on — we used a 0.5-watt carbon-film resistor from the junkbox (metal film resistors seem to have taken over completely). The value 1 MΩ is uncritical, what we’re after is ‘a lot’ of carbon for the core so 820 k or 1.2 M will do just as well.

FM antenna booster PCB layout

The DG-MOSFETs are not only sensitive to static discharges but also easy to fit the wrong way around. The non-SMD versions require 5-mm holes t be drilled in the PCB. Make absolutely sure you know each MOSFET’s final orientation on the board before soldering it in place — check, think hard and refer to the component drawing shown in Figure 1. You may find that the legs are a bit too long for the PCB but don’t use your cutters until the very last moment because without the stud marker (source terminal) you will be lost for device orientation.

Several VHF/UHF DG-MOSFETs may be used in this circuit — see Table 1. With some dexterity it is also possible to use SMD devices. In general, you should aim to use a BF9xx with a low noise figure, although that may imply a slightly reduced overall gain.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e amplifier’s gain is secondary to the noise figure — in practice, any gain between 25 dB and 40 dB will be just fine.

The power supply parts are not accommodated on a PCB but may be connected up using flying lead construction in a small case. The finished PC should be cleaned with isopropyl alcohol to remove solder residu.

The amplifier must be housed in a metal case with proper coax connectors used for K1 and K2. The author used F-type sockets as customary with satellite TV rigs. They are cheap and easy to obtain. However, BNC sockets may be used equally well.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ockets and the amplifier input and output should be kept as short as possible using thin coax cable like RG174/U.

VHF Antenna Setting up
Give the PCB a final, thorough inspection for bad soldering, wrong components, etc., and resolve all problems before proceeding.
Set all presets and trimmers to the centre of their travel. Apply power to the amplifier and check the various test voltages indicated in the circuit diagram. These voltages are typical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to mean the ‘law’. Tune your VHF FM radio to a weak signal at around 98 MHz. Tune the amplifier back to front, that is, first C14, then C5 and then C2 for best reception — your ears and the tuner’s S meter will tell you what’s happening. If necessary reduce or increase the gain using P1. A good way to simulate a weak signal is to turn the antenna away from the transmitter direction.

The amplifier’s 3-dB bandwidth will be about 10 MHz with all tuned elements at the centre frequency. By careful retuning of the three trimmer capacitors (‘staggering’), this may be widened to 20-25 MHz at the cost of some gain. Fine tuning may also be achieved by stretching or compressing the three air-spaced inductors. This method may be for specialists only, however.

Other bands
The amplifier may be modified for use at slightly higher frequencies like 120 MHz (VHF airband), 145 MHz (2-m radio amateur band or even 146- 174 MHz (PMR band). Some experience may be required in tweaking the inductors for resonance at their new frequency however. If you find that a particular trimmer no longer ‘peaks’ then the L/C combination is out of range. Lacking specialised test equipment like a grid dipper to see where it does resonate, go for trial and error by fitting an inductor with fewer turns and see what happens then. Whatever the frequency, the booster will not fail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duff receiver.
COMPONENTS LIST
Resistors:
R1 = 10kΩ
R2 = 150kΩ
R3 = 1MΩ
R4 = 220Ω
R5 = 100kΩ
R6 = 3Ω3
R7 = 1kΩ
R8 = 1kΩ2*
P1 = 47kΩ preset H
P2 = 10kΩ linear potentiometer
Capacitors:
C1, C6 = 22pF ceramic
C2, C5, C14 = 22pF trimmer
C3, C7, C17, C18 = 1nF ceramic
C4, C9, C13, C15 = 100nF ceramic
C8, C10 = 10nF ceramic
C11, C16 = 100μF 25V radial
C12 = 3pF9 ceramic
C19 = 12pF ceramic
Semiconductors:
D1,D3 = 1N4007
D2 = LED
T1,T2 = BF965 or BF966S
Inductors:
FB1,FB2,FB3 = 5 turns 0.15 mm (38SWG) enamelled copper wire on ferrite bead
L1 = 7 turns 0.9 mm dia. (20SWG) enamelled copper wire; internal dia. 5mm; length 10mm; tap at 5 turns from ground
L2,L3 = 7 turns 0.9 mm dia. (20SWG), internal dia. 5mm; closewound
L4 = 30 turns 0.15mm dia (38SWG) enamelled copper wire on a 1MΩ 0.5W resistor
Miscellaneous:
K1-K4 = F socket, PCB mount
S1 = on/off switch, 1 contact

All change to SMD

Although the BF966 DG-MOSFET is no longer produced, it is still around in electronics retail and surplus circuits. Broadly speaking, DG-MOSFETs from the BF9xx series in the ‘traditional‘ SOT103 case are being superseded fast by their SMD (SOT143) counterparts.
These are perfect electrical replacements but require short wires in order to be fitted on a board laid of for a SOT103 transistor. In many cases, the type number is that of the SOT103 parent device plus an offset. For example, a BF966S is electrically compatible with the BF996S,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BF981 and its successor the BF991.
A further interesting point to note is that the –R suffix in the type code of SOT143 DG-MOSFETs indicates a ‘reflected’ pinout. The layout of the PCB designed for the antenna booster allows both SMD (SOT143) and ‘leaded’ (SOT103) DG-MOSFETs from the BF9xx series to be fitted, the latter being mounted recessed in a 5-mm hole allowing their terminals to be soldered flush with the PCB tracks. Unfortunately, ‘-R’ suffix SOT143 DG-MOSFETs cannot be used on this board.

http://electroschematics.com/786/vhf-fm-antenna-booster/

网友A(2018-01-13):
敬爱的版主老师,听到你"八年了,八年了"教诲,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呀,....回忆中ing
       其实我也是电子发烧友之一,在模拟到数字变革的90年代,我在95-99年正上大学,参加了院校众多社团之一:电子科技报务社,后任旗下电子维修部部长,组织.....
       我在乡下家里,电子元件放箱子,多年没有整理,米芝米高频头,东明的电源模块声控模块,潮州湘桥电子艾赛斯模块,桂林实达电子的道奇收放机呀......
这些年负担重了,原在事业单位,后下海自已找事做过上了打工生活了,做的最多的是在外资企业做电子研发工程师.....,我是能力有限(做兄长,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现在自已的孩子尚小.为了生活,也多年没有搞电子DIY玩了,也难得返乡下,逢年过节每次都来去匆匆的没时间整,电子资料塞柜子~
~说多了都是泪!
       这样子就比较少时间泡矿坛与大家聚,还请老师谅解!

网友(2010-01-19):
好东西

可以参考用一级电路改成FM放大,用一栅做AGC。
因为现在电视直接用架设天线的少了,收音机还是自己的天线

网友:
怎么改?我有一个TV放大器

网友:
放大电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指向性良好的增益稳定的室外天线

网友:
呵呵,有兴趣试下,到高层的楼顶上,用FM收音机就可以收到以前没有收到过的信号

网友:
我在后半夜在北京收到过济南的电台,很牛的一个主持人。106.6MHZ,和中央文艺台同频。
29楼室内,普通的十波段收音机,拉杆天线。

网友:
啊,不错嘛。TI用于低噪声放大,T2用于获取高增益。作者自称放大器噪声系数可以低至1dB,增益达40dB。用它配合山进ATS-803,飞利浦RR-571调谐器和15呎高的单单元四边形立体天线可以接收到500公里远的调频台

网友B:
那两个放大管可以用BF998代替吗

网友C:
鬼佬的画图风格.看见很顺眼....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鬼佬的画图风格.看见很顺眼....顶............ [/quot
对于电路图,大多数人喜欢的是,苏联与日本风格的画法:简单明了。
本图这欧洲风格的画法,大多数人很不习惯。——简单电路复杂化的处理——只要把日本与欧洲的电视机电路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放大管可以用BF998代替吗

BF965噪声系数典型值是1dB,BF998是2.8dB,所以性能会差不少啊

网友:
我刚买了FM用的五单元天线。呵呵,里面的双栅还不清楚是啥管子呢。但是装起来后体积巨大,宽度要达到165厘米呢。不敢装了

网友:
高频电路只有原理图,没有印制板图等于资料只有一半。

网友F:
双栅管怎么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栅管怎么焊接?

用电烙铁+锡+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鬼佬的画图风格.看见很顺眼....顶............ [/quot
对于电路图,大多数人喜欢的是,苏联与日本风格 ...

版主大人.看图的习惯与否是有其主观性的.如果版主看惯了欧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路图.再看日本或其它的图纸会很不习惯的.你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F965噪声系数典型值是1dB,BF998是2.8dB,所以性能会差不少啊

998不是在特高频段有0.6db噪音吗

网友:
关键的地方还是在天线。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放大器,就能靠普通的天线接收500公里内的信号。

网友:
不对

好放大器需配好天线,早年用001天线收到过临近市县台,里面除了3355还有一个代号为a01的四脚平装集成块,后又在支线放大器见此元件,据说是美国进口的低噪高增益,后拆下用于收音机短波和调频,效果明显。

网友(2011-05-22):
这个放大器的制作难度估计不小,不知道跟AT415+A08组合的放大器相比怎样,想买个AT415+A08组合的放大器可是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这个很具挑战性。500公里内,还好解决,因为几公里的接收也在这个范围内。而500公里,或者是400多公里的超高频(几百MHZ以上)接收,在地球表面点对点进行,想稳定接收,一年之内可能也等不到几个机会。

网友G:
这要用到大气波导提供条件了。流星余迹有时也可试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要用到大气波导提供条件了。流星余迹有时也可试验的。

大概87年左右吧,在放暑假的时候每天下午1、2点钟我用一块收音板可以收到很多信号非常好的国外FM电台,立体声非常强

网友:
业余情况下装放大器成功率不高,很容易自激,用市售001带放大器天线就可以

网友:
能收500km有些夸张了,我曾经用两只双栅场效应管做过fm放大器,一个台也没多收过
能收这么远,恐怕电离层在帮他了

网友:
外国FM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很大的100KW-1000KW很正常,500公里接收对流层反射传播的信号不奇怪,我的老家离香港有182公里,接收500W低功率发射的香港九龙坑发射站FM信号效果都很好啊,如果没有邻频或同频干扰是非常清晰的音质

网友H:
曾经对超远视电视接收很感兴趣,把一12寸黑白电视的中频带宽调整到一两m,只是收到了附近县城转播的电视节目
对于直线传播的高频,接收地里环境决定效果,本人居住小盆地,四周为山区,加高天线和加放大,都不能增加收台数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曾经对超远视电视接收很感兴趣,把一12寸黑白电视的中频带宽调整到一两m,只是收到了附近县城转播的电视节目
对于直线传播的高频,接收地里环境决定效果,本人居住小盆地,四周为山区,加高天线和加放大,都不能增加收台数 ...

老兄可否详细说说怎样把12寸黑白电视的中频带宽调整到1-2MHz,多谢!我对电视远程接收也很感兴趣哦

网友:
天线系统看似简单,学问相当深, 不搞这个。

网友(2013-01-26):
看样子不错,但是鸟语实在难懂啊,再找找其他的吧!

网友I:
八木天线的引向体,反射体长度计算,间距计算原理,哪位懂的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以前看过这篇文章和电路图,在《电子制作》上。

网友J(2013-11-24):
请问楼主fb1/fb2/fb3等,能用图上L4一样制作么?就是用大电阻在上面绕线?

网友K:
javascript:在宾夕法尼亚州看到的FM远距离接收发烧友的制作--多引子八木天线-------他更注重另一指标;高度./注意那园柱型的东西是转向马达.上面小盒子是天线放大器.塔尖有尖锥静电吸收及园球避雷针放电球双重保护

网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40&S4&TPgif

去不掉.发重了.技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八木天线的引向体,反射体长度计算,间距计算原理,哪位懂的能讲解一下吗?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40&S4&TPgif

这计算不错

网友:
500公里稳定接收?,在国内接收不现实啊。这个还和发射电台发射功率和高度有关,接收地的高度也有关系的,并不是有个放大器就收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javascript:在宾夕法尼亚州看到的FM远距离接收发烧友的制作--多引子八木天线-------他更注重另一指标;高度. ...

   Yagi-Uda 用 NEC2 仿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下载一个 4NEC2 自己仿真:

http://www.qsl.net/4nec2/

这种简单的线天线的仿真结果是很接近现实的。

收音机天线的电脑仿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1816-1-1.html

100MHz 倒 V 天线的仿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1763-1-1.html

7MHz 倒 V天线模型 Modeling Inverted V Antenn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6502-1-1.html

网友:
好东西,先JH,就是不知好制作不

网友:
搞这东西  德要一根好天线。。。二合一

网友:
我也有电视全频道的放大器,也想改改,收音机用。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fb1/fb2/fb3等,能用图上L4一样制作么?就是用大电阻在上面绕线?

用大电阻上绕线制成高频扼流圈.对小信号不利.所以本电路有弱小信号的L1--L3.FB2. FB3. 都用空心绕法

你还在短信中问到各线圈的作用.如下;

L1. C2. 与L2. C5. 以及L3. C14是三个调谐回路.用于调谐要接收的点讯号或作参差调谐提升整个波段訊号和信噪比.

L2. L3. 也是管子的负荷元件.负责分离管子工作的直流分量中的有用高频讯号.以从C6. C12. 提供向下一级电路

FB1. L4. 是退耦电路元件.以防止不同级讯号交连造成不必要的高频自激

要特别注意的是图纸右侧的K2. K3. 所接的长线实际是从房屋顶拉到室内的75欧电视讯号馈线.它现在负有双重作用;

直流供电由D3. 通达FB3. K3.馈线.K2. FB2. D1. 供两管子用.FB3. FB2. 起分离直流/高频讯号的作用

而高频讯号从C12. K2. 馈线.K3. C19. K4. 送入FM接收机

从FB2. FB3.  所起的作用---可省一条很长的电源线. 如生产百万套机.那省电源线是几千万公尺以上!

  我们感受到电路作者对零件性能的娴熟和组成电路的技巧.节省.简约意识的伟姿和大将风范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大电阻上绕线制成高频扼流圈.对小信号不利.所以本电路有弱小信号的L1--L3.FB2. FB3. 都用空心绕法

...

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知道了。什么情况下要加高扼啊?我见有调频中频电源加高厄的,蹦见一五联可变电容的调谐电路有高厄,高厄是不是电感大一点好?用色码电感可以代替高厄么?谢谢了。

网友:
放大器不是让你增强信号,而是补偿引下馈线的衰耗,至于你能稳定的收到多远的电台,那还是靠运气的,一般来说,越高越远,卫星的发射功率不大,但是它够高。

网友:
我用1561 加上3358 做了FM放大器  自激很严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知道了。什么情况下要加高扼啊?我见有调频中频电源加高厄的,蹦见一五联可变电容的 ...

由于害怕高扼圈的分布电容破坏退耦效果.所以高频的电路用平绕或间绕的.而频带特别宽的地方.有人用塔形---从几圈/十几圈.

上百圈等多个高扼圈串联使用.以使每个频段退耦都有效.色码电感用在要求不高.频率不高场合为好

如遇有几个调谐线圈.多个高扼圈这样复杂电路.为防止有害的电磁交连.电路板设计要严按原理图顺序.

不要为了节省电路板.把线路走向搞得转来弯去.含放大了讯号后的零件又折回靠近微讯号的输入级零件

近傍电感元件如不是作磁耦合的.其电感线圈轴向成x. y. z.X. Y. Z.  往后排.使它们之间无法产生有害磁耦合

亦不宜数十个零件直立互相紧靠挤成一堆.这样零件间形成交连电容亦会自激.电路板要宽阔.布零件间距要好.要大方

在这里实己回答48#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由于害怕高扼圈的分布电容破坏退耦效果.所以高频的电路用平绕或间绕的.而频带特别宽的地方.有人用塔形- ...

又学到新知识了,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javascript:在宾夕法尼亚州看到的FM远距离接收发烧友的制作--多引子八木天线-------他更注重另一指标;高度. ...

内容请问前辈那个R3一兆欧姆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就是第二个场管第一栅极的那个接地电阻?

网友:
好帖。新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容请问前辈那个R3一兆欧姆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就是第二个场管第一栅极的那个接地电阻?

一般来说;这个双栅场效应管一个输入栅是须要正电压才能正常工作.而另一个输入栅要在零电压的直流电位才能正常工作.R3就是后述一个栅.而制造一个直流通路.以便一旦有正或负电荷在这个栅极积存时.给一个通路.泄放回零伏.保证场管在标准工作状态下工作

但这个电路的首个场管比较特殊.因天线在强风中.特别是干湿夹杂风中.静电带在天线上会有成千上万伏.或更高的电压.使场管不断地要烧毁更新.所以此T1管采用S极-源极输入的办法解决静电烧管的问题.而把G1. G2. 连接在一起.这样.1M电阻亦是起给G1. G2. 一个准确的正偏压的作用

网友L(2014-10-09):
引用 网友K:
由于害怕高扼圈的分布电容破坏退耦效果.所以高频的电路用平绕或间绕的.而频带特别宽的地方.有人用塔形- ...

版主弄张线路板pcb图方便大家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主弄张线路板pcb图方便大家复制

这是极简单的工作;把零件尺寸大小合适的电原理图放在板上.按零件脚鉆孔即可.......余下的工作就不必我说了

网友:
只要气象条件许可,VHF可以收到几千公里外的电台。楼上说的对,关键在天线,不在放大器。

网友:
现在500 公里内的 FM 信号同频的台都有好几个了!同频同方向的台都有好几个虽然发射功率不一样,县级的都有千瓦级的,十年前我这里可收香港台的,现在不行了!县级都得转播中央台的,用了天线放大器中央台战了整个频段,密密麻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对电视远程接收也很感兴趣哦

现在模拟电视信号都准备关闭了,远程接收要准备接收地面数字电视了

网友:
感觉这板放到汽车机不错12V的。

网友:
学习下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5-05-04):
这个放大器输出到电缆怎么没有匹配?

网友:
这个牛叉,500公里可能有点悬

网友(2018-01-12):
楼主用双栅场效应管制做高放,性能好太多!太多!!

网友A:
NF=1DB,AF=40DB,性能超强!感谢楼主老师贡献非常好的DIY高放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1DB,AF=40DB,性能超强!感谢楼主老师贡献非常好的DIY高放文章!

八年了, 老大。

八年了你才问。

楼主:
重复了重复了重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复了重复了重复了

        我在2006年有了业余无线电台呼号,BH7KHV.家里电台超级多,有业余电台操作证书近10年但都很少开台玩,现在工作PCB Layout也较擅长,这不前不久我要DIY高性能模拟电源,是看了<<阿莫论坛>>的"春风电源":0-30V/4A数控电源,有电路原理图,PCB Layout图,DDB文档,源代码.那感觉是阳春白雪呀.我现在要做的是以"MC1466L"为核心0-120V.0.008%调整率 ,也百度发现没有人DIY这个,比TL431,MC723电源好一个数量级.
       毕竟在这个坛上受某些管理思维的影响,连DIY无线麦克风的文章也会无情地删锄,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很多往事话题讲不了,更加深了近年甚至不来某"怀念...年代"分版 .但"这个晶体管与集成"分版我很喜欢!,那个"51HEI黑论坛"也很好玩技术,坛主是必上源代码,必公开/开源,前不久我混上了"高级工程师"了,那坛很开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2006年有了业余无线电台呼号,BH7KHV.家里电台超级多,有业余电台操作证书近10年但都很少开台 ...

现在社会里敢说真心话的越来越少了,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006年有了业余无线电台呼号,BH7KHV.家里电台超级多,有业余电台操作证书近10年但都很少开台 ...

现在电源可用的器件多了去。

你就弄个TL431+BJT预稳压,  加上基准+运放 + MOSFET 的线性稳压, 可能就差不多了。

一定要找 MC1466 吗?

网友N:
没考虑地球表面的曲率吧?微波可是直线传播的,不像短波,可以靠电离层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考虑地球表面的曲率吧?微波可是直线传播的,不像短波,可以靠电离层反射

VHF是甚高频频段,离开微波远着呢。

甚高频频段至微波频段低端的部分,在大气环境中可以利用对流层散射作用将通讯距离扩展到视距以外,而能够不受地球曲率的限制。

网友:
发重了,麻烦版主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源可用的器件多了去。

你就弄个TL431+BJT预稳压,  加上基准+运放 + MOSFET 的线性稳压,  ...

这个主题含"500公里.....","五百里"字眼,使我想起了世界上最长的对联,以前会背,看清楚,是对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清)孙髯题昆明大观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源可用的器件多了去。

你就弄个TL431+BJT预稳压,  加上基准+运放 + MOSFET 的线性稳压,  ...

为另单位制做一款样品,需要TL431,无耐供应商不单卖20个,采购小姐讲零买的难度讲TL431就买1包吧(1000颗),到现在还没有用完,用腻了,缺点也很多.
近需一0-60V电源调试产品,就用TL431搭接,烧管子.百度了几天,看原厂说明书发现有更好的MC1466L,比MC723,TL431好太多.于是就整这个了,手中有自家的程控电源,然而指标好像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另单位制做一款样品,需要TL431,无耐供应商不单卖20个,采购小姐讲零买的难度讲TL431就买1包吧(1000颗), ...

      加个普通稳压管给 TL431 保护一下呗, 中间用 RC 隔一下

网友:
我曾经用凯歌牌车机,加八木5单元天线外带放大器,接收到方园400公里左右的电台都相当稳定。400公里外的也能收到,但太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前置低噪放大器增益十几DB就够了,这并不能提高多少灵敏度。这东西的主要作用是补偿馈线的损耗,所以正确的装法应该是装在室外天线这,然后再接同轴电缆引入室内。如果装在室内设备这,那这低噪放大器等于没用。

网友:
关键是有一个好的天线,宽频带天线一般增益不会太高,要收听广播放大器应选V段的,如果能找到80年代九州(绵阳783厂)的127放大器最好那时国内最棒专业的,放大器不是关键如楼上各位所说那是为补偿电缆损耗,位置应放在离天线较近的地方,电源在室内由电缆将12V送至放大器。放大器是能放大信号但是有条件,载噪比必须大于一定值(如电视信号必须大于43db)不然的话联噪声一起放大,另只要是带内的信号不管有用没用一起放大,若遇带内有强信号经放大后会把你接收通道租塞适得其反,如果想收看电视节目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敬爱的版主老师,听到你"八年了,八年了"教诲,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呀,....回忆中ing
       其实我也是电子发烧 ...

爱好终究是爱好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不能任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网友:
曾经用八木天线接收过150公里外 车机

网友:
这个放在卫星上效果可能好!

网友(2018-02-21):
感谢版主分享。学习和收藏啦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E:
BF965噪声系数典型值是1dB,BF998是2.8dB,所以性能会差不少啊

要看工作频率的,在1、2百M范围内BF998的NF也是1db左右。

网友:
有没有哪位坛友制作成功了,说说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要去折腾这些放大器。82楼的BG4AJL是正解。

网友O:
500 公里内的 FM 信号,同频同方向的都有几个台的,怎么收呢?

网友(2019-12-31):
引用 网友O:
500 公里内的 FM 信号,同频同方向的都有几个台的,怎么收呢?

现在广东一些地方就是这个情况,不要说500公里 100公里左右都有同频干扰了,例如 92.6  95.3  99.7  97.4  99.3 98.0等 有一些是同频同步发射的(其中有个别发射站有轻微不同步就可能感觉到干扰),有一些是专门干扰的

网友(2020-05-18):
强烈要求制作成功的朋友分享下效果比较 最好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