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时间的定义

楼主(2010-01-19):
仪表的阻尼时间定义:
从向仪表加入一个相当于仪表量程 50% 的阶跃信号开始, 至指针在新的平衡位置左右晃动不超过标尺弧长的 1% 范围时刻的一段时间.

一般仪表的阻尼时间不应超过 4 秒. 热电系, 静电系, 吊丝式和指针长度大于150mm的仪表, 其阻尼时间不应超过 6 秒.

============
谈论一个仪表的阻尼是否合适, 应该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 而不是仅仅凭眼睛看看.

业余条件下检测阻尼时间也不是很难. 用摄像头 (DV更好) 记录下指针从开始偏转直到在 50% 处停下的全部过程, 然后用 "绘声绘影" 之类的视频编辑软件查看一下指针开始偏转的时刻与指针最后一次越过 49% 或者 51% 弧长的时刻(这类编辑软件的时间分辨率为 1/24 秒或者 1/30 秒). 两个时刻之差就是这个档位的阻尼时间.

比如某指针偏转角度与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大约在 3.6 秒左右最后一次越过 49% 的角度. 则其阻尼时间就是 3.6 秒

网友:
指针摆动一个半周期是阻尼的最佳状态,稳定时间也最快.

网友:
感觉阻尼时间还是短一些好,像mf14那样,用着痛快,有些所谓阻尼好的表,稳倒是稳,就是等的着急!特别是大多数情况都是模糊测量不等稳定下来已经测完了。不知大家有同感吗?

楼主:
阻尼时间长就等于好? 不知这个说法的出处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 "好的阻尼应" 该是 "合适的阻尼" 的另外一种称谓. 阻尼时间接近为零都是能做到的, 比如说用示波器的光点当做指针来测量就是这样的. 但是阻尼时间过短, 对于肉眼观察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工频交流电上叠加上个高频干扰的毛刺电压是很正常的. 用示波器看就是光迹变成象茅草一般的 "光带", 而指针表如果阻尼小到与示波器相似的程度, 那在测量这类信号时, 指针将变成 "无影腿". 在高频干扰信号的作用下, 在平均值附近快速摆动, 以致指针展宽为一个小小的 "扇形". 这样也算不得好吧.

网友:
感觉MF63阻尼最好。

网友:
不知楼主能否把大家常用的这些表,列出个阻尼时间表,也好比较看看自己手中的表的阻尼大小。

楼主:
一般仪表的说明书上会给出了阻尼时间这个参数, 比如 MF10 说明书在 2.9  标明 "阻尼时间: 不超过 4 秒钟". 而 D5 型低功率因数单相瓦特表说明书在 2.8 标明 "仪器的可动部分阻尼时间不大于 6 秒."(D5 是光斑指示机构, 标尺弧长为 150mm).
当然也有些仪表说明书没有标这个参数, 我手里的 MF85 说明书就是这样.
事实上 4(6)  秒钟是个很容易满足的条件, 估计论坛中被抱怨阻尼不好的那些仪表, 实测下来的结果可能都是正常的. 很少有超过 4(6) 秒钟还能摆出 49% 或者 51% 的.

网友:
MF10的阻尼给人“稳”的感觉,MF18的阻尼给人“精”的感觉,而MF63则给人“木”的感觉,MF47是中规中矩。各位认为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描述阻尼特性比单纯的数字更形象。因为同样阻尼时间的表,表针实际摆动的过程并不一定一样:有的快速到达,但是来回摆动几次;有的平稳慢速到达,基本不摆动。而按定义说两者的阻尼时间可能相同,但过程并不相同。

楼主:
又找到了个更详细点的资料

http://wiki.zhulong.com/baike/read219455.htm
中文词条名:电测量指示仪表阻尼时间的测定规定
英文词条名:
    1 热电系、热线系及静电系仪表,吊丝式仪表和指针长度大于150MM 的仪表,其可动部分的阻尼时间应不超过6S。其余的仪表应不超过4S。
    当被测量突然改变时,仪表指示器的第一次偏转值与稳定后的偏转值之比应不大于1.5。
    凡外电路电阻有规定范围时,当电阻在这个范围内变动时,其阻尼时间均应满足要求。
    2 测定仪表指示器的阻尼时间时,应遵守规定。
    测定阻尼时间时,应自被测之量开始改变(或放回指示器)时起,至指示器离最后静止位置不大于标度尺长度1%时止。在测定阻尼时间的同时,读取指示器第一次偏转值与稳定后的偏转值,然后求出其比值。测定阻尼时间的具体规定如下:
    A.单向标度尺仪表——自接入被测量至指示器偏转至标度尺几何中心附近时测定;
    B.双向对称标度尺仪表——自断开相当于标度尺最大值的被测量时测定;
    C.双向非对称标度尺仪表——自断开或接通相当于标度尺全长一半的被测量时测定;
    D.比率表和无机械零位标度尺仪表——自改变被测量使指示器由始点移至标度尺几何中心附近时测定。也允许接入约相当于标度尺几何中心的被测量,再将指示器用机械方法移至标度尺的始点或终点,然后放回指示器的方法测定。
    测定阻尼时间时应测三次,取其平均值。

楼主:
SD110-83 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转贴]

为了搜索阻尼系数检定方法, 找到了SD110-83 电测量指示仪表检验规程.

这是 .doc 文档下载地址:
http://jpkc.lzy.edu.cn/plc/jiaox ... ge/download/065.doc

喜欢在线阅读的点这里:
http://www.doc88.com/p-99525412947.html

网友(2010-06-13):
慢工出细活,这句话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合适的,
既快又准的表,不大容易找,
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
数字表也不例外,何况指针表,
对被测信号采样"快",准确率差一点,采样慢,准确性肯定好一点,

网友:
大的阻尼,在运输状态下比较安全。

楼主:
"我的回复" 排序可能有bug, 今天才看见楼上两位的回帖. 抱歉.

回老菜: 言之有理.
回长短:  如果说短路的作用是能减小指针摆动的速度与幅度, 稍稍减小点轴承的磨损, 我觉着有可能.
如果说短路是为了防止指针被碰弯的话, 我觉着可能性不大. 能将指针碰弯的那种撞击, 怕是表的外壳早就粉身碎骨了.

网友:
回长短:  如果说短路的作用是能减小指针摆动的速度与幅度, 稍稍减小点轴承的磨损, 我觉着有可能.
如果说短路是为了防止指针被碰弯的话, 我觉着可能性不大. 能将指针碰弯的那种撞击, 怕是表的外壳早就粉身碎骨了.

不好意思,从前俺还就真见过表针撞歪了,表盘玻璃却不破的例子。可以说那是个野蛮装卸的个案,但是包装不错,抗住了冲击,可能在包装时没有加短路线,也可能那表头本来就是低灵敏度表。记得老式的表头在玻璃和安装槽之间有密封胶垫,可能会起到缓冲机械振动的作用,也许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相信有把表针撞弯的现象发生. 但是应该能通过合理设计两边的缓冲桩的弹性来加以避免.
能把指针撞弯的能量, 完全靠轴尖与线圈框的连接处来承受, 对装配工艺也是个挑战.
玻璃周边的橡胶圈用来密封表头防止进灰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实找几个废旧电表做一下实验也不难.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网友:
其实找几个废旧电表做一下实验也不难.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估计没人敢...

楼主:
我手边好像有几个表头开路的 500 型老表. 抽空在水泥地上垫几层纸板, 摔摔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边好像有几个表头开路的 500 型老表. 抽空在水泥地上垫几层纸板, 摔摔看.

别忘了要上图上真相...

楼主:
上图没问题.
为了便于广大坛友对比测试. 最好对实验条件作一定的规定. 比如说, 地面垫什么样的材质, 厚度多少. 坠落高度多少, 以什么样的姿态, 跌落次数等等. 大家先讨论一下. 我晚上回来学习.

网友:
看来没人参与这个讨论...

楼主:
我先说个办法, 大家议一议.
电脑报之类的合订本一本, 垫在水泥地上.
用线绳拴在 500 型提手的右侧, 将电表悬于合订本正上方, 2m 处(距离从合订本的上面到动圈轴量取), 调节栓线的位置, 让指针与地面平行.
待仪表静止后释放, 让其自由坠落.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左下角触碰合订本.
检查表针是否弯曲. 如果没有, 重复上述测试.
如果在十次之内有弯曲现象, 记下实验次数, 如果十次都没有弯曲现象发生, 那很可能这款型号就是摔不弯的了. 当然有力气的坛友可以多测试几次, 比如 50次, 100 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相信有把表针撞弯的现象发生. 但是应该能通过合理设计两边的缓冲桩的弹性来加以避免.
能把指针撞弯的能量, 完全靠轴尖与线圈框的连接处来承受, 对装配工艺也是个挑战.
玻璃周边的橡胶圈用来密封表头防止进灰的可 ...

那橡胶圈就是防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橡胶圈就是防尘的.

我觉着也象. 不过仅仅表头总成四周设置橡胶圈还不够, 玻璃靠压板固定还是有缝隙的. 我拼装的那个 500 型, 连玻璃缝都被我抹上了密封胶.

网友C:
正常摔跌很难有2米的高度,桌面没有2米,汽车装卸没有2米,建议改成1.5米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着也象. 不过仅仅表头总成四周设置橡胶圈还不够, 玻璃靠压板固定还是有缝隙的. 我拼装的那个 500 型, 连玻璃缝都被我抹上了密封胶.

原厂的表,是用沥青拌水泥把玻璃粘到前框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摔跌很难有2米的高度,桌面没有2米,汽车装卸没有2米,建议改成1.5米高度。

好的, 就依柳兄之言. 改为 1 米 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表壳能用的那个玻璃碎了, 必须更换. 也发现黑色的干结物, 一刮还掉渣. 没想到会是沥青与水泥的混合物. 不过装修时剩下的透明硅酮胶也凑合. 虽然难看了点, 密封性好啊.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表针弯大多情况下是多次大电流通过表头打表针造成的。现在采用的是碳素纤维指针,一般是不会弯的,宁折不弯。
如果整个表受到冲击,对表头而言最有可能受损的是轴尖弯曲。这个弯曲不明显,但对表指针的运行指示刻度的准确影响极大。
不好理解的话,用机械手表举例,摔过的手表虽然还能走,但准确度就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表针弯大多情况下是多次大电流通过表头打表针造成的。现在采用的是碳素纤维指针,一般是不会弯的,宁折不弯。
如果整个表受到冲击,对表头而言最有可能受损的是轴尖弯曲。这个弯曲不明显,但对表指针的运 ...

我也有同感.
在表头动圈平衡调整好的情况下, 动圈指针平衡锤这个系统的质心是过轴心的. 按说再怎么摔也不会让指针产生快速摆动而与缓冲桩发生猛烈的碰击. 除非人为让整表突然快速旋转, 而仅凭人力, 很难让指针摆动的角速度达到由于档位不对超限时所达到的角速度. 这样看来前面设计的那个实验根本不可能出现表针弯曲的情况, 而轴尖弯曲到的确有可能发生,

网友:
嘿,还真讨论起来了!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同感.
在表头动圈平衡调整好的情况下, 动圈指针平衡锤这个系统的质心是过轴心的. 按说再怎么摔也不会让指针产生快速摆动而与缓冲桩发生猛烈的碰击. 除非人为让整表突然快速旋转, 而仅凭人力, 很难让指针摆 ...

说得也是,一根平衡调整良好的表针,即使在猛烈的撞击下也不太会发生大的旋转角度,但如果表头在一定高度下落过程中发生旋转是非常可能的,一旦落到实处突然停止旋转造成的角速度过冲,将表针打歪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下落过程中,表头整体旋转造成的力无足轻重,而产生打弯表针的力是在突然停止旋转的一瞬间产生的角速度过冲,加上突然着地时产生的重力加速度,两者的矢量和就造成了铝合金表针横向剪切力的过载。不过这个想法没有经过计算,姑且作个猜想。

楼主:
嗯, 有可能吧. 思考本身就是一个乐趣.
为了让这份乐趣长久保留下去, 我就不做实验了.

网友(2011-11-13):
MF10的阻尼给人“稳”的感觉,MF18的阻尼给人“精”的感觉,而MF63则给人“木”的感觉,MF47是中规中矩。各 ...
引用 网友A:

    对,我所有的表中只有天宇的47和四张的64阻尼恰到好处,一步到位没有摆动,这点10型、35型、500型电压档都有大不一的摆动。这是我手头上表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