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不用喇叭之类的东西,直接就能听到声音?能否进一步开发?

楼主(2010-01-19):
很多年前就发现过这种现象,不用喇叭之类的东西进行电声转换,直接把电接到人体就能听到声音。听起来好像不可能,但确实能行。
      大概是在1989年,那一天在玩万用表,MF-75袖珍表,附带电笔功能,当时就是玩电笔。大家知道,流过电笔的电流是很小的,不会感到麻电,但某些敏感部位能感到针刺感,于是拿着表笔到处乱碰。当在耳朵部位碰触时听到了一下嗡嗡声,而后又消失了。当时就想是不是50Hz市电的声音,经试验是当表笔在皮肤上摩擦时才能听到,而且必须是滑动时才行,其它动作不行,而摩擦时的快慢、压力的大小、摩擦的部位对听到的效果都有影响,反正是耳朵部位,其它部位不行。之后又把收音机的输出用变压器升高后再串一高阻值电阻试验,听到了说话声,证明确实听到了电的声音--没经过喇叭!电压的高低和阻值的大小对效果有影响。而进一步再改没法弄。
      2000年买了示波器,2001年春又试验,仍然无进展。但发现了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一个是人体电阻和路径关系不大,显恒电阻特性,如两手指之间的阻值和这只手到另一只手之间的阻值差不多,甚至同一个手指间的阻值和手到脚的阻值都是个那,差不多。另一个是人体导电呈现电容性,电流超前一个角度,随频率和路径而变。再一个是压力小时电流小,大时电流突然增大,但对声音无影响。
       当时好像是电压一百多伏,电阻2兆多时效果好,记不清了。声像在摩擦的那只耳朵处。
       谁有办法进一步再搞吗?如果能搞成的话,可能会有特殊用途。如聋哑人,我表姐家就有一半聋儿,听不到一般音量的声音,虽然后配了助听器,但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现能简单说几句但不愿说,也没上学,现在谈对象都困难,很可怜。另一个是对像频响、失真这些是不是会有改善,喇叭的失真是非常大的。

网友:
关于声音总是有一些难以捉摸的事情。

     说一点我的看法,人体内部充满体液,电阻很小(根据资料,应该在1000欧左右,当然也没说从哪里到哪里的)。另一方面人的皮肤由于角质层的存在,比较干燥,所以电阻比较大(刚刚打过球,手上比较湿,用MF47万用表测试,电阻为50-200k),这个时候接触电阻是很明显的,使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用手捏紧了表笔之后接触电阻就会明显变小。也就是说人体本身的电阻是不均匀的。

     用万用表测量的人体电阻应该是“皮肤电阻”+“内部电阻”,因为皮肤电阻比内部电阻大了几十倍,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量电阻,得到的数据都是两倍的“皮肤电阻”,“内部电阻”也在变化但是所造成的影响很小。直接被皮肤电阻的变化掩盖了。

    人的皮肤即绝缘同时又导电,测试探头附近的皮肤就相当于电容的两个极了,因为没有定量的数据,所以我只是猜测,另一方面在高电阻的情况下,影响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很多微不足道的因素也变得不可忽略,甚至成了关键的主要因素了。所以人体呈现电容性应该是正常的。电感也有,估计不大也不小。比如电视机高频头的元件都是短腿的,腿长了寄生的电感电容就改变了参数,再加上互感,相互的分布电容,估计信号就乱七八糟的了。

    人的电阻也不是定值,很难说人的伏安特性是什么样的,估计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而且同一个人,今天的和明天也是不一样。

     人的电阻虽然比较大,但是人对于电流的耐受力仍然非常脆弱,特殊情况下36v电压也会成了杀人凶手。长时间触电后,人体电阻会明显变小,危险性大大增加。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643011.htm?fr=ala0_1

        新闻上曾经说,一个人在镶了一颗金属材质牙之后听到了当地电台的播音。相当于矿石收音机。呵呵。
    把高灵敏度高输入阻抗的前级功放输入端开路,接上一段导线收集信号,然后音量开到到音量,然后耳朵贴近喇叭,都能听到乱七八糟的说话声。估计都是中波的信号,调频的信号经过斜率式检波也可能听到。 一般的输入级都是用的屏蔽线,要不然就太热闹了。

     把录音机磁头的线断开,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用手同时捏住磁头信号线和地线,然后滑动,可以从喇叭里明显的听到滑动时的声音,类似早期电话的炭精话筒。
     初中时曾经把录音机的输出信号送到电磁铁上,电磁铁的边上有一把铁质的剪刀,当时确实听到剪刀在唱歌。
     现在武警战士使用的骨震耳机,估计也是用振动传导声音的,类似的原理。

网友:
大约20年前我也发现过类似现象,我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电子按摩器,其实就是一个小功率升压电路。当把电极点到耳朵上的一些穴位时,可以听到声音。为了验证不是干扰,特意用音乐片和收音机耳机输出信号重新试验,发现的确可以听到声音。后来分析过原因:神经相当于电线,传递的也是电信号,听神经的信号送到听中枢,所以是听到声音;视神经信号送到视觉中枢,所以是看到图像。把声音电信号直接送到听神经,和听传感器把电信号送到听神经一个样,所以有此现象。

楼主:
关于电容,人由细胞构成,细胞内是液体,估计导电好,细胞壁估计导电不好,相当于绝缘,于是形成电容。无数个电容连接在一起,还是立体的。血管内也是液体的,且含盐份,导电好,相当于高阻材料做的导线连接于各个细胞,形成个超复杂的电路。如果是直流还有化学效应,电流过大烧焦了又发生变化,还有精神受到刺激又会导致······。不知道用预报天气的电脑建模计算的话会怎样。
      现在不想谈导电,想谈怎样能造出那个设备,能让聋子听到的设备,而且是大夫摇头没法治的聋子。
      4楼你还做过哪些试验?你的电极也要移动吗?你那估计是大电流,mA级的,我这uA级。那个不一定是通过听神经送进去的。

网友A:
讲到这个话题也来说几句:
10年前,自己拨弄自己的收录机时候,并没有接上喇叭试机,这时候隐隐约约地传来尖尖的音乐声;当时感到好奇怪,就用耳朵去寻声音的出处,原来是IC(TA7232)与散热器上发出的声音

网友:
直接用耳膜当喇叭震膜

网友:
如能很好的开发一下,说不定是个很好的课题呢。

网友:
是不是应该要和医学一块。

网友(2012-07-31):
引用 网友A:
讲到这个话题也来说几句:
10年前,自己拨弄自己的收录机时候,并没有接上喇叭试机,这时候隐隐约约地传来 ...

也曾把收录机的输出端接过变压器,从变压器的铁芯上听到微弱的音乐,也曾试过表头、录音机马达,都能听到音乐声。

网友:
阿凡达里面有神经破解驳接,那样的声音传递损失绝对的小……

楼主拿人体做实验个人感觉不妥。

网友:
还有把电极贴到背上让盲人重见光明的呢
鼓膜振动,而耳蜗内产生电压,楼主直接把这个电压加到听觉神经上了

网友:
小时候顽皮,曾用一卷铁丝(就是普通俗称的铅丝)的一个线头挂在有线广播的线上,铁丝就平放在泥地上,当时不是故意的,谁知那广播巧不巧正好开始播音,小手想把铁丝扯下来,一层电流打的半身麻木。地上的铁丝却莫名其妙的“广播”了,因为还是小孩,铁丝咬手了再也不敢碰它了,因为撞见鬼了,铁丝开口讲话了。怕的要死,又不敢叫大人,任它唱歌。地上又吱吱的冒水蒸汽,还能看到细小火花,呆了半天,回过神来赶紧逃走!

网友:
基本上都还是电磁感应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