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甲类功放输出变压器不要磁隙的方法

楼主(2010-01-19):
就是用令一个和初级线圈相同圈数的线圈通相反电流,
以前有人设计了一个电路用恒流源驱动这个线圈,但是成本较高,电路复杂,而且还要使用额外的晶体管。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用这个线圈的直流电阻来代替阴极自给负栅压电阻。
例如6p1的自给负栅压有12.5伏,比输出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阻压降要小一点,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1电路简单,不需额外电路
2节省电能,利用了自给负栅压电阻浪费的能量
3对三极管来说,屏流和阴极电流是相同的(对300B等左特性管),那么铁芯的磁化自动严格抵消。
对束射四极管和五极管来说,阴极电流=屏流+廉栅流,但是在线性区,屏流和廉栅流的比例是相当一致的。
可以选择补偿线圈和初级线圈的圈数比来做到精密抵消。

注意一点,阴极旁路电容要足够大,让补偿线圈只起电阻的作用。

抱歉,刚才没想清楚,这样补偿线圈上的感生交流被短路了,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过没有这个线圈还会反馈输出的信号的哦(如果不加旁路电容的话),可加了阴极的旁路电容话相当于短路了输出的信号,那么变压器的阻抗还会正确吗?呵呵,放大后的有用信号就这样浪费掉了哦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办法不可行

建议你看看并联SEPP单端推挽,这个可以免磁隙

SEPP 的问题是电路比较复杂,推动管的动态范围要求极大,推动管屏极要自举,如果输出用五极管,廉栅极也要自举,而且推动管电压增益为1。
SRPP是个好想法,但是只能工作在甲类。屏效率比单端甲类还低一倍。

单端放大的屏效率虽然较差,但是考虑到灯丝和倒相管灯丝节省的电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滑动甲类也许可以试试,理想情况可以把输出增加一倍。

网友:
我考虑过是否加磁铁?

我考虑过是否加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令一个和初级线圈相同圈数的线圈通相反电流,
以前有人设计了一个电路用恒流源驱动这个线圈,但是成本较高,电路复杂,而且还要使用额外的晶体管。
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用这个线圈的直流电阻来代替阴极自给负 ...

您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是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不易解决:
1,输出变压上,不一定有我们需要的等于阴极电阻阻值的绕组(例如,6P1的是250欧等);
2,要求这个绕组的圈数基本等于输出绕组的圈数,否则,不能抵消阳极电流的直流磁场。

网友:
可以考虑灯丝直流供电,同时用它去抵消阳极的直流磁场。但不知道这种输出听感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C:
用直流产生的磁场去平衡单端输出的直流偏磁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恒流源驱动:恒流源的等效电阻理论上是无穷大,对原电路无影响。否则就如同变压器的次级加了个小电阻,最终反射到初级,将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直流产生的磁场去平衡单端输出的直流偏磁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恒流源驱动:恒流源的等效电阻理论上是无穷大,对原电路无影响。否则就如同变压器的次级加了个小电阻,最终反射到初级,将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太简单了,无法理解。是否可以说的再深入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俺同意5楼的说法。任何想不留磁隙的其他办法都比留磁隙复杂。目前也想不通为什么宁可采用更复杂的办法而不要磁隙。

网友: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引用 网友A: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样的事实:考虑输出变压器不留磁隙的朋友,一般都是因以下原因:
1,没有合适(有磁隙)的变压器的;
2,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希望革“磁隙”的命的——这种“革命”思维是世界事物前进的动力!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实际算一算看是否更好理解:比如对于6P1,假定我们用另一个线圈去抵消直流偏磁的一半(全部抵消就更厉害了,呵呵。。。),按楼主的方法,由于其阴极电流=屏极电流,那么这个绕组的匝数就应该是初级绕组的一半(全部抵消的话就应该相等)。而要保证阴极的栅负偏压,那这个回路的电阻就应该是300欧姆(可以串联电阻)。此时该绕组反射到初级的阻抗只有300x4(因为匝数比是2)=1200欧姆(因为加了阴极旁路电容,对交流信号而言阴极和地是短路的),即1.2K。而喇叭反射到初级的阻抗是5.5K,这两个阻抗并联后等效的阻抗只有1K还不到,远远偏离最佳负载阻抗。另外6P1放大后输出的功率大部分都送到这个绕组上损耗掉了,只有大约18.2%的功率送到喇叭去发声了。呵呵这样的功放还有用吗?如果不加阴极旁路电容,那么接成负反馈的话这么强烈的负反馈那有多少的放大量呢?(还不一定能保证稳定,毕竟变压器并非理想,有一定的移相),如果接成正反馈的话就成了震荡器了哦。呵呵。。。。。事实上只能接成负反馈方式,不然就不是抵消直流偏磁而是更加重直流偏磁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算一算看是否更好理解:比如对于6P1,假定我们用另一个线圈去抵消直流偏磁的一半(全部抵消就更厉害了,呵呵。。。),按楼主的方法,由于其阴极电流=屏极电流,那么这个绕组的匝数就应该是初级绕组的一半(全部 ...

我当时刚发完帖子就意识到这种方法的问题,但是又不能删帖,就补充了最后的说明,这没有什么问题吧。你可以看看我编辑帖子的时间。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讨论问题没什么的,我是在回呜版的话。问题是越讨论越明,对大家都有好处。赞赏你这种有话直说的风格。说错了也没什么,你说是吗

网友E:
我曾设想过的办法,但没有实际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讨论问题没什么的,我是在回呜版的话。问题是越讨论越明,对大家都有好处。赞赏你这种有话直说的风格。说错了也没什么,你说是吗

你说的对。

关于加磁铁的方案我正在考虑,有心得再发帖。

网友(2010-03-29):
要抵消直流偏置的磁通量不需要绕跟初级同样多的线圈啊, 少绕一点通大的电流不就是了?

            甚至可以搞个磁通量调零伺服电路......

网友:
不用恒流源也可以,这主要是考虑不用晶体管。如果用晶体管的话,恒流源是最简单的了。
不用恒流源的办法就是,再串一个大电感,当然,这电感也要注意别磁饱合了,要留磁隙。
弄来弄去,似乎觉得,开个磁隙是最省事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设想过的办法,但没有实际制作。

您的三极管有很大的被输出变压器初级的音频交流电压击穿的危险性。
我曾经设想的用辅助电源消磁化方案,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言极是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NO:
——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这样的事实:考虑输出变压器不留磁隙的朋友,一般都是因以下原因:
1,没有合适(有磁隙)的变压器的;
2,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希望革“磁隙”的命的——这种“革命”思维是世界事物前进的动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保留意见
支持灵机一动
反对突发奇想

网友:
办法有:再加个反相运用的输出管--成推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过去的杂志曾经有介绍,不过需要增加一只功率管以形成反相电流,的确是把简单的电路复杂化了,
不过如果你有推挽的输出变压器但又不想装推挽机,这样倒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