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梅牌高传神驱动电路征求意见

楼主(2010-01-20):
腊梅牌高传神驱动电路征求意见、

电路取值都是大范围可变的,不用为了找元器件伤脑筋。驱动管选取范围广大,用三极管或者三极管接法的五极管。阴出管子大小取决于你想要允许多大的功率级正向栅流。若有好事者不妨做做看。

网友:
希望LZ介绍一下设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深啊!~~~

确实是

网友:
深不可测呀......................

楼主:
蒙大家厚爱,这里说一下原理。其实很简单,一点也不深奥。只是打破了大家头脑里面的一个迷思,那就是电子管放大器里不能用运放;或者另外一个迷思,就是电子管放大器里面不能用深度负反馈。其实理解电子管放大器好声的来源之后,设计起电路来就得心应手了。

原理我标准在图上了。需要说明的可能有以下几点:
1。负反馈用分压后的电压,因为运放不能耐受高电压,所以用电阻分压。
2。运放的输入端加了直流偏置,用来抵消负反馈回来的电压里面的直流分量。
3。运放采用了不对称正负电源。

功能框图

功能框图

关键电路解说

关键电路解说

网友:
兄这么一解释的确让人明白多了
不过对用运放作第一级放大,为什么不可以用电子管直藕?起码电源供应也方便一些,
另外末前级采用阴极输出,bias只有-70V,推300B只是马马虎虎,推845可能不行。

楼主:
-70只是例子,随便你啦。
用运放是为了它的超高开环增益,用分立元件也可以。电子管直偶可能也行,没有仔细考虑过。

网友:
我对运放还是不感冒,若用两级胆加较深反馈是否能达到同样目的?

楼主:
胆里没有负胆(像PNP对应于NPN那样),所以多级胆放大中间有交联电容,能够用多深的负反馈我不知道。

另外是胆机里大胆地用运放吧,胆味可以只从输出级来。

网友B:
在没有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电路,其实负反馈与晶体管是一样的,
运放的开环增益虽高,闭环也不见得有多高,另外采用不对称的电源虽然能使OP工作在甲类,却不可避免中点电位偏移影响下一级的工作状态,这也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
这样的石结胆很有个性,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电路,其实负反馈与晶体管是一样的,
运放的开环增益虽高,闭环也不见得有多高,另外采用不对称的电源虽然能使OP工作在甲类,却不可避免中点电位偏移影响下一级的工作状态,这也是值得考虑 ...

这个负反馈电路里面是全直流的,这个和纯电子管电路不同。

运放开环增益高,所以闭环后线性好。这个电路也是这样,追求的是线性,不是追求闭环增益。不对称电源的原因是负反馈回来的电压是正的,但是我使用的EL34电子管栅极要求负值大概在-23伏,不得已用不对称电源。如果用12AX7,6N2之类,对称电源也可以。不对称电源的缺点是不能利用同一个绕组;不过电子管电路里面6.3VAC是现成的,所以也没有增加什么成本。

运行在甲类只是副产品,不是原来的设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