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三锗管中波收音机(调谐高放、再生、来复、推挽输出)

楼主(2010-01-21):
上个周末, 一时高兴, 将经典的四锗管再生来复式机作了以下几点修改:
(1) 去掉原来的高频扼流圈(2.5mH), 增设一个输出回路的调谐线圈;
(2) 使用双联可变电容, 同步调谐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
(3) 增设一个可外调的微调电容, 用来调跟踪;
(4) 增设一个电位器, 用来调节再生的强弱, 使接收的每个台都能调到"亚临界"再生状态;
(5) 改装一个刚买的20uA的表头, 作信号强度指示;
(6) 改经典的倍压检波为半波检波, 个人实验觉得半波检波的综合性能更好, AGC量合适, 似乎半波检波更能和晶体管直接匹配;
(7) 修正所用的高频和音频变压器的变压比, 使高放、检波、低放(来复)和功放之间的阻抗匹配更加合理;
(8) 去掉原来的音频推动级, 个人实验觉得: 原来的推动级和高放来复级是不匹配的RC偶合, 直接用输入变压器偶合的音量已能满足收听要求;
(9) 采用大面地线的PCB设计.
老天保佑! 终于做出了一台具有: 调谐高放, 再生来复式(兼有AGC)和推挽输出的三锗管中波收音机. 主观感觉它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 省电, 输出音量也不逊于经典的四管机. 该机不用外接天线可清晰和不混台地接收当地和邻地共15个台(612kHz,693kHz,747kHz,792kHz,864kHz,882kHz,936kHz,1008kHz,1053kHz,1116kHz,1197kHz,1296kHz,1548kHz,1656kHz,1701kHz). 虽然这台实验机在使用上有些麻烦, 但搜台、调台、跟踪、再生的操作却可折腾出不少收音人的乐趣.

(1)电原理图:

(2)电路板图:

(3)实验样机:

(4)附加说明:
请大家提出意见, 我会跟贴解释. 谢谢!

网友:
本机从设计指导思想,到制作工艺,以及实际性能等都不错,有独到之处。
例如:
*双调谐,保证了选择性较好;
**再生通过RC加到部分调谐线圈上,可以使再生比较均匀而且稳定;
***,高频变压器耦合检波电路,可以使电路匹配好,提高了高频传输效率;
****,印版大面积接地,可以改善电路工作的稳定性等;
*****增加了检波电流指示(即调谐指示),具有新颖性——其他再生机是没有此设置的;
******电路、印版等图都画的工整等。
我的意见是:
1,应该增加推动级,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的输出功率。因为本机在接收弱信号台时,音量肯定不足(即输出功率小)。
2,检波两极管负端与地之间应接一个小容量电容(100p——470p)。有了这个电容,既可以提高检波的音频输出电压,有可以做残余高频信号的通路。

网友:
厉害,哪里搞来的好零件?放在来复机上太浪费了。

网友:
同意呜呼版主意见,另外我建议高频变压器采用升压式,从而提高检波效率。

网友:
手艺超众

网友A:
除了呜呼版主指出的,在检波负载上要加一只滤除高频的电容和加一级低放外,该电路可以说十分完善,颇具匠心。个人认为,高放线圈如改为升压式的,可能与检波器无法匹配,性能反而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呜呼版主指出的,在检波负载上要加一只滤除高频的电容和加一级低放外,该电路可以说十分完善,颇具匠心。个人认为,高放线圈如改为升压式的,可能与检波器无法匹配,性能反而会下降。

同意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个人认为,高放线圈如改为升压式的,可能与检波器无法匹配,性能反而会下降。

网友:
升压降压以前的类似机都有用的,得根据具体情况试验来确定最佳
这机的可变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压检波本来就是个很糟糕的发明,因为它增大了天线的负担!

这个可试一试

网友:
这是个全波的,不是倍压的。全波检波,可以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
衷心感谢楼上几位大师的评价和指导!
集中起来,有下面几点想和大家进行探讨和商榷:
(1)关于省掉音频推动级的故事
原来实验搭焊的机子是有推动级的(用2SB187), 改成调谐式高放后, 可能是高放的增益变高了, 调好跟踪和再生后, 感觉强台喇叭发出的声音已有明显阻塞的现象(可能是我用的输出变压器的变比稍高的原因), 于是, 不得不要在推动级的发射极加电阻, 这个电阻要470 - 680欧才行, 也试过从喇叭端加电阻到推动级发射极的电压串联负反馈的方式, 后来一气之下, 干脆把推动级给省了. 附注:我用的推挽管测试参数:Iceo = 0.15mA (@Vce=7.2V), hfe = 118 (@Ic=10mA)和Iceo = 0.13mA (@Vce=7.2V), hfe = 122 (@Ic=10mA)
(2)关于检波负载上要加一只1000pF左右的电容用来滤除检波后的残留高频的试验报告
从原理和理论的严谨上看, 这个电容Cx是要加的. 但是,个人的试验感觉不出加了这个电容后对接收效果有何明显的影响. 我猜可能是: 检波的输出端本身已有C3(6800pF), 音量电位器在最大位置时, 很明显, 这个C3兼有滤除检波后残留高频的功能, 音量电位器不在最大位置时, 这个C3和等效的电阻R构成L型RC滤波器, 加了电容Cx后则是Pi型. 用示波器在C3两端观看无残留高频成分验证了这一点. 也许加了Cx后, 检波后的谐波辐射, 稳定性会好些吧.
(3)关于为什么调谐式高频变压器不宜用升压式来检波的探讨
常规的扼流圈式高频变压器为了提高检波效果,有用升压式的, 我在这个电路中用的是调谐式的高频变压器, 谐振时, 初级的电压可能是平常的Q倍, 因此没必要再升压了, 相反地, 为了保证谐振线圈的Q值和检波后的匹配, 还稍有降压.
(4)关于全波或倍压检波的试验
在电原理图中, 为了提高检波二极管的小信号检波灵敏度, 平时加有 8 - 14 微安的"偏置"电流, 用全波检波的方式, 明显两个二极管会有"微短路", 使谐振式的高Q回路无法发挥作用.
一言难尽, 同样, 个人试验用倍压检波的方式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知是自己的实验技能差, 还是因为是谐振式的输入, 还是检波与来复输入的匹配啥的.
以上是个人的浅见, 谬误之处请批评. 谢谢!

网友:
高手之作!

佩服楼主。DIY和探索精神万岁!

网友:
不错!可惜没做完整,半成品……

网友:
楼主制作精良,足见DIY功底。
采用或去除前置推动级,各有利弊,去除可以减少这一级的失真量,但音量也会损失。
大面积接地印版,对手工焊接技术要求很高;这种精细的形式用在超高频,比如调频收音机的高频部分是最好的了,用在频率比较低的电路里,显得比较奢侈,另外各部分对地绝缘电阻,会不会减少,是否会有影响。
另外问一下楼主,东芝的锗低频小功率管2SB156A在性能上(或者使用感觉)与国产管比如3AX31有什么不同?

网友:
漂亮!

小空气真漂亮,楼主的的印板更漂亮。别的我不会说,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衷心感谢楼上几位大师的评价和指导!
集中起来,有下面几点想和大家进行探讨和商榷:
(1)关于省掉音频推动级的故事
原来实验搭焊的机子是有推动级的(用2SB187), 改成调谐式高放后, 可能是高放的增益变高了, 调好跟踪 ...

“。。。。。。强台喇叭发出的声音已有明显阻塞的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估计是AGC作用太强,大信号令高放级的工作点下降的太多(集电极电流太小)所致。在检波二极管的负端与地之间接一个10K的电阻,大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周末, 一时高兴, 将经典的四锗管再生来复式机作了以下几点修改:
(1) 去掉原来的高频扼流圈(2.5mH), 增设一个输出回路的调谐线圈;
(2) 使用双联可变电容, 同步调谐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
(3) 增设一个可外调的微 ...

有点看不懂啊,我觉得这电路就不是二极管检波而是三极管检波。另外有点疑问?你这个原理图和印版图感觉像从国外网站转载的而不是你本人的吧。板上的元件除了那个2AK外,好像都是国外的器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回复 16# dfym 的帖子: 谢谢! 大家万岁!
(2)回复 17# 沙尘 的帖子: 过两天有空做个简易机壳把它装进去,估计装入机壳后的声音会更好.
(3)回复 18# fzh547611 的帖子: 谢谢! 大面积接地印版, 腐蚀时省FeCl3, 我用Protel的10mil在NET GND整板填充, 线条对地的绝缘电阻不会有问题, 也许要考虑的是线条对地的分布电容, 不过这在中波影响应该不大, 个人感觉2SB156A在性能上比国产管的3AX31的稳定性好,我有几个老3AX31A/B,测试的结果Iceo都在 0.8 - 2mA 之间 (@Vce=7.2V) 且不稳定.
(4)回复 19# txzsxyl 的帖子: 谢谢! 大家漂亮!
(5)回复 20# 呜呼 的帖子: 谢谢! 您说的有道理, 从微安表上看, 无台时的二极管偏流是10uA, 调好后最强台的电流约是27uA(表的指示为+7uA位置,我将原表头的零点设在 -20uA处). 按照您的指导加了10k电阻, 声音稍小些但确实变好听了, 这时的电流约是20uA(表的指示在0uA位置,同上). 看来有必要适当调整一下检波后的RC时间常数和AGC量.
回复 21# deepimpact 的帖子: 原理图和印版图是我用PROTEL画的. 很难抄袭一块PCB可以配得上我的小空气双联啊.

网友:
除了那个2AK,怎么都是日本货呢?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到底是二极管检波还是三极管检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到底是二极管检波还是三极管检波啊?

我代楼主回答:本机是二极管(图中D1)检波。说是三极管检波的,原因是对检波电路根本不了解。二极管与三极管检波的原理与区别,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1800-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度盘吗???
有, 来了, 就用它改装.

网友:
感兴趣,想试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代楼主回答:本机是二极管(图中D1)检波。说是三极管检波的,原因是对检波电路根本不了解。二极管与三极管检波的原理与区别,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1800-1-1.html

呵呵,也许吧。这个图的画法特不习惯,可我觉得它就是三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代楼主回答:本机是二极管(图中D1)检波。说是三极管检波的,原因是对检波电路根本不了解。二极管与三极管检波的原理与区别,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1800-1-1.html

你能不能把工作流程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代楼主回答:本机是二极管(图中D1)检波。说是三极管检波的,原因是对检波电路根本不了解。二极管与三极管检波的原理与区别,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1800-1-1.html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请你用事实耒说话,不要回避!你把你的分析说耒听听!也希望各路高手参与讨论,以便大家共同提高。我认为这个电路就是三极管检波,二极管D1只是给信号表提供工作电流的。大家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请你用事实耒说话,不要回避!你把你的分析说耒听听!也希望各路高手参与讨论,以便大家共同提高。我认为这个电路就是三极管检波,二极管D1只是给信号表提供工作电流的。大家怎么看啊?

这是一个来复放大电路,高频信号由T1放大,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L2的次级加在二极管D1(2AK50)完成检波,音频信号由C5送入VR1又加在T1上,C3除了给L1提供高频接地通路外,同时也是检波的滤波电容,控制VR1可使T1得到的音频信号由强到弱,完成音量控制功能,来复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由高频变压器初级(此时相当于高频扼流圈)流出,进入音频变压器TF1初级,后面就不说了,你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