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绕收音机的拉线

楼主(2010-01-21):
这里转帖无线电杂志上乐济美的文章,告诉我们如何绕收音机的拉线,虽然说得是电子管收音机,但是原理适用于所有的收音机。

    普通收音机刻度盘拉线的装置(见下图):
需要用:大转盘、小滑轮、指针、刻度盘衬板、弹簧和旋柄等附件。其中小滑轮和刻度盘衬板固定在收音机底座上;指针在衬板上可以来回滑动;弹簧装在大转盘的内侧,利用它的伸缩性,使拉紧的拉线在旋转调谐旋扭时松紧合度;大转盘装在调谐电容器的旋轴上,它的圆周的一半,应等于刻度盘上频率刻度的全长。各种收音机频率刻度盘的宽度各不相同,所以大转盘的大小不相同。一般刻度盘的拉线装置如附图。
    新装或修理拉线时要注意下列几点:
    1.旋柄旋转的方向最好能和指针移动的方向一致。
    2.指针所指频率,要和收听电台的频率符合(必要时可稍调整收音机的调谐回路)。
    3.指针指在刻度两端最高和最低频率的位置时,调谐电容器也要恰为完全旋出和完全旋进的位置。
    4.拉线最好用弦线,取其坚固耐用,粗细要适当。
    5.拉线必须长短适宜,装好后,旋转旋钮,使指针在刻度上从头到尾能够圆滑移动。(乐济美)

网友(2010-09-06):
学习了。我一般都用尼龙绳。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前久在用一个老收音机时,就时费了好大力才弄了根,是用渔线改的,效果不好。

网友(2013-12-11):
绕起来好费力的,松紧度不好把握。

网友(2015-05-29):
绕度盘拉线是一件很费事的事。我过去修收音机换双连时尽量不把拉线拆下来而是拆之前把大轮和各个小轮用线绕几圈用活扣记死它。这样在拆度盘大轮时度盘拉线和各个轮的拉线不会脱落。换完双连挂上大轮后把各个轮缠的线解开就行。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学习了,试了没成功。看来这个手上活不好掌握啊,不是松了,就是紧了,继续努力........

网友(2015-12-01):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前久在用一个老收音机时,就时费了好大力才弄了根,是用渔线改的,效果不好。

鱼线不行,这个有伸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