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0元左右的频率计能测FM本振频率吗?

楼主(2010-01-21):
做收音机时想测频率,做FM无线话筒也要测LC频率,但是听说这种请大频率计测不准,甚至会使电路停振,是吗?需要的最便宜的仪器是什么,多少钱,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1-11-19):
应该测试不到

网友A:
可以测,我的频率计是180元买的新品,可以测,频率范围不是问题,一般的都大于1GHz.我的那台可测2.4GHz,关键是频率计的灵敏度,我那台说明书上是50mV,实际是35mV。关键是如何取出测试信号,如果方法不得当接入频率计后振荡器的频率就发生变化,测试结果就不真实了,严重的会引起停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接收机(包括收音机)的调试,都是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来做三点统调的,在接收机的负载上测频率准确度(复盖),接收灵敏度,输出功率,非线性失真,频响等指标,低价频率机只有50欧输入端,想看本振频率是添乱.即使TX发谢机,主振级与缓冲级还不能接上去看,会影呴频率准确性与稳定性,只能在功放级用感应线圈感应极小的一个信号送入频率计(50欧姆输入端).业余爱好不受这些限制.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我的频率计是180元买的新品,可以测,频率范围不是问题,一般的都大于1GHz.我的那台可测2.4GHz,关键是频 ...

我有一频率计,不会用,能否具体说下用法,谢谢。

网友B:
不行,普通频率计一测就停振了。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普通频率计一测就停振了。

购频率计应先看实物照片.javascript:;

确定在频率低时.有1M欧的高阻档才可购买

其实频率计在一般接收机制作和修理并不如一个高频/音频讯号发生器.示波器作用大.我建议玩无线DIY到高级阶段才考虑.或买一个非常低价的二手的.或买示波器带频率计的.

频率计使用上帖有网友己讲得很详尽了.我只补充一点.它是 个非常容易烧的仪器.能靠近热端线而稳定看到频率的绝不硬接到线上.前面网友说接到高频功放上我也是反对的.一般不适大于一伏.因频率计输入端有两个1N4148反向并联.即使是1V.己是进入保护起动状态.仪器输入阻抗从1M欧大幅下降到二三K欧的水平.原电路的状态己破坏无全.那你测的频率是超重荷频率-----己经很不准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普通频率计一测就停振了。

测普通单一一级振 荡器.应运用您的无线电线路知识.选取阻抗最低的那点;

如振荡线圈的回输线圈热端.而千万千万 不要把探头往可变电容--L/C谐振回路热端上搭---准停他x的振

CPU石英振荡的两脚中低电平端

但这样在如27.000 000 HZ中.仍有约3 ooo  HZ的测量误差.

最好在探头前串用数PF的小电容.或再在小电容前加一个实心电阻.这可使3K的误差减少到100 HZ以下

上帖说在放大级与推动级测均不准.原因是探针的线间电容及线长加入了原电路中了!可按上一行文字改进.或只将探头接触放大管E极或外壳.而不作电气上的连接

频率计烧了前放部分没有丝毫的迹象.字仍然显.不过显数不准.灵敏度低.可能骗了你一两年.你仍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我的DIY手风为什么不顺?可能进厕所没洗手?

网友(2014-09-13):
学习了 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普通单一一级振 荡器.应运用您的无线电线路知识.选取阻抗最低的那点;

如振荡线圈的回输线圈热端.而 ...

学习了。不知VC3165 自动量程智能频率计怎么样。输入阻抗好像也能达到1兆欧。而且还能从0.01hz开始测量。只是相比同类vc2000没有了测晶振功能,想买一个业余时间玩玩。请给参考参考。

网友:
俺用万用表自带的频率计,灵敏度低加一级放大和缓冲,只是量程才20M,做短波机勉强够用。当然买专门的频率计更好,市场上好像有两百多的看起来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不知VC3165 自动量程智能频率计怎么样。输入阻抗好像也能达到1兆欧。而且还能从0.01hz开始测量。 ...

这是个比较专业厂的产品.使用【自动恒温晶体频率基准】.这我看过相近价钱的一些频率计都没有.所以这型号应可信.它好象只有高阻输入口.看来设计者是个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于频率计而言.低阻口真是多余

另.尽管其他那些没有温度补偿的频率计.与数千美元的高档.带多个带通虑波的顶级十一位名牌频率计对比.〔摄二十度时〕也是一位不差的.所以即使买了差点的频率计.与己知好频率计在各个频段对比一下误差.是个省錢的好方法

如果有DIY能力.在频率计输入端的IC或管子.加个IC插座.当发现灵敏度好象失常时.可在机内放个备件试一下.这样就不悟正常的业务.

杂波大的高频机子.经常会把频率计拿来做〝出气袋〞〝替死鬼〞.有这些麻烦机子在修理.频率计会无故死了输入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比较专业厂的产品.使用【自动恒温晶体频率基准】.这我看过相近价钱的一些频率计都没有.所以这型号应 ...

谢谢解答。有时间弄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