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数字钟

楼主(2010-01-23):
51单片机+DS1302数字钟。六位显示,原打算显示时、分、秒,分隔符用正、反装的数码管点代替。但在实际运用中,发现点太小看不清。因此,将第一位换成绿色的,用来显示星期。其他五位显示时、动态秒显示符和分。DS1302的晶振不准,并1P电容后,每天快约6秒。

网友:
这照片效果也太差了!
机器结构不错!最近怎么都在做数字钟呢?
板子布线看起来不错,是自己做的板子吗?搞点清晰地照片上来啊!

网友:
做得挺好的。
只是感觉红的、绿的放在一起显示有点不大协调。——瞎说说的。
DS1302需要配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楼主用的晶振可能是12pF负载电容的,所以会偏快。

楼主:
通过调整电容来准确时间,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专业设备的爱好者有点难度。我想通过软件方式来精确时间:先对照标准时间测出一天误差的秒数,然后在通过软件修正的方式,在24小时之后,自动加或减误差的秒数,保持走时相对精确。这个方法在利用定时中断方式计时的单片机时钟上容易实现,在用DS1302计时的时钟上不好实现。请教一下坛上高手,你们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
DS1302只能通过调电容来校时,或者选择较精确的晶体。
用软件计时也可以,晶体不准可以用软件来修正。
我用一个18.432M的晶体,20C51单片机做的一个数字钟,校准后日误差小于1秒,没用软件修正,只是把晶体边上的那个电容换一个为微调,校准频率为18432000Hz, 走时相当的精确。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062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调整电容来准确时间,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专业设备的爱好者有点难度。我想通过软件方式来精确时间:先对照标准时间测出一天误差的秒数,然后在通过软件修正的方式,在24小时之后,自动加或减误差的秒数,保持走时 ...

软件校正也可以呀,在1302的用户RAM里写一个校正值(1302有电池停电不会丢),用软件设置,然后定时校正就行了.如果51的I/O有富裕,也可以用硬件的方法,就是在I/O口并一个4位开关,一边接I/O一边接地(别接P0,那个口没上拉),然后根据观察手工控制开关,这样就可以给单片机输入一个16进制值或一个10进制BCD值,单片机定时根据这个值校正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