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家了有关热电偶发电机?

楼主(2010-0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热电偶的应用原理

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温度检测元件之一。其优点是:

①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连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71--+2800℃如金铁镍铬和钨-铼。

③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原理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是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由于两种不同金属所携带的电子数不同,当两个导体的二个执着点之间存在温差时,就会发生高电位向低电位放电现象,因而在回路中形成电流,温度差越大,电流越大,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也叫塞贝克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根据以上原理,任何两种和两种以上的金属或者合金都可以构成热电偶,但是,不是任何金属都可以作为标准测量仪器的!还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材料廉价易得

2】容易提纯

3】高熔点

4】抗氧化

5】信号具有较高的复现性

6】信号要具有非常好的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把《无线电》杂志1957年第4期有介绍苏联产的煤油灯热电偶发电机文章,发给我呀,抓个图也好

图来了.

网友:
再来一张.                                         .

网友B:
刚试过铜和铝放在燃气炉上烤最高可产生2.7m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试过铜和铝放在燃气炉上烤最高可产生2.7mV电压。

温差不够,换成铝散热器和铜片用蜡烛烧了试试

网友:
图来了

原来是图片,没法给你文本。

网友:
很多年前见过这样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这种发电方式效率不会太高吧?

网友:
节能的社会,开始使用无电时代的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燃料电池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自然能发电方式不好用,主要不是因为效率,而是不稳定。太阳能电池就没法提供稳定的电压电流输出。如果增加在一堆稳压、贮能装置,那又变比燃料还贵还不环保。我认为种植速生植物是好办法,可以轻易把夏天的能量保存到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