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购一插卡音箱,拆开改造[图]

楼主(2010-01-25):
前日购一插卡音箱,体积较小,带FM收音,MP3播放,音质还不错。收音的灵敏度不是很高。
但此音箱有一缺点,16级音量,音量为1时在家里听就觉得音量有些大。看来得拆开改造一下。
原计划是在功放输入前加电阻来衰减一下,拆开后发现加电阻的工作不是很好做,发现功放是CSC4863,网上查到资料,于是改它的负反馈电阻,两声道各并上一个22K电阻,音量感觉还可以了。但还是觉得16级音量调节有些粗。
听FM音质不错,低音较好,听感上好于DE1103。不过FM感觉没有立体声,不知道是不是缺少一个解码电路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反正这小东西加立体声意义也不大。

此机感觉很山寨,不知道里面的锂电会用多久,感觉充放电控制完全依赖电池上的保护板。

网友:
新式武器,这下见识了一下下

网友:
把左右喇叭移除孔用贴皮封好加工两个小音箱左右声场拉开能否有立体声效果

网友:
看外观挺漂亮的机器,给液晶加个蓝背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说对了,那液晶屏就是带蓝背光的,为了省电,它在不操作的时候是关的。

网友:
这应该是d类功放,比较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D类的,是AB类的。
附件是这功放的资料。
看来比TDA2822M要强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D类的,是AB类的。
附件是这功率的资料。
看来比TDA2822M要强得多。

原来是国半lm4863的国内仿制品。

国半的lm4871很好,8个引脚,有直插版,diy里可以取代tda2822.

网友:
我以前有个这样的小音箱是数字攻放。版主这个估计是为了加fm,所以没用数字攻放,我那个对收音机干扰很大,fm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也不一定是为了干扰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东西便宜。山寨货从来都是低成本,高音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也不一定是为了干扰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东西便宜。山寨货从来都是低成本,高音量。

我那个数字功放也是国产山寨。

连tda2822都不如,唯一的优点是,电压只要5v,但是声音超大。
版主你这个至少比tda2822好了。

其实st原装的tda2822声音也还好,就是驱动能力比较差,只能接8欧以上的喇叭,接4欧喇叭很快就失真了。

网友:
蓝背光改呼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