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逆变电路

楼主(2010-01-31):
继电器逆变电路

网友A:
K-2画的严重不规范,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画的严重不规范,兄弟

网友:
图好像挂了

网友:
貌似会产生很大的电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逆变电路

文中关于C1的作用说明“是保证继电器常开触点能可靠地吸合”,是错误的,正确的是:C1的作用是:延长继电器吸合的时间——常闭触点K-2断开后,C1的充电电流继续维持继电器的吸合,进而达到延长常开触点K-1的接通的时间。

网友:
呵呵,演示一下是可以的,继电器实际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挂了!

网友:
呵呵,那是专门的设备,称为斩波器,又叫振动子。过去在仪表中常用。

网友:
9楼朋友请看我拆的是不是这个?

山寨手机拍的就是费眼
[localimg=400,300]5[/localimg]
[localimg=400,300]6[/localimg]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localimg=400,300]8[/localimg]
[localimg=400,300]9[/localimg]
[localimg=400,300]10[/localimg]
我试过,用它可以把DC12V变为AC220V,用100w变压器可以带60W220V灯泡,频率60Hz。它的频率是由簧片的固有频率决定的,替续器线圈接6V就震荡,是个好玩的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我的放哪里了我一时找不到。两头的橡胶套很软,几十年过去了,弹性依然很好。苏联的货。我国不知有没有代替品或仿造品。

对!两头的橡胶套很软,而且没有一点老化的迹象。它的簧片夹板是素烧磁的,骨架是合金铝的,触点容量依现在的标准看一起码有15A!而且这东东是同步整流的,接一个升压变压器就完成DC_DC转换了。

网友(2013-04-05):
以前那种大三轮汽车上就有!那种车现在淘汰了!这个是用来启动汽车的。。。。以前拆过一个那时什么都不懂,把他拆了后当钓虾绳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