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D15D代换?

楼主(2010-01-31):
问一声:“大华”维修电源的功率管3DD15D能否用2N3055K直接代换?

网友:
正宗的2N3055除耐压低于3DD15D,电流和功率都比3DD15D大。原则上只要功率、电流和耐压比3DD15D大的其他三极管都能够代换。

网友:
一只3055相当于2只DD15的电流

楼主:
谢过楼上几位的指导。

我的“大华1715电源”一路32v3A、一路18V1A共两路输出,现电源上是4只3DD15D固定在大散热片上,要是换成四只2N3055,再把牛加大,那功率岂不是也提升一倍?
一路6A一路2A.

楼主:
既然这样,还只是换2N3055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洁至上~最好是安森美的管子,正货比较多

好的,谢谢耐心指点!

网友(2011-10-05):
以前黑白电视里面的3DD15和3DD15D有什么不一样???谁知道??

网友:
我就没见过厚铜底板的3DD15,都是薄铁的底板。

网友:
过去3DD15是能找到的,普遍使用的大众管,现在看来是一种垃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