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理邪说之减小FM本振跟踪误差的办法

楼主(2010-02-01):
我看过几本书关于FM高频头统调的介绍大意都是:先调本振,使它覆盖略大于97.7M-118.7M;然后,输入87M高频信号,调电感使输出最大,接着输入108M高频信号,调微调电容使输出最大。如此反复几次就调好了……
    我想,绝大多数的爱好者也是这样做的。谁敢怀疑“选高低两端做跟踪点”不是最佳的? 90年代初,我用一个空气五连、双栅管高放、小日本收音头高频头上那块黑乎乎的做混频、用3米多铜管做一个框型天线,试图接收尽可能远的电台。结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然收到了90.3M的商业二台、104.0M的新城财经台,于是决定以这两点作为跟踪点重新统调,最后虽然没有实现稳定接收这两个台的目的,但有意外发现!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整个波段的灵敏度均匀了许多,尤其是中段96M-100M的几个台信号好多了,在经过分析、计算后,证实:
    如果FM高频、本振两连完全同步(一般都是制成这样的),采用87M、108M两点统调的话,在97M跟踪误差大约会达到0.18M。
    如果选取90.3M作低端跟踪点,104.8M作高端跟踪点,整个波段内跟踪误差小于0.1M。上张图说明原理:

楼主:
FM本振也该串个垫整电容

中短波因为覆盖系数大,不得不加个垫整电容减小跟踪误差,FM为什么就不加了呢?也许因为不加垫整跟踪误差也不会太大,能很好的工作了吧!加了垫整电容跟踪效果又能改善多少呢?
    下面以5P-25P的双连为例,做个分析、对比。
    5P-25P,其变化量是25P-5P=20P,取可变电容为5P、8P、12P、16P、20P、25P六点作跟踪状况对比。情况如附图。
    说明:
    1、20P的容量变化,要覆盖87M-108M,高频回路总电容量36.976P-56.976P,电感0.05867576μH(为了减小计算误差,保留小数位数较多)。
    2、同样20P的容量变化,本振因覆盖率低一些,回路总电容就要大一些,电感小一些,无垫整电容时为42.009P-62.009P,电感0.04274413μH。
    3、本振加入垫整电容后,容量变化比20P小一些,为19P多一点点,减小1P的变化量不是加入垫整电容的目的,真正的意义是微调回路总容量的变化曲线,减小本振跟踪误差。垫整电容取可变连容量变化量的20倍为600P,这个很重要,太大了跟踪状况改善不多,太小了会使跟踪误差比没垫整电容时还要大。加入垫整电容后回路总电容39.995P-59.037P,电感0.04489618μH。
    结论:看图中最后两行数据对比,你自然会得出结论!不会做电子表格,只好画个表、拍照。

网友(2010-09-26):
引用 网友A:
好帖啊,学习了!

果然是好帖!好就好在楼主没有机械地照搬教条,而是绝对认真滴分析了“为什么”,然后找出针对性的办法来逼近和拟合;于是,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高低两端选取的点不必在端点上;2)FM也要加垫整。

其实,究其实,只要使用外差方式和等容双连方式,垫整电容器就是绝对必须的了。这是因为本振和输入信号总是要相差一个中频,于是本振和输入两者的覆盖率就不一样,不使用垫整很难使这两者的覆盖都恰到好处。

设低端总电容为C1-1,高端总电容为C1-2,则高端和低端频率之比的平方就等于C1-1/C1-2,这个值是电容器的变化范围之比。在本振频率高于输入频率的情况下,本振的频率变化比总是小于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比,所以本振总是要加垫整的。如果本振频率低于输入频率,那么垫整就要加在输入一侧了。

网友B(2010-02-01):
技术帖,要学习,对前辈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帖,要学习,对前辈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纯粹灌水,我还要继续灌……下一篇叫“FM本振也该串个垫整电容”,今晚做个表、拍照,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粹灌水,我还要继续灌……下一篇叫“FM本振也该串个垫整电容”,今晚做个表、拍照,再上。

期待

网友C:
FM本振串垫整电容后,统调方法是否有变——跟中波机调整一样选高、中、低三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本振串垫整电容后,统调方法是否有变——跟中波机调整一样选高、中、低三频点?

是的,关键是垫整电容取多大的问题,选好了只选高低两点就行!现在可以先告诉你:垫整电容取可变电容变化量的30倍左右最好。

网友:
超外差机,能准确地选取跟踪点,在整个波段内,跟踪误差会较小。

楼主:
图片中“104.8M”误写成“10.48M”啦……

网友:
又找到一个学习的贴,
谢谢使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关键是垫整电容取多大的问题,选好了只选高低两点就行!现在可以先告诉你:垫整电容取可变电容变化量的30倍左右最好。

期盼使者的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3米多的 铜管框形 应该是这个吧

不是,我的做成正方形。

楼主:
8550可以这样用

90年代初,我曾用它作变容管,把TDA7000做成电调谐。记忆中电感用0.6的漆包线在直径5mm的钻头上饶5圈,再并联一个5-20P的微调电容。

网友:
关于跟踪曲线的绘制,我感觉用EXCEL列表然后生成图像异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短波因为覆盖系数大,不得不加个垫整电容减小跟踪误差,FM为什么就不加了呢?也许因为不加垫整跟踪误差也不会太大,能很好的工作了吧!加了垫整电容跟踪效果又能改善多少呢?
    下面以5P-25P的双连为例,做个分 ...

深刻,加了垫整电容后效果相当理想

网友(2010-09-27):
回复 楼主:

这是早有的事,读书时就听说过了,

网友(2012-10-02):
不错,精益求精。
不过FM频率覆盖系数小,LC谐振回路的Q值小,远没有中波跟踪要求那么高,特别是只有2联时。
如果4、5联以上,有些甚至到8、9、10联(一般本振用2联,振荡一联,调谐缓冲放大一联),跟踪的要求就相当高了

网友:
当频率到了调频波段时,对于通常使用的电感L来说,谐振回路的频带宽度已经超过2MHZ,相对于零点几兆的跟踪误差,有时是可以不必太在意。当然,能够做到跟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非常赞赏前辈这种通过实践怀疑流行学说的做法,通过实践验证规律进而完善发现规律。

网友(2024-03-01):
这一晃就是13年了,儿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了。时光如电岁月不饶人。

网友(2024-10-13):
很久以前的技术贴。

我以前专注94.4的第二台为参考,

网友:
图示,好像是最小二乘法的那种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