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DME1400

楼主(2010-02-03):
从公司废品堆里找出一个4位半的台式万用表,成色不错,通电发现能显示,可以切换档位,但是所有档位都不能测量。在电压、和电流档按下蜂鸣器按钮,蜂鸣器一直“滴..滴”地响。拆机未发现明显的烧损不见和接线不良,那位朋友提供一下修理思路或经验。如有图纸请提供一下,先谢了。上图以供鉴赏、诊断。

网友:
里面的芯片烧了。

我有4/5块 。这表还有个型号:SANSEI DMM2650

楼主:
需要一份电原理图

楼主:
该表显示电路ICM7211A、驱动电路SI-201C和电源电路不容易损坏。估计是ICL7135四位半A/D转换电路损坏,使所有电流、电阻、电压各挡均测不出。手头没有ICL7135,待更换电路后看能否解决故障。

网友:
8脚14脚的芯片损坏的概率高。

先换小芯片,不行再换腿多的芯片。

网友:
用一个小电压输入,测试AD的输入跟你的输入电压是什么关系,或者AD的输入没有,逐级找原因,
加油 :)

楼主:
更换了ICL7135,各档位都有读数了,但是欧姆档所有位显示4,不能调零,交直流电压档短接显示4x.xx mv,测量电压时有读数但都差得很多,220V读出来600多V

网友(2015-02-05):
我也求一份电路图~

网友(2016-11-03):
修好了吗?
同求电路图

网友(2017-02-11):
同求一份电路图,谢谢,我的邮箱:625123464@qq.com

网友:
我的基本确定是主控坏了,从主控芯片5脚引时钟信号到7135的22脚,显示清零,有时间打算拆了主控自己改个拨盘手动挡开关,还是要求此表原理图,谢谢!

网友(2017-03-13):
这个真没有,帮顶吧。

网友:
我的修复了

网友:
我的修复了

说说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网上联系的花了35元买了一个国产的二手主控芯片,换上以后就和楼主的故障一样了,刚好我手头有7135,换上那过后测量都有读数了,但是不同档位相差很多,又换了CD4016还是不行,怀疑是国产芯片不过关,再换拆机的MB84016,就好了,根据网上下载的英文说明书大概统调了一下,基本差不多了,因为手头没有更高精度的万用表,也不怎么追求精度了,现在能用,各项功能都正常。然后就又是手贱,在某宝网35元收了一台SENSAI   DMM2650  报废的,缺少TL062和 CD4053,拿到手以后发现主控芯片好的,7135坏了,屏驱动7211也坏了,网上花了11元包邮买个7211,和7135一起更换,有显示了,电压电流能测,电阻不能测,带换了结型场效应管和两只PNP的三极管,整机修复,但是机器的外壳那叫一个黄啊,堪比鸡蛋黄,我又用了去黄水翻新了一下外壳,变成雅白色了,我的这两只表外壳设计各有千秋,都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