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变压器及阻抗匹配设计

楼主(2010-02-04):
最近在研究中周变压器的设计方法,画出了以下的图。
再设计的过程中发现,通过带宽要求来设计变压器,在处理匹配问题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请各位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在计算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在计算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在匹配设计时,不可能忽略谐振电阻的影响,因为Q值不可能无限大。书上说的谐振后的谐振电阻为无限大,可以不考虑,感觉好象不可能。
2、根据当前的中周,对465KHZ的频率来说,计算后的结果发现如果要满足9KHZ的带宽的话,有载Q值达到接近52之多,那么凭110的空载Q值,相当于很大一部分都浪费在变压器本身,应该就是插入损耗吧。
3、在电路中,如果选用大的工作电流,发现计算的结果无法保证次级的匝数,而且初级抽头的匝数也会很少。
4、根据我的推导,中周的Q值应该是越大越好,越大越容易匹配,越大损耗越小。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大体积的中周以实现很高的Q值呢?在高Q值下,中周的带宽完全可以有负载来决定,那样会很方便的。可是为什么按本坛里看到的一些结论却是中周的高Q值是没必要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最郁闷啦。

网友:
Q值过高,则通频带就窄,对音质不利。另外,体积大的中周在成品机中安装不便,所以要综合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老兄苦心!!!!!!!!!!!

楼主:
变压器的设计

1、选定谐振电容。
   在465KHZ中频系统一般选择为180P,那么计算电感得650uH,那么XL=1.899K
2、实验磁芯在几百匝时的电感值,以计算我们所要电感的匝数
   我手头的磁芯在350匝时电感为3446uH.那么要得到650uH的电感时,计算得到N13=152匝,在465KHZ下空载Q值为100
3、选定放大管。
   我选用了BF998R,在7V电压下取10mA的工作电流,此时VG1=0V,VG2=4V,那么最佳负载电阻为350欧
4、确定负载电阻
   我在后级接的是陶瓷滤波器,其输入电阻为1.5K
5、确定带宽
   由于后级为陶瓷滤波器,所以放大器的带宽我选择了由陶瓷滤波器来决定,于是变压器的带宽我选择了BW=25KHZ,计算   QL=465/25=18.6
6、那么场效应管的负载电阻为:QL*XL=18.6*1.899K=35.3214K
7、计算N12=15.13匝,取整数15匝
8、由于RS'=1.899*Q=189.9k,而RL'//RS'=35.3214K,计算得RL'=43.3924K
9、由RL'=43.3924K  计算次级匝数 N46=28.26 取整数=28匝

10、根据计算出来的杂数验证带宽:QL=18.88  BW=465/18.88=24.629 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对于后级低阻抗负载,在第9步骤中无法满足次级匝数时,可以选大一点的匝数,然后在初级并联降Q电阻来满足带宽要求。

以上只是我最近研究得到的心得,如有错误,请指正。在这里也是在探讨。谢谢

网友:
体积越大成本越高。加几只零件加一级放大效果更好,用不着高Q值。

网友(2015-10-11):
正在研究中周,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