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个采用3AG1B的单管机

楼主(2010-02-05):
用了两个晚上又做了个采用锗管3AG1B的单管机,仍用原来采用9015硅管机的电路,检波用了两只2AP10,电池为三伏供电。做好后两机进行了比较,音量与灵敏度不相上下,锗管的音质感觉比硅管的圆润。奇怪的是这只锗管机的再生加了四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距离要比硅管机离调谐线圈近。以前做了不少不同数量管子的再生机也就一圈再生就够了,调换了同型号的3AG1B仍如此,昨天专门发了帖子请教,回应者几乎没有,也没有什么结果。(见图)这个锗管机在元件布局空间上留了余地,准备再加一级低放。

网友:
我的看法是:小空气可变那个应该用3AG1B比较接近当时的搭配,不过楼主用薄膜可变亦无不可,楼主制作的这两个各用硅锗管的单管机都很不错,虽然我听不到,但至少看起来制作得很是清爽,关于再生加了几圈才达到预期,我认为这个跟磁棒性能有关,也跟锗管增益有关,自己满意就好!

网友:
关于锗管机比硅管机听起来圆润,我认为这个跟特性曲线有关,锗管的曲线斜率不高,这样的管子发出的声音都比较好听入耳,斜率比较陡直的管子听起来都比较生硬,普通BJT双极型硅管听起来都比较生硬,但硅管也有出好声的,例如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极是,锗管的特性比较软,因此声音也会柔和些。

楼主:
沙版所言极是,有关再生的问题我也在琢磨,排除管子的增益因素,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磁棒的性能,改日找跟磁棒换换试试。谢谢。

楼主:
补锗管机图

补锗管机图

网友:
做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3AG1,只有9015.

淘宝网上有的,选择的空间很大,价格也不算高,几角钱到一元多不等。

网友B:
只怪自己没有住在淘宝上,邮费可是要10元。自己开车到市里,油费加停车费要超过10元。

网友:
高阻抗的耳机不好找,应该加上一个低放比较好,不过就没办法变成一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怪自己没有住在淘宝上,邮费可是要10元。自己开车到市里,油费加停车费要超过10元。

那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