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中波电磁场增强器

楼主(2010-02-05):
【转自无线电欧应成】
    中波广播有电磁波稳定和传播距离较远的优点。但是中波电磁场受到大地的吸收作用不可能传播到无限远。单方面加大电台的发射功率受到技术限制;在提高收音机灵敏度上做文章也有一定困难。能不能在现有发射功率和现有收音机灵敏度情况下,接收原来收不到的远地中波广播呢?回答是:借助电磁场增强器可以实现这一目的。
    大家知道,晶体管收音机中的磁棒天线是一个并联谐振电路,靠磁棒集中空间的电磁场,使所收电台信号产生谐振,藉以选台和提高灵敏度。但是由于磁棒体积较小,收集到的空中电磁波数量受到限制。
    笔者制作的电磁场增强器为串联谐振回路(图1),图中L是一个16匝的特制大线圈,C是540pF可变电容。由于线圈包围的面积较大(约765cm2)、就有较多的中波电磁波穿过线圈,并在线圈中感应出电流。只有频率为f=12πLC的电磁场使线圈中的感应电流产生谐振。线圈中谐振的电流又向附近空间辐射这个谐振频率的电磁场。这样增强器附近的空间,频率为f=1;2πLC的电磁波被集中而且增强了。
    该增强器经华南工学院科研处天线科研组测试,认为效果较好。使用增强器可以使接收点电磁场增强8~12dB。经实用证明,在位于多山的广西省梧州市使用增强器,一台中等灵敏度的晶体管收音机可以收到330公里以外的香港商业二台中波广播,可见效率是相当可观的。
    高效电磁场增强器的制作方法如下:首先按照图2的尺寸截取四块木板(网络支撑条做两块)并钻好孔。再到交电商店购买10米双股平行电工导线。平均截成8段,使每段约为114cm,按照图3将各条导线穿到相应的孔内,再按图4把相邻导线两两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16匝的大线圈。参考图5把2×270pF双连电容器的两组动片引出线短接起来,再与定片引出线分别和线圈的始端、末端连接起来。把双连电容器用螺钉紧固在屏蔽盒上,再用木螺丝钉把屏蔽盒紧固在线圈底板上,使屏蔽盒既盖住各焊接点,又不造成各焊接点短路。最后按照图6将两根支撑条压入面板和底板之间,利用导线的张力形成一个稳固的矩型线圈框架。制作时应注意,线圈的大小,各匝之间的密度均影响线圈的电感量。前述数据是对应540pF可变电容器的。如果可变电容器选用360pF空气可变电容,则线圈的电感量应增大,具体增加至多少圈可由实验而定。
电磁场增强器的使用方法可参考图7。首先将收音机的度盘指针调在欲收听的远地中波电台频率上,使收音机靠近增强器,并使收音机磁棒垂直于增强器线圈截面。然后调节增强器上的可变电容,使收音机的远地台节目最响。有些读来信询问,这种增强器会不会使收音机噪声增大?答案是不会的。因为这种增强器是一种无源网络,不会给收音机增加新的噪声,相反,由于信号增强,还有压低原机噪声的作用。住在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用户,使用电磁场增强器也同样会收到明显效果。(欧应成)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这东东的却管用,我用包冰箱的泡沫当骨架做了一个,室内用,收弱台时效果很好。

网友:
有时间一定试试

网友:
坛里有一贴,流金岁月收音机的内部里的中波天线好象也是用电线绕的大线圈,不用磁棒。
大线圈比磁棒好?

网友:
我把两个半导体贴在一起听。

一个开电源。一个不开,只调谐,也有明显效果。

网友(2010-05-11):
保留了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