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206晶体拾音器(唱头)”

楼主(2010-02-07):
      日前,几位网友问,为什么206唱头本来还能唱,只是声音有些嘶哑,听说只要换唱针后声音就会好的。于是充充买回新唱针给唱头换上。谁知本来还能唱的唱头换针后完全没声了?据我的经验:新手换唱针成功率不到10%。原因是不懂206唱头的构造原理,加上最后生产的206唱头至今已近30年历史,经过长时间的腐蚀,唱头内部的铜铂连接线极薄,接头处一动就断,这是导致唱头完全无声。唱针套入晶体时没有套牢,或忘记把上下各一片象牛皮纸样的橡皮放回唱针叉位同样会导致唱头播放无声或音轻。意见供参考。

网友:
太精细了,看不清楚,
呵呵

网友(2010-03-17):
一般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唱头不就是了嘛,还比唱针好买,206的唱头本来就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

唱头成本高,每只20元左右,且难求。唱针每只3---5元。

网友:
换唱针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办法,可是现在是“无用武之地”的啦。

网友:
我二十年前换过两三个,都能唱。换唱针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2010-11-06):
唱头受潮了怎办,可修复吗?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管区有帖子介绍。

网友C:
92年我在衡无门市部就已经找不到206唱头了,原来衡无厂就是出高仿红灯711-2的春风收音机和206四速的厂家,他们的库底肯定有,就是不愿意为一个俩的去翻罢了,偏巧,有一买件的,也跟经理老王和业务员“周扒皮”挺熟悉,他说他有,5¥一个,问我要不,我当时已经将星火4速三用唱机由702换成206了,因为从永年县金龙邮购了半年多才到的唱臂和唱头都是假货。唱头高音太尖细了,没有低音,所以要求有个老唱头试试,于是花5¥买了一个,等他送来给钱拿走,回家一试也是个坏的,好歹有下边那铜螺丝啊,能拆啊,拆开看吧,跟楼主的一样,(假的是闷死的,没办法拆)发现是晶体片碎裂了,没办法,后来用黄铜的HTD小心的剪切了一条宽3MM长不到2CM的一段,然后小心加工,用漆包线将其与后边连上焊接好,固定回去,实际试验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不知道真正的206到低如何,但是通过与以前702唱头的声音比较,没有太大出入,也算是成功了吧。这台星火733和2个唱头08年前后才离开我的手

网友:
我换过几次唱针,每次都比较成功,主要是心要细,技术含量比较少。

网友D:
现在是老眼昏花,这个活干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老眼昏花,这个活干不了了。

啊!彼此彼此!再去换唱针?按摩椅、跑步机、足浴盆谁修理?除非家里俩老婆仨老妈子管家务

网友E(2016-03-05):
引用 网友C:
92年我在衡无门市部就已经找不到206唱头了,原来衡无厂就是出高仿红灯711-2的春风收音机和206四速的厂家,他 ...

用铜片代替晶体,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铜片代替晶体,可以试试

不知道作何解?

网友:
这种活儿早就做过。

网友:
还真够细心的。一般人还真玩不了!!

网友:
楼主 厉害第一次看到唱针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不注意还真不行耶

网友(2016-07-12):
认真学习了,准备自己换二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作何解?

他没明白HTD是何物,才有此言。

你要讲压电陶瓷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没明白HTD是何物,才有此言。

你要讲压电陶瓷片 。

哈哈,鸟语缩写太专业了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C:
92年我在衡无门市部就已经找不到206唱头了,原来衡无厂就是出高仿红灯711-2的春风收音机和206四速的厂家, ...

你太有才了,厉害

网友:
原先以修为主,现在以换为主

网友:
拆过唱头,见到里面粘糊糊的觉得腻歪,那个晶体也不禁掰,囊得很。
只重视唱针,说是”宝石“的,不知可不可以用作玻璃刀?
没注意还有”铜铂“,想来”铂“比黄金还哏儿,只以为那是薄铜皮呢。

网友(2022-11-02):
你好,请教,206宝石唱机唱针铜箔齐根断了,如何修复?另外,有一个一头非常尖尖的金属针,长度在30MM左右,不知道是否是唱机的唱针。感谢

网友(2023-02-07):
铜片没有压电效应,无法将机械摆动变为电信号!乱来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