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M890D修复记

楼主(2010-02-07):
偶得一块本坛坛友出售的一块坏的M890D的老万用表,20元包圆通快递。成色挺新的。通电后整机电流有50多MA,且无任何显示。除了电阻档外,其它档位蜂鸣器不停鸣叫。
维修:
1、考虑到整机电流大,先切断电容测试档的两块集成电路(LM358)的供电脚第8脚,和交流整流、蜂鸣的集成块TL062的8脚,通电后电流11MA,还是偏大。因没有显示,检查D/A转换片的ICL7106的外围无件都正常,怀疑是7106有问题。用一片正品英锡尔7106更换后,通电后出现了字符,证实ICL7106确已损坏。此是电流下降到1.89MA,调整了100mv的基准电压。
2、此前电流有50多MA,可以肯定上述的三块运放中肯定有损坏的。一一接通三个运放的供电脚,当接通电容测试的一块400HZ振荡器运放时电源突然增大,证明该运放已损坏,用一块好的LM358P更换后整机电源下降至3.16ma属正常范围。至此大部分功能修复。
3、检查交流电压档,因手头无基准交流电压,用一只路由器上的交流变压器测试20V交流档,测试电压为11.89V与我的9808测试数据12.36相差较大。调电位器,只能调至12.11V,说明运放并无损坏,且、蜂呜器也恢复正常。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更换外围三个1n4148后。压能调至12.3V以上,基本差不多。因调节范围太窄。把原来与交流电位器串联的电阻由1.87换至并联33K后,稍微扩大一点调整范围。
4、最后再次测试100mV基准电压。电容档和交流电压能用比较法来调整了。(以我的9808表作为标准)
至此,又有一块完好的表可以用了。
无图无真相,上个图大家看看

拿到手的样子

拿到手的样子

拿到手的样子

拿到手的样子

修得交流电压档

修得交流电压档

修复电容档

修复电容档

修得交流电压档

修得交流电压档

修复电容档

修复电容档

修复后的样子

修复后的样子

锂电池测试

锂电池测试

网友:
顶一下,高手。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7106多少钱?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表,可惜档位的转盘上的触片乱了,楼主可以打开看看吗?如果可以的话拆要注意,我就是拆开时弄乱的。谢谢!

楼主:
好的,等拍了照片传上来!

网友:
我15块买的优利德UT54也是电流大(34MA),电阻档几个档位短接不回零,有几十欧姆。查出7555损坏。

网友:
我也有块890D,在网上没找到电路图,不知道楼主能否共享一份。谢谢了。

网友A(2010-09-17):
看别人用基准校准,按奈不住也拆开M890D想试试,不小心把V型片掉了一个无法归位了。楼主给指点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2011-05-19):
引用 楼主:
偶得一块本坛坛友出售的一块坏的M890D的老万用表,20元包圆通快递。成色挺新的。通电后整机电流有50多MA,且无任何显示。除了电阻档外,其它档位蜂鸣器不停鸣叫。
维修:
1、考虑到整机电流大,先切断电容测试档的 ...

楼主,偶的20A挡,坏了,有图纸吗?给一份?4034684@qq.com谢谢啊!

网友(2013-01-11):
能麻烦你传下刀盘图吗?我的也装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别人用基准校准,按奈不住也拆开M890D想试试,不小心把V型片掉了一个无法归位了。楼主给指点一下!

M890D拨盘修好没有?请教V片位置我的和你的电路板一样,应该通用

网友:
麻烦你指点下刀盘V片位置,谢谢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思路清晰。

网友(2013-03-17):
楼主水平高
不过这表坏的够狠的

网友:
我有一块数字表,使用中有试过用电阻档或用电流档测电压等误操作,现出现刚开机测电压时,会出现无论电压多大,它都会出现超出实测的电压范围(如我用20V的电压档测7V的电压,它会显示为1,则已超出实测的电压范围)。过一会(大约10秒钟左右),它会恢复正常。我想请教一下您们,是运放有问题吗?

网友:
直流电压没有运放。直接取样到7106的31脚1M电阻。
检查下7106,和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