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矿石机试验

楼主(2010-02-07):
光说不练版主介绍了一部HIFI矿石机,经几天搭蓬试验觉得此机甚好!几乎和660股大花篮分体式PK。
A线圈B线圈各用10公分中短波磁棒,包一层0.5四氟乙烯片用0.04x60线绕70T,B线圈外边套一个55T蜂房接二极管,A线圈旁绕8T套入接天地线,C线圈用0.04x60线双线并绕20T,加一段10公分的短波磁棒(一定要短波的),AB两个主线圈电感均230μΗ,配365P双连,在A线圈连并上一个20P微调,此机比普通双回路输出电流大,轻易收到600公里外的广州、广西台,选择性比分体机还好。(初步搭机试验)

网友:
发个图 学习一下

您的 HIFI 矿石机试验很有意思,可惜看不清楚.发个高清照片,再把线路图发上来,和大家共同切蹉多好. 春节期间玩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原线路改成正负捡波的全波电路,捡波后加班尼电路配左右两个R=41.7K的USI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路图是不练版主介绍那个,后面捡波是我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把这个矿机,装进您那个“计量仪”盒里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测放射性的剂量仪比这矿机还难得,不能拆!

网友:
方便看

方便看

网友:
方便看

方便 看方便看方便看

网友:
性能非常非常好的矿石机,等俺回家之后要试试看。
客居外地,现在只好眼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愿60兄早日一试,它对天地线要求不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我想问声音大吗?能不能带号角喇叭,哪个100K电阻是匹配的?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愿60兄早日一试,它对天地线要求不高。

俺现在三亚休假,手头一个元件都没有啊!

网友:
仔细看了原文,发现
1,作者将该线路冠以"HiFi",但是电路中似乎并无特别的能提高保真度的措施,所以说它HiFi(高保真)有点牵强.何况,矿石机是小信号检波,本身失真就大.当然,如果从主观感觉上说它的音质HiFI,那么任何一个工作正常的矿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HiFi"效果.
2,这个电路的输出端串联0.005的电容器,显然是作者专为连接扩音机高阻抗输入端子的.由此可见,作者说这个电路的效果好,大概是得宜于其高阻抗的负载.高阻抗负载给矿机的调谐级,检波级带来的好处,本坛高手已经有很多的实验证实.如果把这个电路改为耳机负载,其性能可能会下降.
3.用扩音机接矿石机放音,其音质就不是矿石机的"原汁原味"了,听起来肯定比矿石机的高阻耳机的音质好.但是并不能证明这个电路就是"HiFi".
4,这个电路用了双调谐,又在两个调谐回路之间用了特别的偶合方式.提高了选择性,这是肯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同意你的看法,选择性能挺好的,但灵敏度看不出来.特别只处也就是输出,谁还有看法,也说说,如真的不错,我也想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做过很多大声的好机,这点该肯定,玩了一阵大声转过来玩一下远程换换口味也不错,该机以精细的调节引人入胜,有空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