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笼线圈矿机可以在家里无天地线收听

楼主(2010-02-07):
以前的小蜂房式线圈在家里也能听到播音,但声音很小,换上梁老师寄来的一对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竟然可以在家里正常收听了,很是高兴!新又发现矿机对面的墙是反射电波的根源,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高兴之余又拿矿机到13层楼顶,声音很大了,又发现上海的中波电台主要在我的东西两个方向,磁棒能判别出来,方向感很强。
这个猪笼线圈形式和高Q的磁棒,太好了!昨晚听到了后半夜。
以后没有室外天地线,也可以听矿机了,声音虽不是很大,听的清清楚楚。当然收听远台还要接上天地线的。

如图

配上R=40K的USA耳机

配上R=40K的USA耳机

夹持贴片式二极管BAT85

夹持贴片式二极管BAT85

来个后身图

来个后身图

来个侧身图

来个侧身图

正面

正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猪笼难听些,Q值却很好。

网友:
叫蛐蛐笼不好吗?要叫猪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深表谢意!
受益良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创(L.D.XIONG梁老师)起的名子。

网友:
为什么要绕成这怪状?原因是平绕在磁棒上位置太长,变化电感不灵敏,绕蜂房又因线径太粗绕不了,因而把蜂房式拉长便成这般模样。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圈是怎么定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绕法形状保持较好,只要在尾引出处上点蜂腊便可。

网友:
再起个好名,哑铃式磁棒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在本坛的一篇进口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应该避免这种谐振线圈自身的接收功能,为的是避免强台串入,解决方法是调整线圈的方向使自身接收减到最弱。为什么要避免?既然把频率对准甲台,又怕什么甲台的串入?当中原因可能是作为第3回路,它作为单个回路没有足够选择性阻挡强台乙的串入。乙台没有从长天线再透过第1、2回来串入,而是从第3回路直接进入,这是应该避免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部机无天地线时在家里图1的位置,收听上海交通广播电台最大声,也是唯一这个位置。且不混台,接天地线时本地各台音量均匀,上海人民广播台稍大声一点,磁棒线圈的位置调过相同。可能是线圈的Q值较高,加上负载的超高阻抗,选择性好不混台。

网友F:
回复YJ9386

我建议叫鸟巢线圈!

网友:
我问以前韶关无线电厂的工程师怎么看。他说试验过各种各样的绕法,这种就是蜂房线圈。我问他测过Q值情况如何。他的回答很让我吃惊,他说Q表是不准的。我问现在的Q表准不准,想买一个。他只说以前的都当烂铁处理掉了。

网友G:
只想做台不用天地线能DX的矿机,这矿机也不用天地线了.线圈怎样绕制?能图解说明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两个线圈各多少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个55T。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鸟巢也好听!

楼主:
回复 网友C:

配365PF的双联可变电容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只想做台不用天地线能DX的矿机,这矿机也不用天地线了.线圈怎样绕制?能图解说明一下吗?

又一个误入岐途的!

我前面以经讲了,这种调谐线圈具有接收能力并不是优点,因为它是调谐用的。

高Q值蜂房线圈的“正当”用法不是无天地线。它能实现无天地线只是从某个侧面反映比以前的性能好。

“正当”的无天地线不是这样做的。接收用的线圈和调谐用的线圈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不如就绕在纸皮盒上,绕在凳子上,绕在地板胶上,都比绕在磁棒上好十倍。总之就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谁对比过这种线圈和蜂房式的效果吗?因为这种线圈和蜂房式还是有区别的。蜂房式在局部来说是密绕的,而这种线圈在某种程度上与间绕有相似之 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线圈比较蜂房式我比较有3点好处:1 ,Q值要高,带来选择性好和音量增大,远台显现明显。2,整个中波收台音量均匀,蜂房式在高端几个台较小声。3 ,能实现无天地线接收(我的位置)这是蜂房式线圈比不了的。

网友:
请再说说具体收听的位置,是不是要离墙体近一些?

网友:
刚发的帖子怎么就没了?
重发:
好机!与大型框式线圈有“异曲同工之妙”,提高了调谐线圈自身的接收信号能力,达到了整机体积小却不要天地线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小蜂房式线圈在家里也能听到播音,但声音很小,换上梁老师寄来的一对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竟然可以在家里正常收听了,很是高兴!新又发现矿机对面的墙是反射电波的根源,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高 ...

“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猪笼线圈”认可,但是“高Q值”磁棒不敢苟同——只能说,因为用了磁棒,线圈Q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小蜂房式线圈在家里也能听到播音,但声音很小,换上梁老师寄来的一对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竟然可以在家里正常收听了,很是高兴!新又发现矿机对面的墙是反射电波的根源,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高 ...

哎,你这机子好酷啊!不接外接天地线真能收到广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因只在一个位置有此好的效果,我分析,是这位置的对面墙反射了电波,而其他位置有声也是很小的。发现这个位置,是拿着矿机满屋里转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
真能听到广播。只是声音不是很大,仅能听清楚而已,而要“大声”则必须接上天地线,我是住一楼,曾拿到13层楼顶,在那里可以说声较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李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猪笼线圈”认可,但是“高Q值”磁棒不敢苟同——只能说,因为用了磁棒,线圈Q值高。

您说的正确。但一根磁棒加线圈Q=600,该线圈换根磁棒Q=700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确实存在高Q值磁棒的概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0.04X270线平绕一个线圈,加中波磁棒二条Q只320,加二条高Q磁捧Q=1221。这是0.05X63股加中波磁棒和高Q磁棒的差别。
http://www.globalsources.com.cn/ ... p/bg/5003859489.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差巨大,高Q值磁棒的效果也是明显,我换了这根磁棒后,明显的多收了几个台,还有的很小声弱台变大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线圈Q高以后,LC阻杭提高,势必选用高阻的二极管与之匹配,如HSMs2820阻杭达1227K,这样,整机输出阻杭提高了,又要用直流电阻37K以上阻抗达1兆欧的USI耳机,正因为您具备了这些,无天地线微弱的输出便可听到,您想一个耳机单用引线己听到室内感应交流声,可想而知耳机的灵敏度,这个矿机天地线不用听到点声音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猪笼线圈明显优于蜂房式,对大家的制作也是个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tnlby友巳把国产SC2-300耳机改至R=30K以上,很弱的台都能听到,玩矿机贵在动手,越玩越好玩。

网友:
磁棒的确对线圈Q值影响很大,我试验时也曾发现同样尺寸的磁棒同样匝数和绕法的线圈,用中短波磁棒要比中波磁棒线圈的Q值高很多,而且磁棒的离散型很大,同是一批买来的同种磁棒,每只插入同一只线圈Q值几乎都不同,而且有些差别还很大。就拿我同一批买来的中短波磁棒来说,10只中能使线圈Q值很高的大约只有两只左右。

网友:
对,叫鸟巢最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0.04X270线平绕一个线圈,加中波磁棒二条Q只320,加二条高Q磁捧Q=1221。这是0.05X63股加中波磁棒和高Q磁棒的差别。
http://www.globalsources.com.cn/ ... %B0%C6%D5%CD%A8%B4% ...

请问前辈高Q磁棒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短波磁棒,还是有专门的高Q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小蜂房式线圈在家里也能听到播音,但声音很小,换上梁老师寄来的一对猪笼线圈(0.04*270)和高Q值的磁棒,竟然可以在家里正常收听了,很是高兴!新又发现矿机对面的墙是反射电波的根源,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高 ...

能把图发上耒看下吗,两个线圈各接到哪儿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J:

这是加75号检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平常的中短波磁棒,只不过是在许多磁棒里挑选出来的。43#贴李老师也说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线路。

呵呵,原耒就是75号机。那个27mH电感是自己绕的还是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加75号检波的。

谢谢,请问高Q磁棒就是中短波磁棒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误入岐途的!

我前面以经讲了,这种调谐线圈具有接收能力并不是优点,因为它是调谐用的。

高Q值蜂房线圈的“正当”用法不是无天地线。它能实现无天地线只是从某个侧面反映比以前的性能好。

“正当 ...

龙虾兄,请问25CM的蛛网可做接收线圈吗?25CM的花蓝能否担任接收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龙虾兄,请问25CM的蛛网可做接收线圈吗?25CM的花蓝能否担任接收线圈?

要在普通位置收到足够的音量,25CM直径肯定是小了。接收强度与花篮不花篮的关系不大,关键是线之间要有足够距离,一是避免电容,二是从更多空间吸收能量。

重点参考这里天台、草地、房前屋后的接收强度: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id=33676#pid1180986

网友:
路过,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J:

在无法找到高Q的可从中短波磁棒中挑选代之。

楼主:
回复 网友J:

买的,自己绕也可,最好有电感表。

网友:
回复 网友F:

鸟巢线圈   好名

网友(2010-03-19):
进来学习,留个脚印

楼主:
回复 网友M:

您是客气!

楼主:
回复 网友N:

正确!

网友:
线圈形式只是噱头而已,成因在于使用了磁棒,绕的再好的空心线圈在磁棒线圈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找个老收音机尸体拆个完好的中波磁棒,把初级(匝数多的那边)当次级用,并个365P可变,检波出来一架优秀的矿石机就成了,本地强台响的震耳.信号弱的地方只需在磁棒次级(匝数少,只有18T那边)接天线,按常规接地线就OK了.

网友:
这种绕法充份利用了磁棒的两端,效率很高。

网友(2010-04-23):
挺好,省地方,效果好,效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省地方,但周边不能放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关注!
1,无天地线非强台接收那是不可能,我在群高楼包围的一楼,且图中所示位置反射的上海交通台的信号较大,能听清楚,其他台极小声。拿到13楼顶上本地台全都大声。
2,用中短波磁棒要比中波磁棒线圈的Q值高很多,我也是验证了大家的结论。
3,认可,据朋友说这一根磁棒是几十根里面挑出来的。可以告诉您。。。。多买几根有益。
4,结论是肯定的,清洁的空气联比其他介质可变Q值高,高多少数值我没有Q表,据介绍旧的空气可变Q值只有200,300,水洗大法以后达到几千。您可翻看坛友们的帖子介绍。对付矿机响不响任何可变都可以,装到一定程度就要用空气可变,比如您要实现远距离接收,好的天地线,李子线圈,空气可变,高RD二极管,特高阻舌簧耳机或忧质匹配变压器与低阻耳机等等。

网友:
比如您要实现远距离接收,好的天地线,李子线圈,空气可变,高RD二极管,特高阻舌簧耳机或忧质匹配变压器与低阻耳机等等。
请教:什么是“高RD二极管”?我有1N60、1N34、ISS86,哪个是?

楼主:
回复 网友Q:

您这几个不是,HP5082-2835,HSM2820,唯我坛YYDZ那里有,稍差一点的BAT85也可以。

网友:
猪笼线圈制作法和发现高Q磁棒在矿机上的应用,都是梁老师在矿石机制作上的重要贡献。猪笼线圈解决了在磁棒上多绕圈数和电感量增加、长度增加之间的矛盾,使线圈可以更多地接受电磁波信号能量。发现中短波磁棒在中波应用时Q值大大高于一般普通中波磁棒,从而可以使得谐振回路的电压得到有效提高,使我们打破了一些旧观念,为提高矿石机的性能找到了新路子。这些成果,都是理论和实际结合、不断钻研的成果,是不为学究式的思维所困,敢于创新精神的体现。

网友:
学习提高阶段受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说的好!本贴主旨在于介绍梁老师的这一线圈的独特绕法和优点,矿机此线圈之前用的是小蜂房式线圈,使得对这两种绕法有了明显的对比。小蜂房式在音量和选择性及中波频率的高端低端的均匀性方面都逊色与这个绕法。

网友:
同一线圈加入不同磁棒的Q值不同

同一线圈加入不同磁棒的Q值不同

中波磁棒

中波磁棒

友谊电子中短波磁棒

友谊电子中短波磁棒

高Q磁棒

高Q磁棒

网友(2010-08-12):
我非常想知道 这个线圈的绕发

楼主:
回复 网友S:

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age%3D27&page=1
在这里,梁老师研究的猪笼式线圈帖子。
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amp;extra=page%3D15

网友:
猪笼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叫鸟巢线圈!

你起的名字最好!

网友T(2013-04-15):
楼主把电路图贴上来撒!!!!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把电路图贴上来撒!!!!

前面有介绍撒。

网友:
楼主那什么27MH是扼流圈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A:
这是加75号检波的。

请教个问题,图中红圈部分是什么元件?L1、L2的参数翻遍透露一下吗?

请教个问题,图中红圈部分是什么元件?L1、L2的参数方便透露一下吗?

请教个问题,图中红圈部分是什么元件?L1、L2的参数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教个问题,图中红圈部分是什么元件?L1、L2的参数翻遍透露一下吗?

是电感,友谊电子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radio-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29&extra=page%3D27&page=1
在这里,梁老师研究的猪 ...

网页一点就弹到矿坛主界面了
方便透露一下梁老师研究蜂房线圈的帖子标题吗?

楼主:
       今天改变了!
我自己目前的实验感觉,一根磁棒上两个线圈耦合,其效果不如两个线圈分别在两根磁棒上的配置!
   1 ) 把天线线圈放在原来的长磁棒上(上)。谐振线圈放在一根短磁棒上(下),这根磁棒能够上下调整与长磁棒的距离,就是可调的。
   2)  改前在接天地线时,为了避免混台和双峰,两个线圈拉开的距离较大,这样牺牲了强台的音量。
   3)  改后,无天线的接收能力进一步提高,经调整两根磁棒的距离和线圈位置,强台的输出音量增大,由6uA增到10uA,弱台的接受能力大增,完全避开混台,分离的很清楚。
   4)  利用手头的材料,在磁棒的距离可调上,很容易做到,可以做成各种形式的调距结构。
   5)  目前在中波频率上,总体高端音量大于低端。

两根磁棒好!
本次改动仍然得到了梁老师的具体指导,一并再次感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今天改变了!

够漂亮!!!!
还是用的原来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够漂亮!!!!
还是用的原来的电路图吗?

对,线路没变。
新画个图:

网友:
这个真有点个性咯

网友:
真考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误入岐途的!

我前面以经讲了,这种调谐线圈具有接收能力并不是优点,因为它是调谐用的。

言之有理!

楼主:
不满意。接着改!
线圈在可变的上方而且距离较近,因盒的空间有限,有着影响Q值的嫌疑,今天把它改到另一侧去了。
效果又有提高。

网友U:
确实不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U:
确实不知效果怎么样?

线圈远离了可变后,Q值应该有提高,强台输出电流增大到16uA.

网友:
室外天地线,也可以听矿机了,声音虽不是很大

网友T:
引用 楼主:
对,线路没变。
新画个图:

二极管、300P电容和可变电容可以换成其他型号的吗?
比如二极管换成2AP9、1SS86、1N60P、BAT85、1N34A等,300P电容换成2200P云母电容,可变换成465P双联,
事实上我手头上就只有这些东西

网友:
最原始的才是最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二极管、300P电容和可变电容可以换成其他型号的吗?
比如二极管换成2AP9、1SS86、1N60P、BAT85、1N34A等 ...

我08年就是您这些材料,到现在已经换代改进6次了。

网友V:
很想一个武器

网友W:
有欣赏的意义!看着好

网友T(2013-06-17):
引用 网友A:
猪笼难听些,Q值却很好。

请教梁老师:
您做的“蜂房”线圈长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教梁老师:
您做的“蜂房”线圈长度是多少?

和做的大的等于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很想一个武器

您想一个神马武器?说说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欣赏的意义!看着好

谢谢!

楼主:
说明:  此线圈和矿机并不是为无天地线接收设计,只是偶然发现家中某个位置,不用天线,也收到了台,且声音不大,而已。

网友:
实在是高~~~~~~~~~

网友:
初来乍到 学习中

网友(2014-09-13):
不错 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谢谢您!

网友Y:
用漆包线这样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磁棒上的这种线那里有卖的。

网友(2014-11-30):
怎么绕的,我看也不错

网友L:
又见杨兄大作!

楼主(2015-02-09):
引用 网友Y:
用漆包线这样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磁棒上的这种线那里有卖的。

本坛器材交易区YYDZ张老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见杨兄大作!

谢谢您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