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的朋友们有多少用过或见过这种固体介质的单联

楼主(2010-02-07):
这种单联的出现应早于晶体管收音机问世之前(至少在国内是这样)我初次接触到的时间应在文革尚未开始(大约在64年前后,是我购买的第一个单联可变。配上当时矿石机专用的八只脚的分线器做双回路带抽头的矿机再好不过了,分线器还在,单联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可惜呀。),前几天在矿坛发现一篇介绍调感矿石机的帖子,图片中可以看出采用的是这种单联。文章的下面有日期:为1959年,可见这种单联问世的时间很早,比这种单联稍晚但同时在市场上出现的还有一种单联为水滴形,(636单管机采用过)。文革时开始出现长方形薄膜有机小单联和正方形密封单联供来复再生机使用(68-1型单管机等采用过)以及供超外差晶体管机用的密封双联,这种单联就见不到了。当年使用过这种单联的人,至少应是老三届,或者更早一些,都是玩矿石机的,因为电子管收音机用不着,晶体管还未进入寻常百姓家。
早些时候“天地会”版主仿制了一个还真像,只是颜色是白的,原来的商品固体介质单联(当时就是这个叫法)外观是深咖啡色的酚醛塑料(胶木)介质是云母。

网友:
俺65年时用过这种单联,其缺点是用久了磨损大,动片会参差不齐。曾经保存了一个,被LP大人当垃圾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曾用过这种,除了您所说水滴形(至少有长短两种),还有长方形、圆形的。别的形状就没见过了。

网友:
水滴形电容好像转动角度和电容量是线性变化

水滴形电容好像转动角度和电容量是线性变化

网友:
这种“薄膜”介质的可变电容,当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儿时玩过,没有空气的好。

儿时玩过,没有空气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联的出现应早于晶体管收音机问世之前(至少在国内是这样)我初次接触到的时间应在文革尚未开始(大约在64年前后,是我购买的第一个单联可变。配上当时矿石机专用的八只脚的分线器做双回路带抽头的矿机再好不过 ...

无线电》杂志五九年第四期。

网友A:
这种单联可变电容器出现的并不算很早,起码六十年代以前没见到过(也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
这种单联似乎是随晶体管的普及而大量出现的,或者是薄膜介质的质量提高(能达到高频低损耗)吧。
晶体管直放机用得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单联可变电容器出现的并不算很早,起码六十年代以前没见到过(也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
这种单联似乎是随晶体管的普及而大量出现的,或者是薄膜介质的质量提高(能达到高频低损耗)吧。
晶体管直放机用得较多 ...

用为年龄的关系,60年代以前的事不是很清楚,但从接触的资料来看,该单联应该早于60年代,因为50年代出版的的 介绍矿石收音机的书籍里就有这种单联的插图,包括上边的插图也是59年的杂志介绍的,随晶体管出现的有机单联为以上帖子提到的几种,均有实物为证。采用这种单联的晶体管收音机,业余的不敢说,商品机还没有见到过实物,包括照片、书籍插图。(个人浅见,难免有失偏颇,欢迎知情者发表意见)

网友A:
咳!糊涂了,前后说的有矛盾了。
我的意思是说;五十年代前这种单联可变电容器可能是有,由于是质量的原因还不普及,一般见得不多。
即使是六十年代的头几年也只是直放的单管或多管机用,成品机还真没见过。
作为矿机应用更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糊涂了,前后说的有矛盾了。
我的意思是说;五十年代前这种单联可变电容器可能是有,由于是质量的原因还不普及,一般见得不多。
即使是六十年代的头几年也只是直放的单管或多管机用,成品机还真没见过。 ...

是的,当时做矿石机,还是用空气单联或双联的多,只有追求小型化的人采用。

网友B:
这种单联可变电容五十年代就有,介质是云母的,包括电子管超外差机的垫整电容与微调电容,那时都是云母介质的居多,大概是由于材料供应渠道与制造工艺较简单的原因。
六十年代以后,薄膜可变电容逐渐取代了云母的,体积更小,外观也更漂亮,瓷微调则逐渐取代了云母微调。薄膜可变电容的介质,一般是聚酯薄膜,是当时的高频损耗较小的聚合材料。

网友C:
在汤洪涛编著的《少年半导体收音机》书里见过,至今未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联可变电容五十年代就有,介质是云母的,包括电子管超外差机的垫整电容与微调电容,那时都是云母介质的居多,大概是由于材料供应渠道与制造工艺较简单的原因。
六十年代以后,薄膜可变电容逐渐取代了云母的, ...

赞同您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汤洪涛编著的《少年半导体收音机》书里见过,至今未见过实物。

楼主可能记错了,汤洪涛编著的《少年半导体收音机》一书并无这种单联,道是50年代一些介绍矿石机制作的书籍内有这种单联的插图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