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绕线圈——圆筒型、编织型。。。。。。

楼主(2010-02-08):
【转自无线电朱希侃文】——本人有编辑
本文因简就陋、图文并茂的介绍了圆筒型、空心编蓝型、空心蛛网型、蜂房型等线圈的绕制方法,对初学者极有指导意义。

    1,单层圆筒型
    单层圆筒形线圈,不论是密绕或间绕,最好先把铜线烘热(约摄氏40-50度),戴上手套或用布片裹住铜线再绕。这样,铜线冷却后就箍紧线圈管,不致松脱。
    密绕线圈的最末一圈要和其他圈数离开2到3公厘,以便在校准时可以逐圈向末圈拨拢,达到减少电感量的目的。
    间绕线圈的线径等于线距的0.5倍时,可以用两根同样粗细的铜线相互靠紧后平行绕上去,绕好后拆掉一根,就成为很整齐的间绕线圈了。如果线经是线距的0.7倍时,要用一根较间隔略粗的棉线或麻线和铜线平行绕上去;若用细铜线做间隔,绕好后会嵌在相邻两铜线下面抽不出来。如果能在线圈管上用旋(车)床族(车)一条浅的螺旋形槽,可以绕任何样式的间距线圈。
    短波线圈的最末半图,最好穿过线圈管弯在管的里壁。将这半圈拨动,可以调整电感量。
    2,空心编织型
    空心的编篮型线圈或蛛网形线圈,有较高的Q值和较小的分布电容量。这种线圈的缺点是很容易变形,因此,电感量也跟着变动,并且除增减圈数外,不能调整电感量。
    a,空心编篮型线圈最简便的绕法是:在一块刨平的木板上,用圆规画一个相当于线圈平均直径的圆。在圆周上分成11、13或更多的等分,但必须是单数。在等分线和圆周的交点上铅上眼子,插进光滑的或涂蜡的圆棒,将线圈绕在棒上,绕好后用丝线沿棒穿过,两头互相扎紧,轻轻拔去圆棒就行。
    b,空心蛛网型
  线圈的绕法是:在相当于线圈内径的圆木筒上画一条圆周线,在线上等分11或13格,铅眼后插入圆棒,就可绕线了。绕好后穿丝线把线圈扎紧。
3,蜂房式线圈。
   一般都是用机器绕制的,手绕时比较困难,圈数也不容易掌握。但是手绕时,如果先在线圈管上薄薄的涂一层蜡,绕第一圈时就比较容易了。左手拿着管子,大姆指抵住线转拆处,右手拿线,旋转线圈管逐步绕上。最初绕过开始的五六圈,以后就比较容易,只要随时注意不使线圈的厚度变更。绕这种线圈不能用漆包线,因为太滑堆不高。绕好后浸在熔蜡中,提出变硬后结成饼形。
  多节的蜂房形线圈可以变更节间距离来变更电感量。单节的只能减少圈数来减低电感量。
    上述各种线圈,都可以涂一层清罩光漆(又名蜡克漆,用照相废软片洗净后溶在香蕉水中成胶状),使它更为牢固。用洋干漆、虫胶酒精(向中药铺购紫胶溶于酒精中也是一样的)涂也可以,不过干后要放在火旁烘焙,使虫胶变硬。必须注意酒精、香蕉水、废软片都是极易燃烧的物质。洋干漆干后比较不易燃烧,但温度过高也要烤焦的。
  (朱希侃)

楼主:
还有手工绕制蜂房型线圈的转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e%3D1&frombbs=1

网友(2010-05-11):
这个号比我的呢个全

网友(2011-04-12):
蜂房不好缠有的时候缠到最后一边宽一边窄

网友(2012-03-28):
学习了 真长见识

网友:
说着简单做着难

网友:
初次绕制时可用废漆包线练习几次。

网友(2012-07-16):
太滑了,不好弄

网友(2014-02-11):
线圈绕法好资料

网友(2014-05-04):
谢谢楼主,非常好的资料,收藏.

网友:
看图很简单,但做起来比较难

网友:
绕线圈的好办法...............

网友(2015-07-25):
要有极好的耐心才行……

网友:
不过实际不同绕法差异极小,而且都是可以通过其它方法填补差异
所以大量生产的都是密集绕法,一层压一层